用三用電錶確認背光電路有無輸出(續集)

楼主(2011-04-06):
因為狼大建議:"勿直接接觸升壓變壓器.以免產生火花!"
所以小弟改為"隔空"測試法
這對無示波器.及無頻率錶的人,應是最方便的檢測方式
以下圖片是用AC10V檔實測情形
只準備一個三用電錶就可以檢測背光電路是否工作

网友:
好方法,受教了

网友:
只用三用電表ACV檔, 用紅棒去檢測,就OK 了
謝謝大大的教導

网友:
好方法謝謝大大的教導

网友:
下回試試....受教

网友:
感謝分享簡單測試方法

网友:
舉一反三
提供測試好方法
謝謝您

网友:
果然是好招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是高招,不過賣儀器的商人可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確是個好辦法,不過賣儀表的人可苦了

网友(2011-05-07):
下回試試....受教~酷喔

网友:
真是好方法

网友:
大大你那是不是用感應的方式去測得的數據

网友:
高壓能偵測出來,燈應該都會亮,問題是在保護的瞬間要如何測得,到底是哪一個輸出有問題,浮接電壓過高還是過電流,不知道我這想法對不對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
這種方法主要可以用來測試 , 確定高板供電正常 ,  on / off

正常
的條件下!!

仍無法點亮背光 ,  用此方法可以查詢 高壓板是否可動作 !!

當燈管或通往燈管的電路異常時 , 可用來釐清是高壓板的問題還是燈管或電路的問題 !!

网友:
又學了一招”隔空"測試法

网友:
大大提供的方法 真是方便 也避免直接接觸高壓  可以在不接燈管的狀況下 測試高壓是否有工作 這方法可以判斷是高壓或是燈管的問題

网友:
有機會來試試

网友:
謝謝大大的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