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3400H 過電短路求助

楼主(2011-04-06):
原本拿到手中的時候,狀況是無法關機,關機後都會自動重開,拆開以後看不到明顯損壞的地方,就又裝了起來,裝好以後就變成開機後約三秒自動斷電,下面是全圖。

全圖2

全圖2

全圖1

全圖1

下面紅色框起來的地方所有元件對地都短路,拆下其中一個藍色框起來的元件,主板上面編號C224不知道是什麼,好像是電容,綠色框起來的地方是電源插座。

短路處

短路處

拆下來量沒有短路是正常的,容值217uf

元件

元件

事發地點

近照

近照

算一算9個元件都短路,不知要這樣正常不正常,請求協助,謝謝。

网友:
量一下阻抗喔!會有阻抗偏低的狀況(晶片本身存在之阻抗),未必是短路。
那個是鉭質電容,原較常見於筆電,但最近部分高階PC主機板,也有使用鉭電的趨勢。

网友:
樓上說得是。

是不是短路,上電用手去摸就知道了。零件發燙不代表一定是那個發燙的零件是壞的,這必需要知道一下。

如果是這樣,那就有可能在那一帶附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指的地方!!CPU拆掉就不會短路了!!那不是短路!!那是CPU的~阻質~約3~6歐姆!!看電表

楼主:
速低,剛好要回來報告,我把短路的都拆了,還是短路,翻到CPU那一面,量CPU旁邊電容還是短路,把CPU拆了,就都好了...........
下一步,茫然中................
謝謝三位教導。

网友:
上cpu量起來阻值很低是正常的
應先把cpu拆下才準確
這片我遇過是sis北橋集顯那顆的問題
要bga了

楼主:
本來正在把拆下來的元件一一焊回去,聽大大這麼說,趕快把黑色的塑膠絕緣拆開,北橋背面密密麻麻的大小電容,量到5顆左右短路,可能如大大所說,北橋短路了,BGA我沒法做,那就讓他安安靜靜的躺著吧,謝謝教導。

北橋背面

北橋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要拆下來良比較準
畢竟只有5顆,拆下來比較快,也能更正確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到抱歉,小弟是新手第一次發文,相關知識也不夠,所以有些動作前後不是很週全。
這麼說是因為量北橋電容的時候,CPU已經插回去了,因為想要恢復原狀,看到cools大大回覆的時候,再檢視一遍,把CPU拆了,一量又沒短路了,忘了lwang大的教導,感到很慚愧。
既然如此,那我就繼續把元件焊回去了,異想天開的想法,焊回一個元件通電一次,看誰短路,也不管冒不冒險了,反正很舊的老機器了。
結果只要R158焊上去就會斷電,往回追到了下面LTC3716EG的34腳,找了DATASHEET是SW1,R158應該就是SW1線路上的電阻,R158旁邊R159就是SW2的電阻,R158與R159都拆下來量阻值是0.25om。

拆了R158與R159下面黑黑的東西上面標示31與24不懂他的意思,拆開以後元件下面主機板上有二極體的標示,量了一下阻值兩個不一樣,順向用紅字表示,逆向用黑字表示,逆向阻值差了一半,不知道有沒有故障,不過兩個都不接對斷電的結果沒影響。

看datasheet上面應該是從SW1輸出經過R158給後續元件供電,而R158不接不會短路斷電保護,所以應該是R158往後的元件短路,R158與R159與另一面CPU旁邊一個黑色散熱器下面兩個電感L67與L68有連接,電感旁邊的八腳元件,查了datasheet是mosfet場效電晶體,5678腳的D極電壓與電感相同,猜測可能這裡有短路,以上的猜測不知道正確不正確,還請各位前輩指正教導,感謝。

442.14 KB, 下載次數: 59

datasheet

网友:
最後圖上那應該是D1,D2這是高速二極體,量的值請用數位電表的二極體襠(嗶嗶襠)逆向應該是高為1,Cout1000uf這二端是cpu0.6to1.75v量的阻抗很低的,如cpu正常請拆下Cout1000uf有二顆量容值是否正常(c223,c224)

楼主:
回复 网友B:

C223及C224容值分別為220及217,而且也沒有短路,應該要有1000uf才正常是嗎?因為上面的標示看不懂,量出來都接近元件上面所標示的220,以為是正常的。

网友:
大大,,,,,,,,加油
( 電源按鍵接觸不良 )
( CPU 檢查 有無 過熱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學習中,不好意思。
電源按鍵無法用來開機,只要一上電就會自動開機了,但是通電開機後,按著電源鍵不放約5秒可以關閉電源,關閉以後按電源鍵不會開機,必須把上蓋闔上再打開,才會再開機。
以上是之前可以開機的狀況,現在則是通電後約3秒會自動斷電,已經拆過發文第一則中所提到的九個元件,之後ㄧ個個焊回去,直到R158焊上去以後會發生斷電情形,焊上R158並拆掉D17與D18兩個快速二集體,開機仍然會斷電;今天將D17與D18焊回去,拆掉LTC3716EG與下方的兩個電容,還是會斷電,可是情況有點不太一樣了,通電約3秒後風扇明顯轉速降低,已為要斷電了,可是接著轉速又恢復了,可是又過了約三秒還是斷電了,再將LTC3716EG與下方的兩個電容焊回去,通電3秒後風扇依然明顯轉速降低後又恢復,過了三秒還是斷電,以上是現在所測試的所有情形,又臭又長,真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先測試 開機SW阻抗ㄇ~_~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學習中,不好意思。

Q:只要一上電就會自動開機了,但是通電開機後,按著電源鍵不放約5秒可以關閉電源

通電開機時畫面有字嗎???,有沒用post card看主板run的情形,如post有碼比較好檢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我拆開之前,電源鍵可以關閉電源,電腦可以正常使用,所以用來關電源,但是關電源以後電源鍵無法開機,必須把上蓋螢幕闔上再打開,這樣會自動開機。
但我拆開以後,就會自動斷電了,我剛才把R158拆了,裝會去開機,不會斷電,但是也沒螢幕,CPU溫溫的,我有買478跟775的假負載,可是沒有PIII的。
我的中文除錯卡是PCI跟pci-e和mini pci-e,這張PIII的NB主板都沒有可以插。
量bios 22腳,Reset有跳變,從3.3往下拉;板子上有三個振盪器,用UT61E量都有正常頻率,不過論壇上一直都有教導P、C、R,因為電源還有問題,所以後面的還沒考慮,因為現在沒畫面,所以猜測是cpu供電問題,不過斷電問題,有沒有裝cpu 狀況都一樣,所以應該還是元件短路問題,目前想把R158裝回去,繼續拆CPU旁邊其他元件,土法煉鋼,看拆了哪個會正常。
0982大提到開機SW阻抗指的是電源供應器嗎,如果是的話,我有換另一顆ASUS的電源供應器試過了,狀況一樣,有量電壓是19V,電流0.4A,兩個電源供應器都一樣的情形;阻抗我還不懂該量哪裡,能否教導一下,感謝。
補充一下,電源按鍵我拆了,沒影響。

网友:
阿國大的意思是提到要確認機板上開機switch上的電壓、未上電(不插電源、不裝電池)的情況下,switch的阻抗喔!

另外,那兩顆蕭特基可能有點怪異,後續有需要是要檢查看看,現在重點可以放在按switch不開機這點,這不太對喔!power時序上有環節出問題。

网友:
由電路圖看r158,r159這端到cpu有4個焊點,解焊量電壓???,沒電壓後查兩個電感L67與L68,旁邊的八腳mosfet元件,也有可能是LTC3716EG這pwm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S大教導,是這個電源鍵四個腳的量測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tfc77大回覆教導,昨日有將LTC3716EG解焊,上電後情況為三秒後風扇轉速拉低又恢復,再過約三秒斷電。
不斷電的情況下量測電感電壓接與R158.R159相同,而電感旁mosfet靠近電感的5678腳為D極則與電感相同。
目前拆下CPU旁10個mosfet,已沒有斷電情形,目前量測mosfet有沒有短路,以上報告。

网友:
LTC3716EG這顆是cpu的pwm,解焊到cpu4個點,R158.R159的電壓是否正常0.6to1.7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R158.R159經過板子的鋪銅到背面給電感跟mosfet的D極供電,拆掉電容量測是0.5V。

网友:
回复 网友E:

阻抗可以確認看是幾歐姆喔!這邊這些pad的電壓有些不對。
有必要時,找一下待機電源來源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jp19~jp22這4點解焊,R158.R159這端量要超過0.5V以上,cpu才會動作
PS:電源會斷有些是記憶電池,沒電或漏液變短路會開不起來---參考一下故障例

网友:
大大,,,,,,,,,,,剛開始時, 能開機,  是開機到XP ,,   還是 WIN ME , WIN 2000 ?      或是 只開到 BIOS 起動顯示而已 ?

先查察 PWM
在查察 EEPROM 24C16N ; ( 24C08N , 24C04N , 24C02N )

有無,,,,,,,,,,,,,,,,,Bad

网友:
大大,,,,,,,,,,,,您這台筆電是91年份的, 是有一些年紀了, 忘了提醒您,  記憶體 和 獨立顯卡 , 金手指的部份會有氧化層ㄡ, 記得要清一清,,,,,,,,,再測試................................

祝您早日,,,,,,,,,,,,,, 完 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本到我手中的時候,可以正常使用XP,上電時會自動開機,在XP選擇關機,但是只會重開,無法關閉電源,電源按鍵只能拿來強制關閉電源,電源關閉以後按電源鍵無法開機,必須闔上上蓋再打開才會自動開機,被我把外殼拆過再裝起來以後就慘了,通電自動開機後約三秒斷電。
板子上找沒有24C開頭的元件,我知道的ROM只有bios 而已,其他的rom 外觀我還不知道怎麼辨識

bios

bios

另外找到一個有24相關字的IC是這個,我找找datasheet查看看正常與否
感謝Y大教導。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月買的熱風槍居然給我掛了,拆開居然是開關融化了,明天才能去買新開關來換了;我40W的烙鐵連錫都溶不太掉,一拿開也馬上硬掉,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T大提到電池的部分,那我是不是可以都把電池拆掉來試,就可以避免掉了。
感謝教導。

网友:
大大,,,,,,,,,電池是記錄您 BIOS 的設定而已, 有電池和無電池, 沒有關係 ,,,,,,,,,,,,,,,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在論壇上潛水很久了,每次量測提到的都是打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所以誤解S大提到的阻抗也是這樣,那我用歐姆檔量pad1跟pad2的阻值,紅筆接地黑筆量測,沒電時黑筆剛接觸到時都會跳好幾十M歐姆,然後又會瞬間跳成幾十K歐姆,兩個pad都一樣,等久一點大概都再0.5M~0.6M歐姆;上電以後兩個pad則都是斷路,我這樣量對不對。
感謝指導。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機型bios沒電也會開不了機,so要換上新記憶3V電池
PS:如之前可開機時跑xp沒熱當,拆機後再裝,通電自動開機後約三秒斷電,維修方向改變一下,是否再裝機時有哪兒不對,像沒鎖好,漏件等.....再考慮電源pwm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會啦!沒關係,二極體檔位也是OK的!要知道自己切了什麼檔位,然後出現什麼樣的數值,判斷對不對,這樣那數值是OK的囉!
因為小弟我沒想到jia122大您是直接切二極體檔位量測,故有此問,請您海涵。
還有要請您注意喔!上電的情況下,切忌不要用電表歐姆檔、二極體檔去量測喔!否則會燒毀。
筆電不用裝回去囉!裸機測試.....按tfc77大及YSHQQ大所說的,再檢查看看有沒有沒接什麼或是沒接好,另,看看有沒有不小心碰掉件的喔!

网友:
短路的保護應該是不會撐3秒才斷電的.撐了3秒應該是其他故障,如主機板的條件滿足自檢,獨顯可以先查VGA_PG是否有高位訊號,BIOS資料錯誤也會3秒關機

网友:
JIA12大大,,,,,,,,,,,,,,您的筆電外接DC 直流電源變壓器, 有量測 DC 19V , 3.8A 嗎 ?
                              我有查了以前維修記錄, DC 直流電源變壓器 故障實例= DC 19V  量
測 OK ,,,,,,,,,,,,,,,,,,上機啟動電源, 4秒之後主機電源全部斷電,,,,,,,,,,,,,,,,,,,,,,,,
換另外一部上機測試,  就 OK 了,,,,,,

跟大大您的這台筆電,,,,,,很像ㄡ
先換別粒 試試看 ,,,,,,,,,,,,,,,,,,,,, 加油,,,,,加油,,,,,,,,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有用另一顆華碩NB的變壓器是過,可是那是在只有板子的情況下,沒有CPU沒有RAM,那台已經還人了,那我在去借回來,裝起來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的情況有點不一樣了,本來我把電源鍵拆了也沒裝回去,今天一上電,奇怪,風扇怎麼不轉,量量電壓輸入19V沒錯,怎麼不開了,想說這幾天拆拆裝裝,熱風槍烙鐵每天烤,終於掛了,拆了一個電源鍵還剩四個按鍵,都給他按一按,結果LED閃一下風扇就開始轉了,可是按的不是電源鍵阿,想說把電源鍵裝回去,結果發現電源鍵因為有四個腳,我一邊用風槍烤,一邊用烙鐵拆,結果考壞了,已經按不下去了,明天再去買個按鍵裝回去。
現在上電都不會自動開機了,要按開關才會開機,可是能開機的都不是電源按鈕,現在量PAD有3.1V。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也換顆電池試試,順便查查其他地方,感謝提醒。

网友:
大大,,,,,,,,,,,快完修了......加油
有志者事(      近      ) 成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可能按鍵.....在能開機(進OS),後拆機那次,弄出問題囉?
按鍵可能不太好找。
加油喔!

楼主:
感謝論壇上各位前輩提供協助,這件維修必須先擱下了,因為大體已經被領回去了。
朋友說我是庸醫.....................
無照行醫......................
還搞出一條機命................
他說要送去華碩大醫院,我跟他說那麼久的機器醫院不會收了啦,不然也是報很貴,留著讓我繼續修啦,他說先送再說,不然他都沒得用。
再次感謝各位協助,如果萬一這機器還會回來的話,還請各位到時再多多協助,感恩。

网友:
大大,,,,,,,,,,,,,,,,,,,,,,,不要灰心, 只要有一次成功, 以後維修樣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