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X73G256D-RH 嚴重破圖<維修失敗>

楼主(2011-04-06):
技嘉 GV-NX73G256D-RH 破圖

這塊顯卡是購自ㄚ達'r其中一張 PCI 顯卡
故障狀況是破圖的好嚴重!
綜參諸高手判斷主因是 GPU 虛焊,次因是顯卡RAM空焊,
先看這張顯卡的狀況:
貼片電容缺件
從廢板挖來的電容和原來的貼卡顏色不一樣?是何種電容?補上之後竟然不開機!
開機後破圖

要作GPU 補焊之前,得先將兩個缺件補齊,看看狀況是否有改善。

因限於BGA植球工具不足,故先以補焊方式維修看看,請高手們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開機的話,先用程式測試看錯誤點在哪後再來確定是否要BGA REWORK
這樣或許可能讓你省去一些步驟

楼主(2011-08-13):
這片卡修了好久,沒下文就沉下去了,最近有空再次翻出來,重新檢視,而且反覆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1033-1-1.html
有了新的發現,上機實測時發現顯卡記憶體U7發熱,仔細看發現晶片表面反光不一致,
用放大鏡仔細看才發覺晶片破了!(其實在#1樓的第三張圖就可看到問題點,只是眼殘沒注意到)

晶粒編號 HY5PS121621B FP25, 不知道 HY5PS121621C FP25 是否可以代用....
糟糕了,我最怕的BGA問題終於找上來了.........

网友:
挖!跟我的顯示卡一模一樣的型號!

网友:
顯卡的球跟植回用熱風槍就搞定喔~不過.....
GPU的問題還是很大~小弟修好幾片了說X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沒有植球的配備,所以就純練功而言,我會嚐試用錫絲植球的方式來試試看了,
反正是練功嘛!前提是找到晶片再說了。

楼主:
拆卸故障記憶晶片後,基板的焊點弄壞了!
這樣還有救嗎?

脫落的焊墊

脫落的焊墊

pad 定義

pad 定義

記憶晶片焊墊

記憶晶片焊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 [惠民工具]有發過一篇這種情況 處理案例  就在痞酷內
昨晚還有翻到  可是現在找了好久 不知道跑到哪去?

是用導電銀膠處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复掉焊盘最强组合 USB放大镜加导电银漆 图文介绍补焊盘
http://bbs.pigoo.com/thread-2991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激 SIMON1016 的熱心回覆,
要做 PAD 的修復看了高手的功夫真的是讚,只是老眼花手抖的我可能就是個不可能任務!
再說我有個疑點,PAD 用銀漆修好了,但是在晶片焊回時能和錫珠融合嗎?
畢竟它是銀漆啊!?

网友(2011-09-12):
回复 网友A:

銀漆...不可因溫度一高就散開...建議拉飛線..(但穩定度要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拉飛線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解決方式,如果記憶晶片植珠後倒是可以試試。
感謝您的好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