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網路設備] D-Link DI-704UP 封包接收異常 之 簡單維修

楼主(2011-04-06):
這台來說 真的跟我很久了... 那時候懶的設定一堆東西,於是就隨便買了一台這種家用型的設備。 用著用著,差不多過幾年之後,變壓器掛點(懶的去找) 於是又改一些汰換下來的PSU來改裝。 就這樣活了很久... 很久... 直到前幾天... 他就忽然掛點。

掛點方式: ICMP封包掉落狀況嚴重 (微軟視窗ping指令下達(預設參數)來進行ICMP測試 DI-704UP 的 LAN IP,則封包遺失的狀況相當嚴重。最少四個ICMP封包,會有兩個回應 Time out 的狀況) ,然後使用Web GUI介面設定組態的時候,相當的緩慢(因為封包遺失太嚴重)。

維修方式: 超軟! 全部的電容換掉,就OK了! (目前測試...順暢的很)

改裝的模樣:
Flickr 上 wst208101

Flickr 上 wst208102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0
(這台是OK的,運作詭異的是上面那台,也就是上面那片!此圖已拔開!)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1
這次換的電容 原先ASC 47uF/16V 換成 1000uF/6.3V (懶的去買這種小電容,就算修掛了... 我老早就買了新的NAT)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2
換好之後的模樣 (但電容大許多)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3
電容歪歪斜斜 原因很簡單... 因為卡到PCB上頭的SMD元件! 並且USB我認為用不到,於是也拔了!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4
這是新買便宜的NAT設備 (比以前買DI-704UP來的便宜好多)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5
TP-Link TL-R402M (算是最低階款式,反正我只用NAT、DHCP Server、MAC Clone的功能,其他大部分用不到)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6
臨時建立的測試環境測試,目前測試差不多20分鐘左右,目前都沒出現問題!!!
PS: 在這台修好的DI-704UP上頭,除了跑這些ICMP測試之外,也跑 壹網樂(目前順暢播放當中)。
測試OK後,明天再來換另外一台(片) DI-704UP的電容

网友:
我之前維修的DI-704P之前有換過電容...結果又爆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9
這一次就一次給它電容換掉,希望不會有問題了~

网友:
恭喜完修,這類網路設備的電容常常不動聲色就壞了

网友:
現在好像廠商都用電容來控制產品的壽命...
反正會電容掛點是遲早的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d-link 因為高溫~
我碰到 常常因為高溫  導致小電容掛點
我都整版換
並加裝風扇~~加強
給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請問47uF/16V 換成 1000uF/6.3V 這樣好嗎,換電容先考慮電壓還是容值。

网友B:
如果沒猜錯的話,D-LINK的變壓器是輸入5v DC 鴨大應該是考慮到這個
所以耐壓才拿6.3v的來用

D-LINK的研發工程師可能要緊急開會研發新一代產品自爆裝置了
第一代:變壓器
第二代:電容
第三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47uF/16V 換成 1000uF/6.3V 這樣好嗎,換電容先考慮電壓還是容值。

我也有相同的疑問說???

网友:
修分享器耶~~~~
還是一般人看不懂的東西~~~呵呵

网友C:
從47u改成1000u 成本提升許多
但是大大您是改完後ping time才變這麼漂亮嗎?
我用中華,DNS也設中華,但ping 出時間平均還21ms,大大您既然只有15ms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三代: 爆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47uF/16V 換成 1000uF/6.3V 這樣好嗎,換電容先考慮電壓還是容值。

放心! 裡頭的電壓絕對不會超過5V... 因為輸入端才5V...

本來不確定是不是電容的問題~~~  不過我住在這鳥不生蛋、烏龜不上岸的地方...
手頭也只有之前買了不少庫存的電容~~~ 就拿來更換了....

經過一個晚上的操練 (網樂通 + 兩個 PING 的視窗 (封包均使用1K)) 測試起來還挺順 挺OK的!!!
今天早上又改了另外一台.... 反正一道工... 順手弄好摟~~~

改好 裝上的模樣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8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7

這次改裝喔~~~ 除了更換電容外,就是把LED加上一個~ 並且把WAN的LED改成紅色的LED,再來就是用銅油清潔上頭所有的RJ-45的連接孔、熱熔膠固定一些容易碰觸而導致毀損的電子元件(電容、LED等)、然後把LAN的交換晶片(DL1005)黏上散熱片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弄OK的過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47u改成1000u 成本提升許多
但是大大您是改完後ping time才變這麼漂亮嗎?
我用中華,DNS也設中華,但ping  ...

我用CM的電路出去的!我想應該是跟ISP有很大的關係才是~
雖然我有另外一條備援電路 ADSL ...
但應該是不會因為更換電容後,ping值會變的更漂亮才對!

不過至少不會像之前那麼扯!!! 丟四個ICMP的封包... 會兩個 tim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沒猜錯的話,D-LINK的變壓器是輸入5v DC 鴨大應該是考慮到這個
所以耐壓才拿6.3v的來用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79

恩 的確輸入端為 DC 5V
昨天晚上測試 還是使用USB的線材轉這個DC輸入頭來測試
(懶的去找類似的變壓器...而原來的變壓器...老早就掛點...扔了懶的修)

而之後就改PSU的5V電壓直接輸入到這兩台的DC IN當中~~~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不是ADSL,用2條線,難道大大您有架設私人伺服器?
正常來說換完電容應該是穩定性會大幅上升,不會因為換完就變快才對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肯定是有可能的。。。。。換完連隔壁都有可能會變快。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33

网友E:
真是太神了! 這個也是要換電容喔

网友:
大大真的改很大啊!
不過真的像這樣小uF數的,壞掉都不知道!
就全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不是ADSL,用2條線,難道大大您有架設私人伺服器?

嗯啊 我用三條線 (兩條CM 一條ADSL啊)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63

換完電容後,穩定性的確大幅增加! 好太多了!!! 速度部份,則是由ISP那邊給的...

PS: ADSL在台灣沒開放 20M/2M的速率吧 XD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太神了! 這個也是要換電容喔

老東西 有感情了咩!!!

网友F:
大大在作啥大事業阿.....
陣容稿的這麼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在作啥大事業阿.....
陣容稿的這麼龐大.....

還好吧!!! 跟工作的公司相比... 大烏見小烏... 我這算是很土炮的作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聽說光纖有50M的活動
但是 中華0800卻說NCC擋下來無法申請

網路上有人說可以打去各地區服務ˊ站 說要辦 50M  $.11XX ,可偷渡過關成功.
改天小弟試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呀

我家ADSL電容該爆的都爆了

不懂   為什麼還不死機

网友:
回复 网友G:

很同意您的推測,因為traffic變少(降低封包collision機率), HUB/router 有更多資源可以處理隔壁台網路過來的資料

不過大大是否試過把那片P3板子焊點全部加強化,怕久了導致氧化... 也會造成不必要的阻抗.

网友:
原來換電容有這麼大的效果喔!

网友:
手上有二台LEMEL 5PORT的SWITCH 也是有掉封包的情形
找時間來把全部的電容換掉試試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