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E710s左半邊比較暗<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7):
這台Viewsonic VE710s是配合的電器行拿來維修的(老闆只會修冷氣.所以其他電器都只好外包).
上電時發現只有左半邊比較暗.心想這下子該不會碰到硬件了吧!

這台機殼都沒有螺絲.不太好拆.主要是腳架的4顆螺絲.

拆開機殼.

拿出P+I板.電容爆了5顆.先換掉先.

由於電容都是同廠牌.怕還會有未爆彈.
所以再把其他電容全換掉.
針對高壓高溫區再補焊一遍.
上電測試看看.竟然正常了.

這還是第一次碰到爆電容竟然會產生左半邊比較暗這種情形.

网友:
這牌子的電容也是爆漿常客~
感謝大大提供實例~

网友:
恭喜撿到外硬內軟..
不錯的維修實例..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軟的好,軟的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感謝逍遙大仔分享!
真的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恭喜完修,電容一般都是造成故障的元兇。

网友:
我也來第一發電容爆!謝謝

网友A:
看第一張圖時原本心想是燈管壞掉說...結果是電容...
恭喜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張圖時原本心想是燈管壞掉說...結果是電容...
恭喜修復

一般螢幕燈管排列是上下.如果壞掉應該是上下暗.不會左右暗.不過這種情形不會發生.因為高壓板會跳保護.直接黑屏.還有一種情形.就是燈管只亮半截(以前碰過).

网友:
http://www.mml.com.tw/topic/index?id=138538
PSU電容異常 會導致這種靈異現象...

就連家用型的NAT設備 也是很扯! 竟然ICMP的封包掉的亂七八糟...
最後放手一搏... 更換電容後就都OK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11

网友:
恭喜大大,,,,,,,,,,,

大大您說對ㄋ , 燈管的確是亮一半 ; 您此次完修的關鍵在於高壓部份的補焊,,,,,,,,,,其次是換掉爆漿電容
OK ㄋ

                  還是要恭喜大大,,,,,,,,,,,,,,, 完 修

网友:
恭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