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幫 HP oem的p4主機板 P4SD 缺件

楼主(2011-04-07):
有這片板子的麻煩幫忙看一下...
上方圈起來紅色部份有些零件被撞掉了...

紅色部份有4個已經不見了...黃色的應該原本是沒有東西的吧??
歪掉的我就自行處理..不見的就麻煩找一下編號...

縮小圖:
圖是連外的..麻煩啦~
先感謝大家~

网友:
R277 是貼片106電阻
電阻旁的那個是貼片電容,可以拿相同體積的貼片電容代替,或用0.1u
另外L59是電感,我也不知道多少,也沒儀器可量,可以直接用單心線短路試試看

黃色部份,比對過,確實沒有.

楼主:
我再放大一點好了...
我自己紅色編號3和4應該都是電阻..
1應該也是電阻嗎?
2是電感還是電阻?
麻煩再幫忙看一下~

网友A:
手邊剛好有一塊照張相給你參考

P4SD

P4SD

1跟2是電感
3是電容
4是電阻 (1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邊剛好有一塊照張相給你參考

1跟2是電感

真是太感謝了...
現在最大問題是4號那棵貼片電阻...
我的廢版的只有102/103/104/105...再上去我就沒看過了...
106和10b我實在沒看過...
照理說106是1000k
看過p4sd這片板子好像也沒有其他地方用到106...
能否再幫個忙...
直接幫我量看看板上阻值是多少呢?

我在猜應該是100(100歐姆)?

楼主:
剛剛仔細找了一下廢板...
還真的有106說...

空腳的阻值大概是4.5k
就先試看看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知道B是什麼意思
剛拆下來量阻值是1.23K
找個102來代用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1.23k應該是103才對...
這片原本缺件時的除錯碼是E0
全都上件後用106電阻是跑E4
等會再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3k應該是103才對...
這片原本缺件時的除錯碼是E0
全都上件後用106電阻是跑E4

103是10後面有3個0=10,000=10K
102=10+2個0=1,000=1K

网友:
10B為1.24K

网友:
那部份的零件遺失應該不會影響主機板自檢測的,e3 e4 往記憶體供電還有地址線資料線查

楼主:
那真的有10B..我要再找找...
除了E4外還外叫5聲短聲...
我想應該還有其他部份故障...
謝謝各位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