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19" CMV9XX無畫面維修(第一次發文)

楼主(2011-04-07):
新手第一次維修~~因拍照不清楚!所以看不出型號
第一步驟就跟各位一樣~拆
在拆看PI板

維修後

維修後

各位大大應該看的出來~有兩顆

PI板

PI板

更換後
測試~~收工!!
第一次在這發實立!!以後會在詳細點

网友:
不錯~... 會換電容 就可以修好粉多東西

网友:
 好精簡的PI版 , 真好修啊
恭喜恭喜,一開始遇到這麼軟的,自信心會大增的,就像我一樣

相機沒有 近拍模式(小花)嗎?

网友:
恭喜修復、其實敢拆就已經向前跨出一大步了'、、、給你加油、、、

网友:
我也粉喜歡換電容xdn_044|
加油n_116|

网友:
不錯喔...第一次就嗎上成功...我也只會換電容可是多碰到硬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現在液晶那麼便宜
PI用的料越來越少...電容都是先死亡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呀

楼主:
電路看起來都是大同小異!指示他都用SMD所以在另一面~~感覺上面空空的!!以上~

网友A:
為什麼你們運氣都那麼好~換換電容就好了
同樣型號的螢幕~我的高壓變壓器卻吱吱叫
查了老半天還是沒結果~繼續加油吧!~~~~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不錯的實例
不論簡易動手做才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你們運氣都那麼好~換換電容就好了
同樣型號的螢幕~我的高壓變壓器卻吱吱叫
查了老半天還是沒結果~繼 ...

不知道那吱吱叫修好沒??我還滿想知道什麼壞掉會~吱吱叫??謝謝

网友B:
不知是何原因....現在的電容器都會爆裂較多?以前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何原因....現在的電容器都會爆裂較多?以前的很少~~~

現在電容體積縮小,標示卻誇大,電壓值安全系數降低, esr卻增高 ,加上pcb 佈線時總是把電容放在電感旁造成電容夭折,如果自用產品買外型較大, 放置時遠離電感 ,或用並聯方式 降低等效電阻,都可延長壽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瞭解~~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又是電容在作怪

网友:
讚哦~會拆機器就己經很猛了~有拆有機會

网友:
說真的diy自己修理很有趣喔..可是好像會有後遺症..就是看到東西就想拆的衝動..哈哈

网友:
挖..真是太棒了...
信心大增...恭喜完修...~~

网友:
不論換甚麼..沒拆怎麼修的好..恭喜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剛開始也是這樣修好的,後來信心大增,跑去修電視跟筆記型電腦,惡夢就開始了,沒有一樣修的好的!

网友:
最喜歡電容大肚子了!!!!!

网友:
給你鼓掌十下,每個人都是萬丈高樓平地起,加油吧。

网友:
還有現在液晶太便宜,Cost Down太嚴重
單一電壓的濾波都只用1-2顆電容...
加上電容品質算普通,液晶內部沒主動散熱裝置
所以很多用到過保,電容就掛了...

网友:
建議周圍的電容都要換掉..這樣比較保險

网友(2011-07-05):
很精彩的第一次~
恭喜了~

网友:
我正在向硬的邁進|!!改天一定發個實例!!在這邊真的學到很多!!謝謝!!

网友(2011-08-07):
厲害,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