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HIMEI 963A 畫面一閃即逝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7):
前幾天去同行那兒拿東西,看到地上躺著這台螢幕
問了一下故障原因後,就順手帶回來練工了

故障原因:開機畫面一閃變黑屏

拆開背板

開始檢查故障點

謎樣的一搓毛

好多小強走過留下的痕跡

原以為旁邊的電感也因小強和蜘蛛打架而燒毀
經狼大指點後就沒做更換的動作了

更換全部電容後,請老婆燒機3小時
確定無誤後交機收工...

网友:
這台跟(寶麗晶)19吋的一模一樣

网友:
這是小強跟蜘蛛造成的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系列的我都建議 電容均更換掉 會比較好 不然過不久 其他有出現爆槳現象
另外  如看到 25V 220 330 請用470 代用  不可用35V系列代用 會出大問題
16V 470 可用 16V1000帶用
盡量用小體積的代用^^~

网友:
真恐怖的一台

网友:
請問 不可用35V系列代用 會出大問題????

网友:
恩...內部有點慘不忍睹,清一清...修一修
修好還是一條硬漢,恭喜板大完修了唷.....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唷 這系列的 我也有一台 不過他會過熱後無畫面 重開又可以用 還有裡面的狀況多跟大大一樣 小強 蜘蛛多  清到頭皮多發麻 問一下各位大大 如是面板故障(比如燈管過熱) 會有自動無訊號的現象嗎 除此之外 面板還有哪些元件會發熱嗎 ?

网友:
要看過熱時是沒背光還是沒畫面,沒背光一般是背光電路異常、燈管焊點老化及背光電路供電不穩

网友:
這台的p+i板常常 故障說! 高壓線圈那邊壞掉常常都無解

网友:
大大,,,,,,,,,,,,,,改高壓公板,,,,就 OK ...........................

网友:
這型號的電源高壓一體板舊版本容易有高壓處開槽不夠寬,導致跳火燒焦的問題,若不想煩的可以直接買一片來換,對自用機來說價格算還好(幫人維修就比較不合算),不過燈管焊點處也容易有異常,這時不是單換電源高壓一體板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系列的我都建議 電容均更換掉 會比較好 不然過不久 其他有出現爆槳現象

我是直接買同規格的就焊上去了
這台主要是公司進出貨資料用,再壞掉的話
也準備要換新的了...

网友:
又累積了一些經驗~感謝各位前輩分享!!

网友:
感謝各位前輩分享,有您們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