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膠是?

楼主(2011-04-07):
請問
板子上有種白色的膠或是透明的膠
那一種是什麼膠?

白色的膠叫白膠嗎?

透明的膠是熱融膠嗎?

网友A:
那叫"絕緣"膠XD
跟BGA無緣的意思
好啦...是"電子用高壓絕緣膠"
還有很多特色:透明色、室溫固化、絕緣、密封硅橡膠、密封膠、密封劑
適用於各種電子.電機.馬達部品的接著和密封
並固定各種電機.電子零件.
具有優良密封的特性.
使用溫度範圍 -50 ~ 2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叫"絕緣"膠XD
跟BGA無緣的意思
好啦...是"電子用高壓絕緣膠"

跟BGA無緣的意思???? 那學問可大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沒熱風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沒熱風槍...

BGA 就算有熱風槍 恐怕吹不動他 彈不破他  = =|||
看來要等順學大的土炮黑晶爐教學...ccc

网友C:
不知市面上是否有特殊的清潔劑來專攻這種的"絕緣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市面上是否有特殊的清潔劑來專攻這種的"絕緣膠"?

說到除膠...
我還滿好奇板上大大在維修這類被上膠的版子時是如何除這種膠的...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願意分享秘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拿一字起子去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到除膠...
我還滿好奇板上大大在維修這類被上膠的版子時是如何除這種膠的...
不知道有哪位大大願意分享 ...

小的是用 尖嘴鉗 給他夾掉!

网友:
有些絕緣膠可以買丙酮 或含丙酮的去光水
浸泡20~30分後會軟化  焊接面很容易用牙刷刷掉
元件面的話  可能就清的比較沒那麼乾淨  但還是比較好解焊  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