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JLD-320V1 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7):
JLD-320V1 32吋液晶電視維修
狀況: 開機指示燈正常變綠燈,但是全無畫面
拆開後主機板
視訊盒
POWER(24V輸出正常)
高壓板
高壓故障點放大
測量24V正常--測量U1(7805)輸入端無電壓----往前查 F1(保險絲)一邊有電一邊無電(斷開了),再測量無電端對地阻抗(並無短路),再測CMOS(正常),直接換一顆保險絲
畫面出來了,但是右下角有一圓型面板損壞情形(可能客戶之前就有的問題,不理它了)

夠簡單吧,只是不好拆裝而已、、、

网友:
對版主來說很簡單,但對我們不懂的就只能看電容是否有問題而已,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想請問的是有做什麼動作才導致不能看嗎?

网友B:
高壓板Fuse跟MOSFET掛
所以背光不亮...有聲無影...
通常Fuse會掛都是有短路...樓主也很快查到那個MOSFET掛
其實不只MOSFET,電源端並聯接地的SMD電容也是檢查重點
也恭喜修復

面板那個損壞算是面板漏液
只能換面板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大大完修,想請問的是有做什麼動作才導致不能看嗎?

忘了說我發的實例都是客戶送修的,所以客戶是否做啥動作造成或自然故障我還真不知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Fuse跟MOSFET掛
所以背光不亮...有聲無影...
通常Fuse會掛都是有短路...樓主也很快查到那個MOSFET掛

grason大 謝謝指教,不然我還以為面板是被客戶的一指神功壓壞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燈管老化...
照成供電電流增加照城保險絲燒斷
我有遇過一台電視就是這様...
搞了將近一年才搞好..
客戶搬回去看了幾個月後又都是有聲無影
一量又是保險絲斷....當中也有加大保險絲安培數
也是沒用...最後是把整組燈管換掉才解決問題..
參考一下~

网友:
電視換燈管??利害!!可見此電視應該是沒做燈管電壓回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燈管老化...
照成供電電流增加照城保險絲燒斷
我有遇過一台電視就是這様...

萬能小書僮大大可能看錯了,這台燒到的保險絲並不是供給燈管電壓而只是供應前端 PWM--IC 電路電壓,所以並不會因燈管老化燒掉的(旁邊二顆保險絲才是供應MOS-FET道燈管的電壓)
另外電視燈管要換還真麻煩(要非常小心),大大將整組燈管換掉那不是很累嗎?想到就怕了、、、佩服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請問chlu大~~您是用什麼廠牌相機(機型)?.....照片如此漂亮!
還是照相的技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請問chlu大~~您是用什麼廠牌相機(機型)?.....照片如此漂亮!

我用的是 BENQ DC E1020相機,價格不到4000元,我的照相方式(照PCB)用檯燈照PCB而相機關閉閃光燈,再開防震功能,就這樣(只知道每次開閃光燈畫面好像亮度都不平均,照相時按下快門時手都會抖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照相方式都相同~~
下次買一台回來試試!~~謝謝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歹勢...
真的看錯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ㄟ!大仔!你終於出現了!

网友:
感謝分享,這裡有你們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C:

ㄟ!大仔!你終於出現了!

不要叫我大仔n_119|
哇系小仔~~~
最近公司工作忙..
所以這陣子不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