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c TDS 420 資料擷取板維修

楼主(2011-04-07):
小弟在網路上購買一台 Tektronic TDS 420 示波器
打開來它內部資料擷取板,有電容已經漏液,並污染到週邊的元件.
http://f23.yahoofs.com/myper/M1u ... pg?TTcktnNBKBgPfM11
http://f23.yahoofs.com/myper/M1u ... pg?TTkAunNBrDtk9YWx
http://f23.yahoofs.com/myper/M1u ... pg?TTkAunNBxKGAmUIl
小弟主要是想把它先做清潔,不知大家有何看法??

网友:
先拆除漏液電容,並洗乾淨受汙染部分,再來就是補被電解液腐蝕的接腳及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用什麼方法清潔?

网友:
去漬油等溶劑都可以
請在通風的地方使用

楼主:
去漬油+牙刷+紙巾,清乾淨後,答案揭曉,資料擷取板已被自我檢測通過
清潔前有電阻已看不到編號
清潔後有電阻已可看到編號
資料擷取板已被自我檢測通過
接下來還有面板控制故障要解決!!

网友:
恭喜修復,建議可以把一些變色焊點稍微清一下後補上新錫
一些老機器用的電容雖不會爆,但會"漏尿",其中不乏知名品牌的長壽品,尤其在日系工業電源中也常遇到,穿板/SMD電容都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指導!!又給我新的方向!!
雖然我從十幾歲拿烙鐵,這種場面還是第一次遇到(新手)
心中充滿恐慌(google很久)在Tek的論壇裡已經有很多老外遇到同樣的問題,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有人用廚房清潔劑洗,有人用擦子刷等等,有人想送工廠用洗pcb的機子洗!!

這次成功的心得
-------------------------------------------------------------------------------------------------------------------------------------------------
1.總共有26顆AL貼片電容在這片板子上,全部同時漏尿
2.每顆電容污染範圍,直逕1.5cm左右.從污染處倒下去漬油.
3.刷的時後,動作快以免污染擴大.
4.趁去漬油還未乾的時候,將細小的部分席呀葉.
5.全部刷完乾淨,到光下傾斜,還可看見更細微的尿漬,重復部奏2到4直到尿漬消失.

网友:
一般自己處理的經驗是,先挖掉受損電容(要先記下原先的規格,用拍照最快),溶劑倒上去後牙刷刷過,再用氣槍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滴!!狼大講的是標準作業程序!!

小的是第一次,小的描述只供參考,不要跟我依樣畫胡如
請各位繼續給予指教!!

楼主:
我在15年前,學校剛畢業的時候,不自量力,到一家大公司當RD,做的第一件案子就是PCMCIA
的網路卡,那時候就用過熱風槍,把一個一百多隻腳的QFP拿上拿下的,三個月不適應離開了.
我看到SMT的東東都怕怕,買東西來拆都儘量買傳統插件式的,這次會買到SMT的,是因為我看錯買家的敘述,誤買的,既然頭洗了,就給它拼了,在網路google常看到痞酷,看很多SMT的高手在此,便前來請教,希望各位先進不吝給予指導!!謝謝!!

楼主:
今天把控制板拆下來,發現下圖中央的8隻腳ic的一隻腳,被c432這顆電容漏尿,給咬斷了!!
這顆編號是8L05A,古哥後,可能是78L05A??
如果是,請問那裡買? 如果不是,會是什麼東東??

网友:
這是so-8的78L05沒有錯,若是找不到,也可以用其他包裝的取代,要注意腳位

您這部算漏尿漏一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
小的我住在中部,離家最近的是台中,不知電子街有否?或是台北,如果台北有,小弟我可能要等有機會北上在作一次打包(既續看看有無其它災情,"漏尿漏一地"形容的真好!!)

楼主:
終於發現一顆電容C401不見了!!它漏的最嚴重,它走了,尿漬把自己也幹掉了!!

网友:
看焊點狀況,只能寫個慘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狼大!!
看完78L05A  so-8 的DATA Sheet後,發現,斷掉的那隻腳是GND,Chip上還有三隻GND,如果跳線成功,我可能可以省下這顆IC!!

楼主:
正要準備拿去漬油來刷的時侯,找不到去漬油了!!於是便繼續尋找這板子的災情,突然想到背後也有可能有問題,把面板跟按鍵分離看前面,發現尿漬跑到前面了!!
另外一個角度看!!
還好友把PCB翻過來,不然去漬油跑到前面把這種長得像"凡士林"的油脂,給污染了,二度傷害!!
開始要動工了!!,準備第一次與SMT戰鬥的第一種工具"很尖的烙鐵頭"40大洋,鎖上很久以前買的30W烙鐵(夠鹹了吧!!)

楼主:
今天到台中電子街買78L05A,只買到這種包裝的, 不知道是什麼型式?
找不到這次要用的33u和10u的al貼片電容,記得有大大說過取中間值來用,就買這22u店裡有的來用,一共買了三十顆!!

网友:
可以單獨對該78L05送電看看是否有5V,若有就可以繼續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趕快來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