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KLT-2052 lcd閃一下就沒了

楼主(2011-04-07):
kolin KLT-2052 開機(電源燈變綠)lcd閃一下(看見白畫面)就沒了(電源燈變紅)重按開關狀況一樣?
不知要如何下手???

ps:有單獨用外部高壓板電源點亮燈管-燈管一直會亮 但是lcd閃一下(有看見畫面一下)就沒了???
為什麼用外部高壓板lcd還是只閃一下 ad有問題嗎???

stu9916l mosfet 可用phb83n03lt   60n03s   40t03gp 替代嗎?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AMHOP/STU9916L.html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IPS/PHB83N03LT.html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OWER/AP60N03S.html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OWER/AP40T03GP.html

网友:
大大,,,,,,,,燈管另外用高壓單管試試看,,,,,,是否是燈管故障

P+I 板 看起來好像有6個燈管插槽 ?

楼主:
燈管試過沒有問題
沒錯 有6個燈管插槽

网友:
這型之前有修過, 應該是P+I的問題.
換掉容值不足的電容後,
如果變成有聲無影---->植一片4灯或6灯的高壓上去.(因為高壓線圈找不到可以買.....)
更快的方式是---> 換 4灯 P+I.

网友:
引用 楼主:
kolin KLT-2052 開機(電源燈變綠)lcd閃一下(看見白畫面)就沒了(電源燈變紅)重按開關狀況一樣?
不知要如何下 ...

您的意思是畫面消失之後其實燈管還亮著嗎?

楼主:
開機(電源燈變綠)lcd閃一下(看見白畫面)就沒了(電源燈變紅 燈管不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單獨用外部電源點亮燈管--------"燈管一直會亮"
我誤解你的意思了、應該是閃一下而已

故障點還是 P+I 問題,你可將 P+I正反面多拍幾張清晰照放上來,可能會有大大會看出可能故障的地方、、、

网友:
檢查二次測跟高壓那??檢查線圈阻直

楼主:
可是我用外部電源點亮燈管
為什麼 lcd還是閃一下(有看見畫面一下)就沒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你是用其他片高壓板點亮燈管(燈管測試器)?燈管還是閃一下嗎?
若是如此你還是"確定"一下燈管好壞及觀看是否整支亮度平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要請那些東西下來? 12v5v adj要接那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其他高壓板點亮燈管的

楼主:
其他片高壓板點亮燈管  燈管恆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片高壓板點亮燈管  燈管恆亮

意思是用其他片高壓板點亮燈管後,AD板及其他電路都接上,面板畫面還是閃一下就消失而燈管還是亮著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閃一下有畫面之後畫面變黑而燈管恆亮,那問題點則可以排除高壓板和燈管問題(燈管與高壓板是好的),那可能要從AD板開始檢查了先試著用電錶測量一下各電源部分電壓是否正確 5V 3.3V  2.5V 等均測量看看

楼主:
經測試
有足夠的電源供給ad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測試並沒有足夠的電源供給ad板?

能照個相嗎? 測量點的電壓、位置,不然我也猜不出來"沒有足夠的電源供給ad板"

网友:
也可以檢查送至面板的電壓,必要時測量面板TCON各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照個相嗎? 測量點的電壓、位置,不然我也猜不出來"沒有足夠的電源供給ad板" ...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按開關 開機後(電源燈變)lcd閃一下(看見畫面)就沒了(電源燈變)但是可重按開關電源燈變)畫面閃一下電源燈又變狀況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按開關 開機後(電源燈變綠)lcd閃一下(看見畫面)就沒了(電源燈變紅)但是可重按開關電源 ...

這應該是AD板有問題造成可重按開關電源,目前沒修過這一片所以只能建議你將主要IC重銲看看
另外下圖紅框部分零件是原來就沒有嗎?(好像有被拆下的痕跡)

网友:
怪了~~是他的電表有問題嗎???
5.5V??3.5V??怎麼還有3.7V跟1.9V的???
經過穩壓IC...應該分別為5V 3.3V 1.8V阿....
神奇的是.....接地端...怎麼會有電壓??

网友:
如果上面穩壓IC都是ADJ的,ADJ腳就會有電壓囉~
不過電錶可能準確度有問題或是沒電了,測出數據都略高一點

楼主:
右上角上原本就沒東西空的

現在將更換 4灯的高壓板 和重新清潔屏線後 ,
有看見畫面一秒就沒了
但是電源燈恆亮綠燈
重新拔出vga線又可看見畫面(show無訊號字)一秒後就沒了???????????

重新插入vga線又可看見畫面一秒後就沒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確定畫面閃一秒時此時背光是恆亮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確定畫面閃一秒時此時背光是恆亮的嗎?

現在有畫面有背光
沒畫面沒背光
重新拔出vga線時又可看見畫面(show無訊號字)一秒後就沒了???????????
重新插入vga線時又可看見畫面一秒後就沒了

网友:
不然先用點燈器讓燈管恆亮,並外接信號看看面板顯像狀況

楼主:
謝謝狼大的指點
新的高壓板 有問題

楼主:
經過更換數個高壓板 有些高壓板可以點亮
有些不行但是不行的高壓板拿到他台上又正常
真是奇怪???

网友:
六支燈管內有老化/問題,有的高壓板會保護,有的不會

网友:
大大,,,,,,, 找一塊 P+I 裝上之後, 燈管會恆亮, 那一片用

然後 用電錶檢察 AD 板上 24C16N ( EEPROM ) 有無故障 !!!!

楼主:
謝謝各位 大大 的幫助
已經開機36小時
應該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