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池串並聯問題

楼主(2011-04-07):
鋰電池先串後並 或 先並後串
有何優缺點

网友:
筆電是先並後串 ,對單一並做充電監測.

网友:
最好以單顆為單位去並聯,且最好不要超過三顆以上

网友:
如果以18650鋰電池為例~
有分帶保護板的跟沒帶保護板的
帶保護板的話基本上會裝在電池的負極~最高輸出大多都用1A的~且會比較高一點~約1公分
而沒帶保護板的基本上是打封包電池用的~保護板最高有輸出到3A的
並聯的部分廠商最多只打PIN到3顆~沒看過更多的~
因為鎳片不夠大的話~會在使用的時候發熱~造成危險
SO...給你參考一下~要串並的話~鋰電池的保護板很重要喔!!

楼主:
先並後串
會比較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並後串
會比較好嗎

請問有沒有先串後並或是先並後串的數據可以比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