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ECO TL2686TW 液晶電視維修判定面板死亡 (算失敗吧!)

楼主(2011-04-07):
  今天來看這台26吋的東元液晶電視,剛3年過保才2個月就出狀況,實在有夠會算,算得準準的!

        這是去年10月份送來維修的,最後判定面板故障已將其回收作研究練功用,來看看它的詳細狀況吧!

        底下是它的型號與故障圖照:啟動後先白屏,不一會後,面板會有色彩線條出現,主人說:每天開機都是這樣,要這樣熱了3~40分鐘後,自己就會自動顯示正常,一整天也都沒事,總之!就不能冷機過久,過久它就又會顯示不正常啦!

        底下是它的各個控制電路:

         一開始!我朝主板的問題方向著手,我先對主板上主晶片下手,拆開主晶片的散熱片,這像是在黏假的一樣,根本都沒有全面覆著在晶片上嗎!我有理由懷疑這個主晶片,它已經脫焊了!

          經過一番烘烤加熱,重新刮除散熱膠帶,中間挖空塗抹一些散熱膏,再把散熱片黏回,這個部份算是完成,有試點過是正常的,証明晶片並沒有被烤死!

         接著!我又再處理檢測一下,主板的電源部份!

         我送電測試,這樣它也都能正常的開關機,即使是隔了一夜的隔天早上它也是OK的,就這樣過了4夜的第5天清早,它又故態復發!真正是遭蹋人啦!

        在拆卸測試的過程中,電路板都是卸下沒有固定,一不留神忘了拔插頭,就會像底下這張,哇!短路了!還好那都是在未起動的狀態,並沒有造成災情。

        在冰凍了許久日子後,蓮霧大仔有發表一篇屬於這台TCON的電壓數據,在有出狀況下,我都一一的測量過,沒有一個凸槌,每一個數據都是對的!真正是遇到鬼啦!

        我一直想一直在想,一定是哪裡有接觸不良,我把面版全拆了,將所有的接點,仔細的補焊過!結果ㄋ!當然是事與願違!

        你們看!最後我還把TCON上的所有貼片電容改成電解電容,因為我還是認為是這個TCON出了問題啦!

         拆拆裝裝!這個軟排已經爛到暴了,銅箔翻;翹;斷統統有,這還很難找,只有亮晶晶有在賣,而且比較長,沒得選只好裝了!

         常常在測試中,對面板的某一角落翻起,查看顯示的有無,偶然間!我找到一個規則,這個角落翻起,它會從不良的狀況立即變成正常的顯示,其他的角落是不行的,若是將它再放下,平躺在工作桌上,它就又不正常,而且翻起的高度也不能太小喔。

          於是!在判定面板問題後,我只得在第二張的這角落,墊著一軟塞,讓這塊面板有一點拐角的狀態!

               就這樣繼續使用中了!搞了半年了,面板還沒被我搞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网友:
真的是很厲害的維修 請問面板是奇美的嗎

网友:
抱歉眼拙 剛剛看到了 是奇美的

网友:
我覺得一定有什麼地方接觸不良。

网友:
有沒有試過用公板點看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回覆一下眾神!
       我並沒有修好它!現在也是有時隔了一夜,開機還是不正常,只是不用熱機那麼久,10~20分鐘後就會正常(送來修時是30~40分鐘)。
       若是不想等待,電視的邊框拍一拍會先有畫面,不過是定格的畫面,再啪會轉另一定格畫面,再拍就又正常,正常後使用24小時也不會出問題,我比較覺得是面板的DRIVER IC,有一點.........。
              眾神的認為是什麼ㄋ?

网友:
如果把AD等先從固定機構脫離,再輕敲面板,若畫面會有變化則是面板部份問題,若無變化表示是AD等問題,另外屏線輕微接觸不良也容易受到振動影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仔說的是啦!
會發現從一個固定角落翻起會有正常畫面,那些電路板是已經脫離固定架沒錯啦。
所以呢!我是較認為這面板有些shorter!啪呆!啪呆!

网友:
這真的可能COF有異常,如果塞的是左上角的話,剛好又是第一顆驅動IC

如果起始訊號STH因此沒送出去,就會無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蓮霧大仔!
你終於出現了!
塞的地方,是我面對電視的左上角呢!這是不是就是你說的地方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阿~就是左上的DRIVER IC

其實我都在...  有看到我就會回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那可能就是了,謝謝蓮霧大仔的指示!
今後還請多關照關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來貼片電容 可以用電解電容代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