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A電路計算器

楼主(2011-04-07):
這計算器是網頁模式...
解壓之後會將所有相關的文件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只要執行網頁檔案即可直接使用

這是DC to DC最常用的升壓IC

网友:
好物,受領了,謝謝!

网友:
雖然不會用~~還是感謝~~

网友:
感謝順興大哥的寶貴資料,好好用喔!!

网友:
想請教一下 蓮波電壓及振盪頻率一般都設為多少
蓮波電壓不是愈低愈好 這應該跟電容的大小有關吧
另振盪頻率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到後面接的電路

楼主:
蓮波電壓....就是輸出的電容...
要是怕有干擾波...電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
順興大哥:感謝你的電路,今天晚上我終於把我的"玩具VGA"做好了,蘋率設在 50K 因為沒有電感表,只好隨便抓一枝像電阻的電感給他接上,電容器輸入輸出都用 470UF/10V 輸出電阻比 22K:6.8K 電壓輸出 5.3V 鋰電池 充電電壓 4.2V(手機充電器)外加一個藍色LED免得老人痴呆忘了關電源,CASE 我用VHSC 的錄影帶盒子剛剛好...

网友A:
升壓電路!!只是不懂得我用7850~5v~~輸出只有4.x~~要用到6v才有4.8~5v~不知道大大可以講解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7805 是穩壓用的 !! 不是昇壓元件 !!

只有電壓超過 5v 以上才會有作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計算器是網頁模式...
解壓之後會將所有相關的文件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只要執行網頁檔案即可直接使用

順仔,它不只是昇壓。它還能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壓電路!!只是不懂得我用7850~5v~~輸出只有4.x~~要用到6v才有4.8~5v~不知道大大可以講解嗎?

是7805吧......那個工作範圍要7V以上~~30V以下的吧..
那顆是穩壓IC~~~不是我PO的這個升壓電路...

穩壓IC本來就要比原本還要高的電壓進入~~出來才是固定的電壓..
升壓用的IC跟穩壓IC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仔,它不只是昇壓。它還能降壓。

我知道阿...還可以轉負壓.....
不過~~通常都用來升壓比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805吧......那個工作範圍要7V以上~~30V以下的吧..
那顆是穩壓IC~~~不是我PO的這個升壓電路...

謝謝~我動了!要7v~30v~才有穩5v!

网友(2011-07-07):
感謝,收下研究~~
(越學越多,都吸收不了,腦袋打結了...)

网友(2011-08-30):
正合我的需要
好資料 收下了
謝謝版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