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無法開啟ENHANCE-ENP5240G

楼主(2011-04-07):
事情是這樣的,小弟有一顆power 衡益400w(ENHANCE-ENP5240G)的因無法開啟便把它拆開來看發現有兩顆電容有突起~導致兩端電壓只有2.x伏~~後因不知名原因該電容變回5v就可正常開啟,但因小弟不小心將pwm ic (top222y)短路導致整顆ic炸開,之後小弟將其解焊取下~去網拍找到相同ic將其焊回去~~但一樣無法開啟~~量之前有電壓的電容卻量不到電壓0v~~pwm ic的drain跟source端有高達320v左右的電壓~~之後小弟變不知道該如何解決此問題~希望有高手可以指導一下小弟之後要怎麼維修這顆power

---------------------------------------------------------------------------------------------------------------------------------------------------------------------------

小弟剛剛去量了5Vstby發現並無電壓~仔細檢查外觀~似乎無其它電阻電容燒毀~

另外感謝提醒~明日會補上圖~

---------------------------------------------------------------------------------------------------------------------------------------------------------------------------

經過爬文後得知5Vstby無電壓朝高壓部份下手~~目前量測兩大電容皆有160V

网友:
建議您先從這篇看起,讓自己對維修POWER有概念~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再來,請讀一下版規,依版規貼個圖,並看看其他維修實例,自己做一些嘗試。
或等候站上其他前輩前的提醒,相信你很快就會修好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Top222y 燒了, 那應該 5VSB 及 PS-ON 都沒了吧, 建議檢查一下輔助電路及推動電路..

网友:
請參考TOP的官方線路圖

475.8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這樣的,小弟有一顆power 衡益400w(ENHANCE-ENP5240G)的因無法開啟便把它拆開來看發現有兩顆電容有突 ...

你的 TOP222Y 不小心短路燒壞了.. 這和一次側高壓沒關係的..

你了解這個 IC 的作用嗎? 主要是用來推動 "電源開關變壓器" 的兩個推動電晶体(通常是一個)..

你現在的情況應該是通電後, 風扇動也不會動一下, 因為推動電路出問題, 二次低壓側(3.3、5V.. 等)根本沒電壓, 而風扇用 12V 電壓, 自然不會動了..

所以你應該把檢查的重點放在這推動電晶体(或 MOS FET) 及旁邊的電路..

网友:
我前面搞錯了.. 這顆是輔助電源的 IC.. 出問題自然無 5VSB ..

另外這顆 IC 通常和其它 IC 搭配使用, 如 UC3843(這個才是推動晶体用的) LM393 .. 所以大多是用一塊小電路板..

你不妨將所有 IC 旁邊的零件都檢查一下..

楼主:
C大您好~~小弟照你所說往IC附近檢查零件..發現有1顆BJT掛了...上面寫的P/N是A1015GR

持續CHECK其它元件另發現與此電晶體~附近10 Ohm電阻掛了...量到8.1k ohm會有藕斷絲連這回事嗎@@?

另外小弟想請問~若是ESR與容值相當的話用鋁殼固電取代電解電容有什麼影響嗎?

楼主:
小弟把壞的電晶體換了還是沒5Vstby~~好囧呀~~TOP222Y附近的元件剛量剛測的都試過了

都找不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把壞的電晶體換了還是沒5Vstby~~好囧呀~~TOP222Y附近的元件剛量剛測的都試過了

都找不出問題~~~ ...

呵, 剛開始修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是建議你不妨參考一下 Datasheet, 像這顆 IC 其實只是個三端點零件, 它能夠簡化輔助電源的設計..

其端點只有 D、S、及 C 腳, C 腳就是控制之用, 通常用光藕晶体來做回饋, 以控制輸出.. 像以下這張圖就是在 Datasheet 中的應用說明..

其實 PSU 原理(控制方塊圖)都很類似, 但零件不同, 電路就會有不同的 layout, 不過基本原理還是一樣的..

多修幾種不同控制 IC 的 PSU, 相信就很容易了解其中的差異..

网友:
你再試試看, 若真的修不好, 可以的話, 寄給我, 我幫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