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GPS-300ABC REV:00(ASUS AS-D695套裝電腦POWER)

楼主(2011-04-07):
上次在二手區接手一位網兄的恆溫烙鐵後,剛好手邊有一顆故障POWER~
於是隨手起來修一下~
不過這顆算是撿到軟的,但這也是台達電這顆POWER的通病了,因為手上修過這顆有類似問題的次數很高。

這顆POWER的常見病症:
1.出現系統不穩,查修+5V或+12V的輸出濾波電容,本例即為此種。
2.USB隨身碟或隨身硬碟常常辨視不出來,變成未知裝置。查修+5VSB線路上的電容。
3.嘰嘰叫。查修變壓器前方的小顆電容。

說實在話,這顆POWER算是不錯的,目前為止遇到的都還是電容凸,沒有大問題。
而且不會因為電容掛了,結果去燒其他的元件,線路的設計和保護算是做的不錯的~
不囉嗦,看圖吧~
過程使用手機拍攝,如有不清楚或是拍攝不佳處,敬請見諒。

首先,驗明正身:台達電GPS-300ABC REV:00

本顆POWER故障為在系統中出現莫名當機現象,吃電大一點就當機、重啟等等,特別是硬碟大量存取時。
初步使用測試器看數值,發現一切正常,所以說這種測試器只能方便使用,無法看它是否真的有故障。
個人都拿它來當快速電錶使用。

本次維修使用工具。抱歉,桌面凌亂。

正面

凸頂處,由於是公司的POWER,所以是壞一個換一個,沒有全面把所有電容都換掉。
而且,都是廢POWER拆料來換(感謝tdsong先前曾送我一大箱廢POWER)。
其實這顆已經修第二次了,上次是+5VSB有問題~

焊點位置圖

更換完畢後測試

网友A:
大大您好
我也是用台達的300系列
那我有時候待機時硬碟偶爾出現小怪聲
但是運作上都還OK
會跟POWER有關係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一顆 power全新也要1,2000塊,修的好也算不無小補,感謝分享!

网友:
測試器只能方便使用,無法看它是否真的有故障。當快速電錶使用很方便。 +1

网友:
恭喜完修,這款通病的確都是電容,另外風扇失效也會導致二次側輸出電感過熱變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硬碟有怪聲
是快故障的前兆
POWER 供電不穩的話
有時硬碟是無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
我也是用台達的300系列
那我有時候待機時硬碟偶爾出現小怪聲

拆開先查查我照片有特寫到的那幾顆電容看看~
我猜+12V的凸了~

网友B:
可否提示+5V或+12V輸出濾波電容的容值及耐壓供檢修參考,我有一顆 ENERMAX 300W偶爾在剛開機時會造成主機重啟,但電容未爆,測容值也未明顯變化不知從何換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提示+5V或+12V輸出濾波電容的容值及耐壓供檢修參考,我有一顆 ENERMAX 300W偶爾在剛開機時會造成主機重 ...

耐壓和容值在電容本體上會寫~
電容是否故障,老實說,除了容值可能會變小以外,最好的方法個人認為是使用指針錶切電阻檔位去測~
看看充飽電後(電阻無限大)是否有漏電現象(指針會反覆充放電)~
我自己是有看過電容錶測容值沒問題,但用指針錶看出來有漏電的,但是那是音響用的電容,POWER用的我倒是還沒看過這種壞法的~

您的問題建議您先查查電腦其他零組件的狀況,例如:RAM
如果確定零組件沒有問題,那就拆POWER,另立一個主題在疑難雜症區,並附上照片,相信會有很多有經驗的前輩給您意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耐壓和容值在電容本體上會寫~
電容是否故障,老實說,除了容值可能會變小以外,最好的方法個人認為是使用 ...

請教電容漏電(指針會反覆充放電)是在剛充電指針移動中,或是到無限大時的現象,一些凸電容都丟了,有機會在來試試。

電腦是整台全換,確定是power老化,只是無電路圖或示波器可測,且在冷熱機時+12v是變化範圍是最大的,電容悍下又測不出異常,所以想參考一般power +5V或+12v所用的電容來直接試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電容漏電(指針會反覆充放電)是在剛充電指針移動中,或是到無限大時的現象,一些凸電容都丟了,有機會 ...

維修POWER未必非要有示波器或線路圖不可~
有線路圖當然是最好,可以方便判斷故障點~
對於維修POWER上的概念建議您先讀過下列文章,另外也到教學區看看那幾篇置頂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多一份学习,多了解一些故障,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6-09):
恭喜大大完修,感謝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