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網站來發個BGA好了因為都被我拆壞光光

楼主(2011-04-07):
我的第1次獻給大大們了開市了
1.這張圖有搜索過的同學應該不陌生我只是沒鐵碗用瓷碗代替

碗公直球

碗公直球

2.上BGA糕薄薄一層找可用鋼網對準固定   要對很準我手又抖了
3.挖忘記照相這步驟應該是植球n_079|
4.一切就緒直接上了溫度設定吹220度過程中照的
5.溫度到達180度我就停了等她涼可是...挖n_094|
6.只好再從來1次我也不知道是怎樣變成這樣不過這次我把風量減少+熱速度變慢不過很穩定只是要等很久溫到才到180度

网友A:
最後一張....掉點了n_094|
你的散熱片放的方向不對~
上面一直加熱~底下確拼命散熱~~難怪加熱會慢~~

楼主:
那個拆壞的試作的你眼力真好那個點原本就掉的..恩我現在改進很多東西不過還在摸索怎麼焊回沒ˊ一次焊回成功的拆了幾張舊卡焊回去全軍覆沒.還是原本就有斷線(掉點)搞不清楚.不過我擺球或者用錫糕速度都有提升了.拆BGA也OK
又找到一張圖

加焊中BGA

加焊中BG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掉點了
你的散熱片放的方向不對~
上面一直加熱~底下確拼命散熱~~難怪加熱會慢~~ ...

阿水大 請問你的意思是樓主的步驟中,加熱BGA晶片時,底下的散熱片是翻過來放嗎?
底下若是不放散熱片跟有放,有什麼差異?

先謝謝各位先進的寶貴心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BGA是怎麼焊上去的?(2)
WISH有教哦~~~~~~~~~
有沒有散熱片不是重點...沒有也可以植啊~直接放桌上也可以植啊~~

文中有提到:
放好後在南橋上放一個小散熱器,記得散熱器的放射端要頂在南橋,而不要用底部,如果你用底部頂著南橋,則散熱器會幫南橋散熱,你的植錫時間會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