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I 945P platinum 該換幾顆電容???

楼主(2011-04-08):
小弟的 MSI 945P 主機板掛了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該換爆漿的電容???
還是附近的同型電容一起換掉???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CPU旁

CPU旁

CPU旁

CPU旁

楼主:
SATA旁

SATA旁

网友:
我的建議是:

1. 怕麻煩的話, 就只換有問題的電容
2. 想一勞永逸的話, 就把附近同樣功能的電容一起換掉

网友:
同批電容製程相同壽命相差不多 ,又是便宜易取得, 順手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款處理方式
1 更換損壞的電容即可 但未更換的同規格電容過沒多久也跟者報電容
2 同規格的全換上新品電容 切忌 物使用拆機的電容

网友:
壞掉的就不用說了,
建議是把附近相同的電容都換掉,
就算拆下來容值沒太大的變化,
其實壽命也差不多了!
而且一顆電容也才幾塊錢,換一換,
一勞永逸!

网友:
同規格的一同更換  +1

网友:
現實面來說如果是自己的板子那換爆的那顆就好..如果是幫客戶修的話那最好同樣的都換省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主機板會爆電容表示你電源供應器也要檢查了。

网友:
去買電容都是五個十個一組的…
那就一起換囉…省力…省得萬一到時又有問題再來一次…

网友B:
請問下         業餘         的新手的話,電容建議去哪買?
因為前幾個禮拜去高雄x將買三陽電容兩顆一組的覺得很傷... 但逛露天逛不出心得...
一次購買的話建議買哪些規格的?數量不大的話怎買?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下         業餘         的新手的話,電容建議去哪買?
因為前幾個禮拜去高雄x將買三陽電容兩顆一組的 ...

痞酷的 "盧東佑" 就有在賣了, 也常常在辦網購, 價格很便宜, 又多是日系的..

有所需要的話, 不妨 PM 給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 cremaker 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