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教降壓的問題

楼主(2011-04-08):
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可以供應 +12 +5 0

我用 12v 直驅 12706
想利用 5v 讓 12v 降壓至 7v
這樣做對嗎?

===========
補充 12706 額定電流為 6A

===========
看到這邊,想起當時的年少無知(喂,才過不到一年吶 = =)

网友:
這樣無法降壓
12706的兩端還是+12v

楼主:
那這樣呢?

+12 接到正極
而負極透過切換 0 / +5v

使用的電源是一般的電腦電源供應器
這樣接會不會讓 power 變成炮仔呀?

网友:
一定要加一個降壓電路

网友:
之前有看過風扇正接12v,負接5v可以正常動作
前提是12v對地與5v對地,均要有負載
而風扇此時與5v負載分壓,取得7V電壓

但是製冷片,不建議這樣玩
輕則PW自動關機,重則整組系統損毀

小弟有試過不接負載,只接風扇
PW不能正常工作
所以還是建議您搞一組6安培的dc to dc模組來玩

楼主:
請教此電路是否合用?在文件中並沒有提到大電流
小弟不才,請幫忙看一下 m(_._)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用到這麼複雜的喔!這個您還要考慮去用到PWM信號源去控制MOS開合。
直接弄顆L1117之類的可調式穩壓IC,就馬上解決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個合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115765213

L1117 耐電流可能不夠,感謝提供一個方向挖資料

LM317 輸出只有 1.5A?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16.htm

在考慮萬用變壓器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54210724
目前還沒找到合用的規格

网友:
LM2596這顆PWM降壓IC業界大量使用
拍賣網也有很多成品販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個人較不建議此電路並聯使用來增加輸出電流
還是你直接開出你的需求
這樣有助大家幫你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致冷晶片規格為 12V 6A
控制功率的方式:降壓 / 限電流
現在找到的『降壓產品』,多數電流僅至 3A

電源輸入為『一般電腦用電源供應器』,12V 輸出可達 18A,致冷片額定電流 6A
希望能降電壓至 5V 以上皆可(5V 對致冷片來說,已經接近驅動最低電壓了,不建議使用)

12V 1.5A 不工作
12V 3A 可以工作
12V 6A 最大效率點的附件

有說不清楚的地方,還望再次用力點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電源輸入為『一般電腦用電源供應器』,12V 輸出可達 18A,致冷片額定電流 6A"
這裡的18A代表電源供應器可以提供負載18A,但您的致冷片並不會用到18A.

所以
致冷晶片規格為 12V 6A
一般電腦用電源供應器 12V 輸出可達 18A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的致冷片
沒有要做輸出功率調整的話
直接用PC POWER的12V驅動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確是想做『可調整功率』的
但『無段調整功率』對我來講,可能是天書吧
所以才在摸索『有段調整功率』,即使是只有 +12 +7 兩段的作法
找了兩三天,打算明天就直驅試車囉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62353110

HRD12008  修改後半成品模組 240元   一組運費40元
修改後可以自由調整3.8V~~32V,可以有8A供電能力  除非您只要標準的12V 那就不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