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買示波器的探棒

楼主(2011-04-08):
有哪位大大肯割愛賣我的,請PM給我,謝謝

楼主:
忘了說,是100MHZ用的,謝謝

网友:
儘量找原廠的,探棒好壞會影響測量波型.
如果找不到原廠的,也可以看一下原廠的
探棒數據,找其他廠牌替代.

网友:
探棒還是買新的比較好。
當初買一台二手 SS-7810 100MHz 示波器,用不好的探棒根本無法校正,再怎麼調方波還是顯示「波浪波」。後來用的兩根 Agilent 300MHz 的探棒總算可以用了,這兩根探棒比二手示波器貴,很無奈,但是也是不得已的事。

楼主:
gi大,也就是說不一定是要原廠的,但要用比較好廠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用途而定, 像我使用 Tektronix TDS 220 示波器, 用的是約七百多的測試棒.. >_<

不過一般用途也夠用了..

楼主:
天呀,我還買二隻五百的探棒,會不會太衝了?

网友:
當初有試過便宜的..好像型號是 HP.......黑色的,可是不管怎麼調,方波還是「波浪波」尾端不是下沉就是上翹。還好買得時候有在現場試過,那一台示波器是可以顯示「方波」才知道要用好的探棒。
有看過朋友的一台20MHz示波器,用250元的探棒校正時,卻可以顯示「方波」。真正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參考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