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開進安全模式的故障原因竟然是......

楼主(2011-04-08):
前幾天小弟這邊USER大清早叫修,原因是只能開進安全模式,
有經驗的人多半都會聯想到,中毒.硬碟壞軌.系統損壞....之類的原因,
小弟也是先往上面那些原因去處理,當場是處理好了,用整天都沒事,
這一天之中USER也曾重開機過,都正常沒再發作,
隔天大早,他又叫修了,小弟只能跟他抱歉沒處理妥當,整台帶回維修室測試,
各位大大知道最後原因是什麼嗎???
..
....
.....
答案是,POWER的5VSB迴路電容爆漿了,完全料想不到的故障方向,
小弟碰電腦10幾年第一次遇到,一直開進安全模式原因竟然是POWER故障,
電容換好後,燒機一天測試正常,還他超過一個禮拜了,沒再叫修.
只能說,我輸了....
*********************************************************
補充說明:
主機板-華碩P5GD1. CPU-P4-3.4HT LG775. RAM-256MB DDR400*2. HD-SATA 80GB
USB MOUSE. USB KETBOARD. 使用ON BOARD顯示卡.

网友:
有人可以推理一下原因嗎???有點想不透??
5VSB有可能導致POWER供電不夠力嗎??(供應給494電力不足??)

(我的不負責推理:會進安全模式是供電不足。5VSB提供的是IO與南橋(北橋我不知道),這裡會引起這種問題嗎??)

网友:
電腦的心情是人類很難理解地.....
我就碰到顯卡插不好,可開機可顯示,就是HD抓不到,仔細插好後才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實在太神奇了,小弟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才拿出來聊聊.

网友:
5V SB供電不穩的話~~~
只要插USB的周邊都會當機~~~~

网友:
我想可能POWER的整體輸出不足所致吧,
可能要看那顆晶片和PG及PSON是不是有連帶關系
不然5VSB和安全模式實在是想不出有何直接的關聯

但透過你的經驗
讓大家又上了一課
真是感恩啦

网友:
碰到這種狀況我是有遇到過
如何造成不知
通常Power是優先檢測
再來主機板1000uf/6.3V近十顆,電容值也一併檢測更換(供參考)

网友:
原來還有這種可能啊!

网友:
5V VSB雖然是待機電壓 但是不穩定的話  也會影響到後面的輸出
修過好幾顆5V VSB 飆到7V以上  但是POWER依然能夠開機 PG信號卻不正常.......
這樣一來  主機的偵測端會判定電源不穩 有時候會正常 有時候又秀逗
所以最好帶著電源測試器看一下電壓吧
現在好像比較看不到爛爛的隨機POWER了........

网友B:
.....都說了~~問題出在USB...大家還在猜阿....

网友C:
不是每片板子USB都5VSB供電的不是嗎?
印象中記得好像有遇過只有+5V供電的,連跳線或BIOS都沒有可切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每片板子USB都5VSB供電的不是嗎?
印象中記得好像有遇過只有+5V供電的,連跳線或BIOS都沒有可切換的 ...

就是有些板子USB吃5V SB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其實我也欲過很多USB滑鼠插著...
重開機不是抓不到就是會卡在開機畫面...
插上隨身碟或USB硬碟更慘...有的還會無法開機...
就只因為5V SB供應電壓不足....

网友:
可能有喚醒電腦的相關電路都用到5VSB吧!

网友:
另一個一直重開機
給大家參考
如果 RESET 異常
會一直重開機
這種案例我已經見過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說了~~問題出在USB...大家還在猜阿....

shunxing大說的應該是正確的,USER電腦外接設備的確只有USB滑鼠跟鍵盤,
所以當我看到shunxing大這個回應後,才馬上在原文最後補充了USER的PC硬體配備,
感謝shunxing大解惑.
啊,原來PC配備打錯字了,是KEYBOARD,不是KETBOARD,但超過一天不能修改了....好害羞啊n_020|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時不小心打錯字 但沒得改了 一直放在那裡 不用害羞 會警惕自己下次小心...
順興大早都習慣了 連警惕的效果都沒了 就算是被抓包了 也沒有什麼害羞的問題...
久而久之 成了他的個人特色 別人是搶不走的...cccccc

网友:
好強的電容喔! 打不死還會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