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石頭商標 P5PE-vm 待機電壓短路不開機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4-08):
故障情形:不觸發開機,板上待機綠亮閃一下就滅

嗯,待機燈不亮,表示待機電壓可能短路,先打atx 5vsb阻值,結果正常,心想應該是後面有東西短路,
上電後,量紫線,有5VSB....那表示短路點在後面...
想到板上曾有人討論此板NB易掛...so..先打一下pci A14的阻值..XD真的短路囉
先不要往最壞的去想,一步一步查,pci 14的3.3v是從5vsb轉換過來的..所以找到了一個apl1084穩壓ic,
旦了vout腳的電壓竟只有輸出0.64V...但vin有4.98V(5vsb直拉過來)~
先換了一只 1084上後,再量電壓,情況一樣0.6V...並且有發熱的現況...再往下找(這時找好久,所以都沒拍照),都是再打值)...終於在打網卡的ic週邊的貼片電容時發現都短路了,於是將網卡晶片拆下後pci A14的短路消失了...
再來上電測量,apl1084不再發熱,電壓也正常輸出...
再來紅燈停,綠燈行..板子總要走了吧^^
裝備都上後直接開機,畫面終於出來囉
兇手..

拆下的88E8001-LKJ1網路晶片廢板上有,可是懶的拆換了,腳好細,幫客人插一下網卡就好囉^^~完修

网友:
查修的順序與思維很棒!!

楼主:
圖片最一張應該在第一張...

网友:
太強了~~
好清楚的維修過程~~感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清楚的步驟,非常感謝!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网友:
恭喜完修,很好的維修範例.

网友:
這個好~不過新製程的RTL8111以上的網卡晶片整合PCI晶片在內部
我外插網卡沒用~只好乖乖的買晶片焊回去XD
恭喜完修!!

网友:
很詳細的查修過程!
一步一步的往回找,一個一個的排除!
真的太強了!

网友:
利害!!我要多學習~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好詳細的查線過程
趕快偷偷的學起來

网友:
MARVELL 的網路挺會壞的 ,尤其是TQFN,會壞大多是被雷擊的,現在公司打件都用這間的,反而瑞昱的比較少,我猜應該是比較便宜

网友:
原來是這樣喔 我一直以為 A14腳短路 就是 NB掛點 原來還有這一招 恩 學起來了 感謝你的分享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當然運氣不好南橋掛點的機率也很高,如果有吃3.3V的相關元件都排除了,當然南橋就很有可能,這板應為起初摸南橋只有溫溫的,所以暫定它沒事..

网友:
恭喜完修
如果是我,也是外接網卡,比較省事

网友:
這顆好像容易掛
之前有客人寄了4台w3都是不能上網
心想不會這麼巧吧
第一次碰到
結果真的都是這顆掛不然就是週邊線路有問題

网友:
很清楚的完修過程!謝謝分享!!

网友:
利害!!學起來用!!謝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清楚的表達方式!

网友:
小弟手上有一片開機十秒就過熱的版子(K7的老版子),
有空也有學著修修看.

网友:
該跟大大好好學思維!!這東西....說真的!!我也沒時間去弄吧!!
畢竟在服役 = ="  能偷偷爬文  真幸運XD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謝謝精彩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清楚的步驟,謝謝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