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沒幾個月就爆成這樣,以後不再買了
火..

楼主(2011-04-08):
這牌子電容,去年買來試用的,換ACER LCD電源板的電容,
才沒幾個月就爆成這樣,以後不再買了,
純屬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网友:
不管甚麼時候買的都要看一下生產週期吧!!
下次買的時候注意一下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週期??在哪裡??
剛剛又看了一次爆掉的電容,看不到這類訊息.....

网友:
看到這符號.......我不便批評~~~
但~~這一款的~~~超級會爆~~~

网友:
有趣的是,怎麼兩顆像雙胞胎一樣!!!

网友:
這個算是國產老牌子了

网友:
爆電容一定是品質的問題嗎?

网友B:
唉呀!
不爆沒得換,我最喜歡換電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呀!
不爆沒得換,我最喜歡換電容了!

換電容是我這個等級唯一能做的= =|||

网友:
裝了鞭炮在裡面嗎 ?!

网友:
這款的電容在市面上很容易看到,
因為它進貨很便宜,所以我們買到也很便宜!
品質就看個人怎麼看了!
但是有時候也很幸運,可以撐很久,也有得像大大一樣,
沒幾個月就又掛了!

网友:
我以前也大多用這個廠牌的..
但目前只使用 rubycon 及 teapo 的電容器..

网友:
好恐怖怎麼會爆成那麼樣

网友:
ARK、JACKCON等較適用於一般場合,較嚴苛的場合,建議還是以耐用度高的品牌為主

网友:
我之前也都用JACKCON的,結果還是用不到一年就爆了~

後來還是換日系電容才解決

网友:
這家廠商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會看到
用在一般用途,耐用度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您用在LCD上,基本上就是一個錯誤
LCD電源屬於交換式電源(高頻),所以要用低ESR的電容
才不會出事

小弟以前第一次製作LM2576電源時,就是用這種電容
上電沒多久,溫度一直上升
電壓也跟著異常
詢問前輩才知道,不能用一般電容
一定要選用低esr的電容

网友:
最主要LCD內都採被動散熱,熱會悶在裡面,對體質不佳的電容是地獄

网友:
會有高電流高電壓的東西我是不用這牌子的電容.....撐不久.....
如果只是切換器,轉換器這類的一般性產品,
反正便宜,就加減用吧.....

楼主:
這是去年開始做這些維修時,小弟刻意買了幾款來試用,當然也有買到這款,
不知道為什麼對這款一直沒好感,只買過那麼一次來試用,就沒再買了,
到目前為止,個人習慣上,電源部份買JACKCON比較多,主機板則是日系電容.

沒有不掛的電容,只是爆的這麼誇張,2顆狀況還都一樣,就讓人印象不佳,
LCD背後的確環境嚴苛,除了這牌子,小弟還有對照組JACKCON,
看JACKCON啥時爆掉,狀況如何,到時再報告給大家知道.

网友:
嚴重封口技術問題
早期老毛病的技術問題,現在還有,不知該說什麼? 台商加油囉!

网友:
自己有用過ARK 10V 3300uF的維修一顆電源供應器,在24小時應用場合下大約撐了一年半,換上去的四顆有兩顆已經凸頂,另兩顆容值衰退

网友C:
電容 "A"品牌並不等於是A等級...
台廠榜上有名的爆漿者:GSC、Jackcon、富之餘(長得像冷氣牌,但並非是冷氣牌喔)...
撿到 軟仔 修到手"軟"了...

网友:
不會吧才幾個月而已耶!!真爛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 "A"品牌並不等於是A等級...
台廠榜上有名的爆漿者:GSC、Jackcon、富之餘(長得像冷氣牌,但並非 ...

上面打個 A 是表示 A貨的意思嗎....@@~

网友:
應該是看到爆掉會有(OAO)的表情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 "A"品牌並不等於是A等級...
台廠榜上有名的爆漿者:GSC、Jackcon、富之餘(長得像冷氣牌,但並非 ...

capxon(凱普松國際電子)算不算啊??
富之餘見怪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凱牌危險度也很高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