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常常空間不足嗎?來試試這一套軟體吧

楼主(2011-04-08):
試試這套軟體吧Scanner
圓餅圖顯示硬碟的資料
這樣應該馬上可以找到吃掉容量的兇手

网友(2011-06-07):
一開始是掃描,請點左邊的 C D E .... 選你要掃描的槽

掃好了,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圖,區塊大小,代表佔的容量的比例

我點了 Program Files(x86),反應速度還蠻快的

网友:
下載來看看哪邊吃了空間

网友:
很實用硬碟檢測軟体
下載來測測看
感謝

网友:
感謝分享...時常有這問題不知所措..
下來分析看看..

网友:
我每次hdd滿了,不知道要砍什麼,就直接重灌,有這個就方便多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format重來..
不然就再買一棵新的...

再大的哈滴也有被灌飽的一天...

网友(2012-01-29):
之前下載用過部錯用謝謝分享

网友:
來用看看到底是什麼讓硬碟變小了.....謝謝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