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DVD播放機

楼主(2011-04-08):
各位大大請問
這台東元DVD播放機遙控器無法接收
不管遙控器按哪個按鍵都沒反應
手動用面板可正常播放
遙控器部分有用數位相機觀看
LED有亮燈沒問題
附上一些照片
請問是哪一個元件故障

讀片正常

讀片正常

网友A:
那麼就看看接收二極體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就看看接收二極體有沒有壞?

有拆電視盒的接收二極體換,還是沒作用

网友:
遙控器方面可以先更換震盪器或是紅外線發射器看看!!!

网友B(2012-02-21):
cyair 1)vcc5v  (2)發射  (3)接地 量電比較快
可能接受器 NG(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yair 1)vcc5v  (2)發射  (3)接地 量電比較快
可能接受器 NG(漏電)

測量結果

网友B:
可能接受器NG 注意3 隻腳有無(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接受器NG 注意3 隻腳有無(托色)

托色是指....氧化嗎
接受器NG ...如何測量好壞
補上這一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托色是指....氧化嗎
接受器NG ...如何測量好壞
補上這一張....

遙控器不要看見有光就認為是好的,要看光線是否有閃動,沒有閃動就多半是振盪器不良。
用AM收音機聽看看是否有振盪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遙控器不要看見有光就認為是好的,要看光線是否有閃動,沒有閃動就多半是振盪器不良。
用AM收音機聽看看 ...

嗯~光線是有閃動的
又多學到一招用AM收音機聽看看是否有振盪聲
但.....讓我找這一台AM收音機,找的好辛苦
剛剛試了,AM收音機裡有聽到振盪聲

网友:
1.檢查 接收器 接VCC穩壓大容值電容

2.更換IR接收器

3.若更換IR接收器後 仍然不良

檢查發射端問題

有遇過  如圖中 電晶體8050 E極接地 摔裂 斷線  但IR有發光
用示波器看 IR 發射波型震幅只有0.3V  (正常值2V以上)

网友:
補上一張....腳ㄉ位置
接收器好像怪怪ㄉ
接收腳1好像有點高(v)

(嗯~光線是有閃動的
又多學到一招用AM收音機聽看看是否有振盪聲
但.....讓我找這一台AM收音機,找的好辛苦
剛剛試了,AM收音機裡有聽到振盪聲)
       這是老師父ㄉ做法.........一定很老ㄋ........開玩笑

网友:
注意紅外線接收晶體的腳位 !!

看起來跟我自製的接收器很像 !!

自製紅外線接收器 !!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