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分享>安裝 DISCUZ! X1.5

楼主(2011-04-08):
最近 Wish 老大更新了痞酷的版本, 使用幾天覺得功能很不錯, 也想架個來試試, 一來可看看這個程式是怎麼寫的, 二來在 Wish 有需要幫忙時, 也可略盡棉薄之力.. 並和大家交流一下..

先說明一下工作環境:

1. 使用 UBUNTU Desktop 10.04 來架

2. 使用的 HTTPD Server(網頁伺服軟体)是 Lighttpd, 為何不用 Apache2 呢? 主要是 Apache2 設定較麻煩, 而且說句實話, 幾年下來了, 一直沒什麼進步..

Lighttpd 較為輕巧, 速度很優, 設定上更是簡單.. 如我沒記錯, 像 Youtube 也是用 Lighttpd 架的..

3. 個人是拿來測試及寫程式之用及為了安全考量, 所以並不對外開放, 因此使用的 IP 是 127.0.1.2, 同時為了能夠同時測試幾個程式, 也使用 Virtual Host 功能, 也就是在 127.0.1.2 這個 IP 上可綁定多個網頁

4. 架設的重點在 lighttpd、PHP5, 使用的資料庫是 MySQL

由於篇幅較長, 分為幾次編寫, 首先來安裝 lighttpd 及加上對 PHP5 的支援..

在 UBUNTU 下安裝件很方便, 我是使用 synaptic 來安裝..

首先打開 synaptic, 請看附圖1, 我安裝了 lighttpd 及 lighttpd-mod-magnet 這兩個套件, 使用 synaptic(UBUNTU 的套件管理程式)很方便吧..

另外, 用指令操作的介紹部份, 請大家自行打開終端機..

▼附圖1

安裝 lightppd 對 PHP5 的支援, 其實嚴格來說 lighttpd 對 PHP 的支援是利用 FAST-CGI 的方式.. 另外 GD 這個東東, Discuz! 中及其它很多 PHP 程式都用得到, 所以我們再利用 synaptic 來安裝:

1. php5-cgi
2. php5-gd

如附圖2 紅點, 其它是我多裝的, 不必安裝..

▼附圖2

接著, 安裝 lighttpd 後, 有兩個重要的目錄, 一是網頁是放在 /var/www/ 這個目錄之下, 另一個相關的設定檔都是在 /etc/lighttpd/ 這個目錄下..

也就是將來要調整不同的網頁可在 /var/www/ 下做加減的動作; 若要改變 lighttpd 功能, 就可到 /etc/lighttpd/ 目錄下更改..

先來看 /etc/lighttpd/ 下的內容, 請參考附圖3.. 做一下說明:

1. conf-available/ 這個目錄是 lighttpd 貼心的將一些常用的設定放在此供你使用 ^_^

2. conf-enabled/ 這個目錄和 conf-available/ 有極大關係, 我們可將想要的功能在 conf-available/ 連結到此, 就可使用了(待會會做細說明)

3. lighttpd.conf 這個檔案是 lighttpd.conf 的設定檔.. 首先要有個觀念 "後令壓前令", 也就是後來的設定會更改先前的設定.. lighttpd 啟動時, 會先載入這個設定檔, 再載入 conf-enable/ 下的設定, 若在 conf-enabled/ 目錄中的設定有較新的設定時, 會以 conf-enabled/ 中的設定優先.. 這也意謂著我們根本不用更改 lighttpd.conf 這個檔案..

▼附圖3

由於我們要使用 php5-cgi 及 Virtual Host 功能, 這在 conf-available/ 中有兩個設定檔我們可用到, 參考附圖4..

其中一個是 10-fastcgi.conf 這個設定檔中有 lighttpd 對 php5-cgi 的相關設定, 另一個是 10-simple-vhost.conf, 這就是有關 Virtual Host 的相關設定..

另一個 README 檔, 有不同設定檔的用途, 可自行參考一下..

▼附圖4

為了方便設定及在不改原始設定檔情況之下, 我們可設定一個自己的設定檔..

$ cd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
$ sudo cp 10-fastcgi.conf 10-my-fastcgi.conf(這個檔名可自取, 不過為了辨識, 我用這個檔名, 後綴一定要是 .conf)

有人或許會對在 GNU/LINUX 一些目錄中的 script 檔前面用數字感到困惑, 其實很簡單, 數字愈小的由於排在前面, 在執行這個目錄中的 script 檔時, 會先被執行..

這個檔案的內容, 可自行用指令看一下..

不過這樣只有支援 fast-cgi, Virtual Host 功能並沒加進去, 所以我們還要設另一個檔..

$ cd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
$ sudo cp 10-simple-vhost.conf 10-my-simple-vhost.conf

眼尖的人, 應該看出這兩個檔案前綴是 10-my, 這樣日後就很容易辨視出這些檔案是自己的設定檔了.. ^_^

由於每個人的 Virtual Host 不同, 所以這個檔案一定要改..

我目前有幾個工作在進行, 所以我在 /var/www/ 設了幾個工作目錄, 大家不要照著抄哦.. 視需要更改..

$ cd /var/www/
$ sudo mkdir discuz15 ecshop gtservice opencart

接著下來, 設定 10-my-simple-vhost.conf

$ cd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
$ sudo gedit 10-my-simple-vhost.conf

把內容改成如附圖5..

相關的說明請參考各紅點, 另外紅色框就是 Virtual Host 的設定, 總共有 4 組.. 很簡單吧..

▼附圖5

前面說過, 在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 目錄中的設定只是參考, lighttpd 啟動時並不會載入, 為了要讓 lighttpd 載入, 我們把相關的檔案放在 /etc/lighttpd/conf-enabled/ 之中..

為了方便維護, 我們使用連結(link)的方式..

$ cd /etc/lighttpd/conf-enabled/
$ sudo ln -s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10-my-fastcgi.conf 00-my-fastcgi.conf
$ sudo ln -s /etc/lighttpd/conf-available/10-my-simple-vhost.conf 01-my-simple-vhost.conf

現在在 /etc/lighttpd/conf-enabled/ 目錄下的檔案看起來應該是如附圖6..

▼附圖6

在前面說過, 我們是要用 127.0.1.2 這個 loopback IP 來安裝 Virtual Host, 要如何做呢? 其實很簡單, 在搜尋主機名稱時, 相關軟体(如瀏覽器)都會先參照 /etc/hosts 這個檔案, 我們只要把這個檔案改成如附圖7, 紅點處那一行就是我們需加上的..

▼附圖7

在前面我們已在 /var/www/ 建立了 discuz15 ecshop gtservice opencart 這幾個目錄, 現在 /var/www/ 看起來像附圖8..

其中的 index.html 及 index-lighttpd.html 是用來在瀏覽器上測試的網頁, 待會會用這兩個程來測一下..

▼附圖8

為了測試, 我們不妨將 index.html 及 index-lighttpd.hrml COPY 到各個子目錄下:

$ cd /var/www
$ sudo cp index* opencart/
$ sudo cp index* discuz15/
$ sudo cp index* ecshop/
$ sudo cp index* gtservice/

呼, 終於到了測試階段, 等等, 我們改了設定, 還未重新啟動 lighttpd, 以使用新的設定值..

$ sudo /etc/init.d/lighttpd restart

然後使用瀏器在網址列輸入 http://discuz/index.html

應該會看到如附圖9 的畫面..

▼附圖9

再試試另一個 index.lighttpd.html

在瀏覽器的網址內輸入 http://discuz/index.lighttpd.html

同樣的, 你也應該看到如附圖10 的執行畫面..

▼附圖10

接下來測試外部是否連得進來, 同樣的在瀏覽器的網址列入所使用電腦的 IP, 應該會看到附圖11 的畫面..

▼附圖11

我們已安裝 php5-cgi, 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首先在 /var/www/discuz15/ 這個目錄下主一個 php_test.php, 內容如下:

<?php
phpinfo();
?>

接著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 http://discuz/php_test.php

也應該會看到附圖12 的畫面..

▼附圖12

--------

其實這個方式, 用 firewall 來做也是可以的(把外來要求 PORT:80 擋掉), 不過設定上比較麻煩.. 因此提供了另一種方式..

在此篇先介紹 lighttpd(Web Server) 及 php5-cgi 的設定, 下篇中再來介紹 MySQL 及如何安裝 Discuz X1.5..

感謝收看.. 若有問題可提出你的看法及討論..

^_^

网友A:
這新版一出來...確實讓人眼睛一亮....

你慢慢研究喔...研究完後....日後如果我想玩...再去問你....
不過我對程式沒興趣...只想知道基本的架設&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新版一出來...確實讓人眼睛一亮....

你慢慢研究喔...研究完後....日後如果我想玩...再去問你.... ...

呵, 沒問題, 你要架站, 我也可幫你.. 誰叫我認識你, 你又幫我這麼多..

^_^

楼主:
安裝、設定 MySQL 及對 PHP5 的支援

在完成 lighttpd(網頁伺服器)及對 PHP5 的支援後, 接著我們安裝 MySQL..

同樣的使用 UBUNTU 的套件管理程式 synaptic 來安裝, 如附圖1, 只需要安裝 mysql-server 這個套件即可, 它會自動的將必需依附的套件安裝進來..

要留意的是在安裝中, 要設定 root(MySQL 的最高權限使用者)的密碼, 千萬.. 千萬不要忘了, 否則會很累.. >_<

▼附圖1

接著, 我們必需考慮到資料庫的編碼問題(相信很多人吃過這種苦頭 >_<), MySQL 支援很多種編碼, 不過現在都是使用 UTF-8 碼了, 為了方便, 必需設定 MySQL 內定的編碼方式..

MySQL 的相關檔案(參考附圖2)在 /etc/mysql, 其中的 my.cnf 就是 MySQL 的主要設定檔, 而 conf.d/ 這個目錄, 我們可將想改變的設定放在這個目錄中, 這樣 MySQL 啟動載入 my.cnf 後, 接著會載入 conf.d/ 目錄內的所有設定..

所以, 沒必要去更改 my.cnf, 只要把想改的設定放在 conf.d/ 目錄內..

假設我們要把語系編設定放在 default_character_set.cnf 這個檔內(注意一定要是 .cnf 檔)..

$ cd /etc/mysql/conf.d/
$ sudo gedit default_character_set.cnf

在這個檔案內加入以下內容:

[client]
default-character-set=utf8

[mysqld]
default-character-set=utf8

然後存檔即可..

接著, 重新啟動 MySQL..

$ sudo stop mysql
$ sudo start mysql

▼附圖2

安裝完 MySQL 後, 但在 php5 中沒相關支援.. 所以還必需安裝 PHP5 對 MySQL 的支援程式(也就是 php5-mysql 這個套件).. 同樣的使用 synaptic 來安裝, 如附圖3..

▼附圖3

-------

安裝完 MySQL 及對 php5 的支援, 下次我們就可以安裝 discuz! x1.5 了.. ^_^

楼主:
先前的步驟, 已將所有的準備工作準備完了, 接著下來可開始安裝 Discuz! X1.5 版了..

首先要先在 MySQL 中建立一個資料庫, Discuz 並不會也沒權限建立資料庫的, 所以只有人工來建立..

要注意的是, Discuz! X1.5(以下簡稱 Discuz), 在安裝時內定的資料庫名稱是 ultrax, 所以為了方便, 我們資料庫就取這個名稱吧

開一個終端機, 參照附圖1 的建立資料庫過程..

▼附圖1

然後在瀏覽器輸入 Discuz 的網址, 以我的情況為例, 為 http://discuz/, 輸入後會看到附圖2.. 小聲的問一下, 可選 "我不同意" 而可順利安裝嗎? 這個步驟真的很耐人尋位, 完全繼承了 MS 的 "不良" 傳統..

在此, 為了能安裝, 只能選 "我同意".. XD

▼附圖2

接下來, 會檢查一些有的沒的, 可在此看到沒準備好的部份, 並修正..

常是一些目錄讀寫的權限, 舉個例子, ./config/ 這個目錄要有讀寫的權限, 我們只要:

$ cd /var/www/discuz(你安裝 Discuz 的目錄)
$ sudo chmod -R 777 config/

請一一把讀寫有問題的目錄設定好..

▼附圖3

再來是安裝的模式, 有兩種選擇, 為了 "完整" 的安裝 Discuz, 最好是選 "全新安裝 Discuz x(含 UCenter Server)..

▼附圖4

接著要安裝相關的資料庫表格了(數據庫), 請一一的填寫相關的資料, 當然也可不用內定的資料.. 例如管理者的名稱.. 呵, 你要用 wish 來過過癮也可以的啦.. ^_^

▼附圖5

安裝數據庫(資料表格) 的畫面..

▼附圖6

到此已完成安裝了.. 要不要參加 "康盛改善計劃" 呢? 若是要, 你可填寫像是 QQ MSN E-mail.. 在此先不要吧..

▼附圖7

接著就可看到安裝後的畫面了, 感動.. ^_^

▼附圖8

若是要進入到後台管理, 可以在瀏覽器網址列輸入 http://discuz(你實際用的網域)/admin.php, 這樣就能看到如附圖9 的登錄畫面..

▼附圖9

登入後的後台畫管理介面..

▼附圖10

-------

Discuz! x1.5 個人覺得是一套不錯的軟体, 也算是 "國人" 的驕傲(台灣真的該加油了, 沒一套像樣的), 其實安裝不難, 難的是先前的準備工作, 像是 httpd server、php、資料庫(目前 Discuz 只支援 MySQL)..

另外若要開放給別人使用, 那麼準備的工作還更多.. 要詳加說明可出一本書了.. XD..

不過若是只是拿來測試, 在這篇文章中, 應該已夠用了, 同時你還可很方便安裝其它軟体, 像是要錢的 ecshop, 相當不錯的 opencart, 更可在這個平台上開發自己的網頁軟体, 真的很方便..

另外, 不得不對 Discuz! x1.5 抱怨一下, 這類軟体以及 Discuz 使用開發的環境, 應該比較適合在 UNIX-LIKE 下的作業系統安裝, 但我看到的一些說明文件及手冊, 都是在 MS 下的, 真的是牛頭不對馬嘴..

比如說在以下網址的使用說明文件, 居然不是使用常見的 PDF 格式, 而用封閉的 chm, 真的很讓人不可思議..

http://faq.comsenz.com/usersguide/x

這篇文章, 到此己完成, 剩下來的像是後台設定, 不是我不寫, 而是要寫的話, 可出本專門的書來介紹了..

所謂師父引進門, 修行在個人, 希望這篇文章能對有需要的人有所助益, 則幸甚..

也歡迎大家多多試裝一下, 裝的人多了, 討論也跟著多了, 對辛苦的 Wish 也能幫忙測一下.. 一舉多得..

THKS..

网友:
我也覺得架設不難,繁雜的在於後台設定

之前裝1.0版時,我有將說明文件轉成繁體字,雖然跟1.5有出入,需要的參考看看
載點

网友A:
目前有在架的人,都是linux嗎???用的是那版本???
目前最好用的linux版本是那一版???

我linux很久沒摸囉...早已經忘光光...

剛去網路看一些Discuz! X1.5相關資料...
有看到一些資料....就順便po一下~~

● Discuz! X1.5 台灣版正體中文語系【R20110321】<100/3/29 更新>
http://x.localsoft.tw/thread-3891-1-1.html

● Discuz! 官方站 討論區
http://www.discuz.net/

● Discuz官方網站_下載  程式_教程文檔
http://www.comsenz.com:80/downloads/install/discuz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在架的人,都是linux嗎???用的是那版本???
目前最好用的linux版本是那一版???

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不同, 所以可能有不同的選擇..

我是建議用 UBUNTU, 安裝、更新、管理都很方便, 國內使用的人多, 找資料也方便..

它有 Desktop 及 Server 版(還有其它奇怪的版本), Server 版是用文字安裝也不會自動安裝圖型介面, 而 Desktop 是用圖型安裝而且, 安裝完就是圖型使用介面..

其實 UBUNTU 的 Desktop 及 Server 版分野不大, 主要是 kernel 不同..

這也是說即使安裝 Server 版, 也可加裝圖型介面; 即使使用 Desktop 也可安裝 Server 的 Kernel 讓它成為 Server 版..

像我這次就是用 Desktop 安裝的..

另外, 我使用的 Discuz ! x1.5 版本是 Wish 大提供的, 在以下可下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65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您洋洋灑灑的一大篇,還是有許多不明白之處。先前要用 FREE BSD架站,做了不到一半,沒空就擱置下來了,設備就閒置那一旁!
看來有架站範例,更會激起完成更新版本的動力了。

其實個人和Samfu一樣,只要會架設和設定就很夠了,寫程式腦力已經退化不行了....

网友C(2011-05-21):
2.0正式版今天發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正式版今天發佈了~

是RC版不是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您洋洋灑灑的一大篇,還是有許多不明白之處。先前要用 FREE BSD架站,做了不到 ...

我以前也都是用 FreeBSD 架站, 不過說真格的, FreeBSD 在維護方面比較差, 很多部份還是要自己手動去更新..

所以現在都改用 UBUNTU Server 版了.. wooden 有時間不妨試一下.. 相較於 FreeBSD 它真的很方便..

適合我們這種有點年紀、有點懶、腦筋又不太靈光的人..

^_^

楼主:
其實對 Discuz 我有種期許..

先把目前的小問題解決掉, 有些是 BUG, 有些是疏忽處, 而不是一概的推出新版的..

我想大家要的是一個穩定的系統, 而不是一些新版但有問題的版本.. 升級很給它累的說..

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RC版不是正式版

Comsenz 核心产品 Discuz! X2 正式版[20110521] .......  是正式版... 我已經升級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UBUNTU 是啥米東東,還是在版上才聽到的,對常用MS 的人這些都是很漠生的,
若依版主建議,以您的範例作藍本,那麼所需的元件有那些呢?

UBUNTU Server/desktop ---------->這是 OS 可兩都擇其一,您會建議那個版本?
Lighttpd ------------------------------>網頁伺服器,類似 appserv
discuz!--------------------------------->http 架站軟體,類如 xoops,選BIG5或UTF8版本?
還有其他可選的模組?

請 cremaker 版主指導一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UBUNTU 是啥米東東,還是在版上才聽到的,對常用MS 的人這些都是很漠生的,

大家所說的 Linux 其實只是個 kernel(作業系統核心), 還要有應用程式來相輔而成, 這大部份都是使用 GNU 的應用程式, 所以對於 Linux 來說, 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GNU/Linux 才對, 因為沒 GNU 的眾多軟体來挺, 光有 Linux 核心程式也是沒用..

所以有能力者, 就試著將眾多的應用程式及 Linux 核心重新整理, 組合成一套作業系統, 像 UBUNTU 就是其中廣為使用的一個..

其實在 GNU/Linux 中嚴格說來並沒有 Server/Desktop 之分, 它並不像 MS 作業系統, 有著市場及價格上的考量..

不過某些 Distro(就是上述的組合、整理的版本), 會有一些特殊的作法, 在 UBUNTU 中, 主要的是 Kernel 的不同, 像是一些 Timing 上的設計.. 及對記憶体上的支援.. 例如一般的 Kernel 在 32 位元下, 無法用到 4GB 的記憶体, 在 Server 版本上就沒這個限制, 不管是 32 或是 64 位元都是如此..

另一個是安裝方式,  在 UBUNTU 中 Server 是使用文字介面安裝的, 對新手來說較為困難, 而 Desktop 則從善如流的使用圖型介面, 安裝較為方便..

至於一些常用的服務, 像是 Apache2 Lighttpd DNS Postfix .. 等或其它一些應用軟体並沒分 Server 及 Desktop l版本..

Server 一般為了效率, 大多使用文字介面, 通常建議使用 64位元..

說實在的 Appserv 是個偷雞、方便的安裝方式, 主要是讓你很方便的安裝 Appche2 PHP5 MySQL, 但一般架站者, 都是個別安裝的..

至於像 Lighttpd 只是一個 HTTPD 的服務程式, 就好像 Appche2 一樣..

另外忘了那 XXDD 的 BIG5 碼吧.. 你可用 Google 找一下相關資料, 就了解我為什麼這麼痛恨 BIG5 碼, 個人強烈建議一定要使用 UTF8 碼..

其它可選的模組, 這個是指? 我不太明白耶..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多謝 C 大那麼詳細的說明,有些了解了,待進一步實際安裝,定能對您的說明更深一層認識,

我會用對照的方式,主要是比較熟 ms 系系統下的 app ,我相信在觀念應是一樣的,只是元件和功能不了解而已,這個問題應可以在實際操作時得到印證和了解的,

至於模組應該說是外掛吧?例如在原有的論壇上加上購物車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多謝 C 大那麼詳細的說明,有些了解了,待進一步實際安裝,定能對您的說明更深一層 ...

模組沒錯, 除了一些內定的, 其它都是外掛的..

Discuz! 的外掛還好, 沒有語言及文化上的差異(或說大陸兩岸差別不大), 但像 XOOPS 幾乎都要有些小修改..

另外像 Plugins 或是 Add-On 通常和外掛模組是一樣的東東..

网友:
OK!  說不練,不如起而行!
今早利用幾分鐘的時間,將下載回來的 UBUNTU DESKTOP 10.04, 放進光碟機,
開始探險了.............

网友B:
放入光碟,然後回答幾個問題後,丟著讓它自已安裝,中午回來重開機就這個畫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入光碟,然後回答幾個問題後,丟著讓它自已安裝,中午回來重開機就這個畫面了

帥哦..
歡迎加入 UBUNTU 的行列..
架個 Server 來体會架站的樂趣, 很好玩的..
目前網路及 UBUNTU 官方資料很多了, 不像許多年前玩這類系統很累的..

其實把 UBUNTU 當做日常的 Desktop 使用, 也是不錯的.. 我及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如此的..

^_^

网友:
瞎子摸象加上照本宣科,5/29進度到此
由於在一個生疏的作業環境,許多東西都要摸索一番,
包括在 cmd 模式下設定,剪貼編輯文件(有免費好用的open.office)等等 .....
網域設定尚在摸索中.........

說實在,那溜覽器實在不習慣,滾輪會亂翻頁,明明只要捲動頁面,卻是上一頁下一頁亂跑,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E(2012-08-25):
在前面我們已在 /var/www/ 建立了 discuz15 ecshop gtservice opencart 這幾個目錄, 現在 /var/www/ 看起來像附圖8..

其中的 index.html 及 index-lighttpd.html 是用來在瀏覽器上測試的網頁, 待會會用這兩個程來測一下..

                 楼主大大!在第8图这里没有index.html怎么办?只有index-lighttp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前面我們已在 /var/www/ 建立了 discuz15 ecshop gtservice opencart 這幾個目錄, 現在 /var/www/ 看起來 ...

把這個 index-lighttpd.html 改成 index.html 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這個 index-lighttpd.html 改成 index.html 即可。

谢谢楼主的回复!那就是复制多一分,然后把名字改了就可以了?
请教大大几个问题:
1要装opencart之前,这里的东西是必装的吗?
2我的网站是我哥的(没有装opencart),他让我有权在上面多开一个网页,而我想在我的网页上加购物车功能(add to cart),我装opencart会有问题吗?

版主救命!!!
图11我不知道要输入什么ip啊?
图12的php_test.php是用什么方法制作???

网友F:
請問一下, 為什麼不用 server 版 + GUI 而只挑 Desktop , 是因為平常也要使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 為什麼不用 server 版 + GUI 而只挑 Desktop , 是因為平常也要使用嗎?

其實在 GNU/Linux 中,Desktop 和 Server 版分野沒像 Windows 或 MAC 那麼清楚。
大部份的版本,Desktop 和 Server 版都是很類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