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該如何拆一款舊iPhone(A1241)

楼主(2011-04-08):
上個月一位親戚家中裝潢,
所以我就跑過去撿他不要的東西,這台iPhone就是我當時撿到的(只撿到此手機,其它配備都沒有)...

當時我有上網查這台資料...這台跟網路上常見到的款式,有些不一樣...
網路上可以查到拆機教學的,其手機的底部連接座有螺絲,我這台沒有螺絲,底座孔也比較小...

最近可能要上掏寶買些東西,
不知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一下,要拆這台iPhone需要買那些拆機工具....
這台該如何拆(完全看不到螺絲)...有沒有人拆過???

下面是網路上一些拆解教學:
● iPhone 3G的拆解圖
http://www.hi-id.com/?p=1582#

● iPhone拆解過程分享
http://iphone4.tw/forums/showthread.php?t=377

● Apple iphone 拆解過程實錄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 ... &f_ART_ID=91588

● 大卸八塊!iPad2第一時間拆解全程記錄
http://www.businesstimes.com.hk/ ... tling-full-record/1

~~~~~~~~~~~~~~~~~~~~~~~我最愛的po圖分格線~~~~~~~~~~~~~~~~~~~~~~~~~~~~~~~~~

我撿到的iPhone, 上面寫著Model No:A1241 FCC ID:BCGA1241 IC ID:579C-A1241,
下面的網頁有提到,此機型是3g的,是屬2代的蘋果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37775976.html?an=0&si=9

有找到一個iPhone 3G (A1241) 的影片拆解教學,
但影片中...手機的底部連接座有螺絲,底座孔也較大(跟我上面那些拆解連結相同款)....所以跟我這台不一樣....
http://www.powerbookmedic.com/manual.php?id=10

下面是我這台iPhone照片:

正面照

反面照

上面寫著Model No:A1241 FCC ID:BCGA1241 IC ID:579C-A1241

此機的4個側面,只有3個側面有按鍵&插座,我先將這2個側面的圖拍給大家

這是第3個側面(底部)的圖...這台機的底部連接座比較小..也沒有螺絲...跟上面那些拆機教學的款式都不同....

网友:
這台會不會是山塞機

网友:
這台跟我之前那台差不多
只差這台沒螺絲而已

這是Mini iPhone
是仿的沒錯

楼主:
回答#2 跟 #3 兩位....

當初在查的時候...,也在想是不是仿的....

查資料過程...發現iPhone只要電池用到沒續電能力...手機就會打不開...
所以好奇想拆拆看是不是這樣...

我手機一向都是買最便宜的(簽個2年約,隨便選最便宜的那款)...
這種類型的....我完全不會用....
看這台手機..就...頂部一個按鍵、左側一個鍵(可上下按)、底部一個插連接座 & 一個非常小的圓孔(比電腦光碟機的孔小)....

實在有夠精簡的n_0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2 跟 #3 兩位....

當初在查的時候...,也在想是不是仿的....

沒有按鍵 是 因為都改觸控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按鍵 是 因為都改觸控了 .....

我想...應該也是這樣...

現在還在想...那一個是電源鍵...
我想應該是頂部那個按鍵吧n_043|

网友B:
現在有不少手機都是以卡榫卡上而已.
先將後面的電池蓋推開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有不少手機都是以卡榫卡上而已.
先將後面的電池蓋推開看看囉!!

剛忽然發現...少看一個按鍵...
正面還有一個按鈕(有一個正方型的圖型)...

我沒有看到電池蓋....
我想...應該要把整個底座拆開...才能看到電池...

在想要不要先找個迴文針...先插進底部小孔(下圖左上方)...

网友C:
你可以這樣拆........

乖孩子千萬別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這樣拆........

蒸氣熨斗???
這種拆機工具太高檔...我買不起...

网友C:
用指甲~延著下圖紅線的位置畫下去~看看有沒有反應??~~

网友D:
小洞應該是麥克風,戳了可能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指甲~延著下圖紅線的位置畫下去~看看有沒有反應??~~

剛用指甲太軟...
我後來拿以前學生時期的吉他pick刺下去..有下陷的狀況(因為pick太厚)...
在想是不是該找別的開機工具...

我想從這邊開,可能是正確的....
http://www.hi-id.com/?p=158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洞應該是麥克風,戳了可能會壞

拆前問一問...還是對的...
我就是擔心一插...反而出更大的問題...

狼大說的也是要考量的一個因素...

但因為前面幾個拆機文...
顯示正款的iPhone(有螺絲,底座大),需要先利用迴文針刺入...
將出SIM卡插槽打開....

不過正款的iPhone,洞是在手機頂部就是囉...它的底座插槽又很大...

我這款洞在手機底部...而且插槽孔很小...

我想...到時先去找適當的開殼工具...
先照阿水那方式拆看看...

ps: 正款的iPhone,背面的殼分兩部份...
      我這台..背面的殼是一整個..沒分開...

~~~~~~~~po圖~~~~~~~~~~~~~

http://www.hi-id.com/?p=1582#

http://iphone4.tw/forums/showthread.php?t=377

网友:
手機拆卸正常來說都是先想辦法取出電池.跟拆液晶螢幕一樣.第一步一定就是先設法取下腳架.才有辦法進行第二步.

网友E:
如果是山寨版
小弟建議
先量測電池是否沒電(不開機)
解焊電池
使用5V電源供應器
充電大約5分鐘(直接充電池不經過機板)
就可以救活電池
(小弟剛剛救活一台山債機)

PS:他們的電源接頭都不同
不要亂插~~~

网友F:
samfu 大 剛剛小弟有用過 IPhone 3G.
就讓我講解一部分拆 IPhone 3G 的過程.

如下圖:  1.首先用別針或圖中的工具插進 SIM 咭取出插口,
              2.這時 SIM 咭插槽將會彈出,把它拿下,

如下圖:  3.把紅圈 1,2 兩顆鏍絲取下,
              4.再用小吸盤吸住觸控屏向上拉起,
              5.小心地把觸控屏後的排線拿下,

                 這時整個觸控屏已可脫離主機體了.
                 到這裏再拆下去已經沒甚麼太大難度了.....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samfu 大 剛剛小弟有用過 IPhone 3G.
就讓我講解一部分拆 IPhone 3G 的過程.

問題是我這款...好像是山寨版...

頭頂處只有一個按鍵,
並沒有耳機接口、也沒有SIM卡取出插口、也沒有SIM卡槽...

底部也只有一個孔,跟一個小插槽

我昨天有上濤寶網買自復型保險絲(只為這東西上濤寶,因光華找不到,父母卻想儘快用腰部按摩機,好險濤寶帳戶有剩這些錢,不用再浪費轉帳手續費),
所以我有順便買2個開手機殼工具...
等過幾天收到,我再來拆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山寨版
小弟建議
先量測電池是否沒電(不開機)

等過幾天,我拿到拆殼工具,再來拆開問大家...

如果不是我眼花漏看東西,
這台應該要大拆,才可以看到電池...

网友:
後蓋應該可以徒手拆下、請試著往上或往下推(滑)看看,也有看過用掀的、如果是這種則後蓋
四周應該會有小凹槽。

网友:
我的山寨蘋果是可以換電池的 通常山寨的都可以自由打開電池蓋換電池

楼主:
哇勒....不小心傷到螢幕內部...
所以放棄了...反正是撿來的東西...

但還是敘述一下...
我後來是拿刀片先撐開側邊...再用小一字起子...就可以把黑色後蓋翹開...

下面不敘述...準備丟進垃圾桶囉....

网友D:
不是拆個背殼而已,怎麼會動到前面螢幕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拆個背殼而已,怎麼會動到前面螢幕去呢?

第一次拆手機...沒經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