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hz示波器維修(未完修,修一半)

楼主(2011-04-08):
這台已經搞很久了。現在總算有點眉目,所以又抬上來了。

一開始這台壞掉是這樣的。一看日期已經壞了很久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35

後來示波器亂亂用,變得更嚴重。就是原本線跑得更上面,害我以後示波器不敢亂亂量。
應該是不小心炸了什麼吧!!以下是心路歷程。(咦!怎麼不是維修歷程呢?因為折磨比較多)
原本以為是炸了B648A(綠色那顆),跑遍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後來在中華商場旁找到了。

故事如下:(應該是症狀吧!)
1.這是拆開的照片,紅框就是故障的Y路。

2.這是Y電路區塊,可以看得出來很對稱。(紅框為壞掉的BJT  2SC2570A)

3.這是Y電路的背面。(紅框為壞掉的BJT  2SC2570A)

因為Y-電路損壞(可能是被我打壞的),所以打阻值左右量一量,比較一下就抓出來了。
數值如下:好的 be 0.495   bc 0.482         壞的 be 0.018   bc 0.010  ec 0.015(ec有值,可見真的掛了)

換好後Y-有了!!!不過當Y+與Y-的插頭有插上時,沒有掃瞄線;當Y+與Y-的插頭拔掉時,有掃瞄線。
此舉只証明CRT是好的、有動作。

1.拔掉Y-的插頭時,掃瞄線是這樣的。

2.拔掉Y+的插頭時,掃瞄線是這樣的。原本這裡壞掉,沒有掃瞄線,換上BJT就出現了。

3.拔掉Y+的插頭時,轉intensity與focus旋鈕的掃瞄線是這樣的。也就是說Y-會受此兩旋鈕影響,Y+則不會。

接上校正方波的波型也不正常,不像先前舊文中當可看出方波。

現在的問題:把Y+與Y-的插頭有插上時,掃瞄線整個是糊掉看不見的。咦!?看不見怎麼知道是糊掉的!?就把燈全關掉,可以看到中間有大區塊微微發亮。此時轉intensity與focus旋鈕亮度有變化。目前問題在此。。。。。

目前修到這裡,不知道如何下刀。貼出來看看有沒有前輩可以指點,特別是如何測量(示波器亂用小炸過之外,也不知道這裡的電壓)。

這種舊示波器一般價值已不高,一千塊也買得到,但重點在練習不是價值。故跟它奮戰到底!!

网友A:
呵, 現在痞酷上使用示波器的人愈來愈多了, 以後有問題就找你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 現在痞酷上使用示波器的人愈來愈多了, 以後有問題就找你了..

^_^

啊!不就要修得好才成!?

應該找你才對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要請教您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要請教您才對

說真格的, 示波器我很久沒修了.. 不敢掛保證..

不過若是函數波產生器、直流電源供應器.. 由於常修的原因, 完修率也比較高..

^_^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記得cremaker是修這方面的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都是謙虛的喔 我們會上當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機會一定去您那請益喔
但不知是否(方便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說實在的, 示波器不好修, 因為有些特殊零件, 根本找不到啊.. 如果死不死壞的就是這些零件, 那只有放掉了..

示波器不像函數波產生器及直流電源供應器, 這兩項大多使用市面上可找到的零件, 修起來也方便多了..

^_^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說真的找零件真的是很累(買的到不累)(買不到真累)這是維修的通

网友D:
樓主真是有耐心,佩服佩服!!
不像我現在正在修一台tds 420的示波器,耐不住性子,一直來這裡想要貼圖貼不上
應該先爬文,沒想到看到大大您文章,讓我非常的欽佩.我要學習您的精神,勇感的修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說實在的, 示波器不好修, 因為有些特殊零件, 根本找不到啊.. 如果死不死壞的就是這些零 ...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棄修這台舊示波器的原因。因為裡面沒有用上什麼特殊零件(老舊零件倒是不少)。

因為不熟練,一開始連Y電路在哪都不知道。找到Y電路了,也不知道為什麼症狀會是這樣,總之我沒修過示波器。而,不幸地,它掛了;幸運的是,當時人家說有壞,就賣我兩百。。。

目前推測是陶瓷電容查一查。為什麼!?我不知道。跟順大一樣,憑感覺修。

Cremaker可以給些不負責任的方向與看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真是有耐心,佩服佩服!!
不像我現在正在修一台tds 420的示波器,耐不住性子,一直來這裡想要貼圖貼不上
應 ...

回覆超過十篇,應當可以貼圖了。期待大作!!

跟它硬拚不是為了把它修好,而是為了多了解電路的感覺與症狀,還有零件的特性。做得愈久愈能感應到那一個或那一帶零件在跟你講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超過十篇,應當可以貼圖了。期待大作!!

跟它硬拚不是為了把它修好,而是為了多了解電路的感覺與症 ...

那我趕快來試試看!!

网友:
想問您個問題,您那最後一張圖,輸入檔是放在GND上嗎?
看起來好像吃到60HZ的感覺!!

网友:
我不敢修這種東西!! 還是鼓勵您的"堅持" 加油!!顽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確實是個思考方向,多謝提醒!!
在我印象中,好像切AC  GND  DC 都沒什麼差別(沒接訊號輸入)。掃瞄線調Focus調到最細就是那麼粗,再左右轉會變更粗。至於Y+情況就好些。

待我有空試試再上來說明。

网友E:
將訊號線的輸入端往回找...
把相關零件找出來...應該燒掉不少顆電晶體了吧

電晶體附近的DZ...也有可能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將訊號線的輸入端往回找...
把相關零件找出來...應該燒掉不少顆電晶體了吧

上面有六根玻璃管的DZ都有查過,電晶體也有查。可能因為是對稱電路的關係,是有比較好查一點!!

如果可能,上電量可能會最好。因先前有探棒亂碰的例子,故想先了解一下電路再上電用示波器查。

依照各位的提示,我再仔細重查看看。

网友:
如果時間多..可以學我.....><

先畫一區出來..拆一個量一個..全拆完..沒量到有問題的在換下一區

全拆完就修好了...0.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