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RO HP-2307F3T 230W 被動式PFC POWER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9):
今天的主角,HIPRO HP-2307F3T

這顆的故障其實很簡單,可是當檢查時遺漏了某些零件就困難多了...
一開始拆開發現保險絲沒斷,猜想應該是軟的,先送電測試
發現啟動時只聽到"ㄔ"一聲不到半秒就斷電了,二次側完全量不到電壓,於是檢查重點放在一次側高壓處

圖中這塊子板已經被我拆了3次了,板上SMD電容全部請下來量都正常,後來乾脆小電解電容全換新,再裝上子板送電測試,還是一樣...
再拆下子板,把3843 IC換新品再試,還是一樣...
第三次再拆,把LM393 IC換新品再試,還是一樣...
後來腦筋清醒了,把周邊零件先量測一遍,發現有顆編號R106 4.7MΩ電阻開路...
沒錯! 就是你了,換掉後再送電測試,嘿嘿~ 開機了n_081|

所以維修時別老是注意那些常壞的零件,而忽略掉其他零件,有時會把自己搞瘋
HIPRO的產品真的用料不錯,裡面見的到的電解電容全都日系品,做工也很講究,該注意的小細節也都注意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台我也有一台..
這個 PSU 是 IBM 電腦使用的, 里面用的電解電容, 不是 NCC, 就是 Rubycon 的..
IBM 的電腦幾乎都用這兩種電容..

這種 PSU 不好修, 做的很緊密, 而且有幾個小電路板, 增加維修的困難度..

网友:
發現啟動時只聽到"ㄔ"一聲不到半秒就斷電了,二次側完全量不到電壓,於是檢查重點放在一次側高壓處

很好的維修實例~  IBM的電源供應器~修好以後~ 肯定比其他廠牌的電源供應器【用的更久】^-^
ps:  沒想到是一個電阻開路所造成的  》《
ps:電阻的照片 照的很清晰^-^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