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912 剛開機就斷電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09):
這台剛開始的故障是剛開機就斷電

拆開看,爆電容,就把電容都換一換
(我現有的電容太高,所以才焊成那樣,別砲我…)

開機測試,正常,過了一個多小時,突然 暗掉=>重開機 (循環)
本來以為高壓板壞了,可是螢幕亮的時候

畫面右下角會出現  "analog" ,不像高壓板壞掉,反而像重開機,所以重抓一次類比訊號

重新拆開檢查,結果很清楚的聽到 "高頻音"

只好把所有的電容、電感、線圈,拆下來量…

發現高頻出現在陶瓷電容  (紅圈處)(這張圖是修好才照的)

兇手,大電容 100uf 400V,容量剩 30 左右,一個小小的地方漏液(紅圈處)

早知道就先量大電容了,經驗不夠~害我拆老半天…

****   補充   ****
大電容下,發出“高頻音”那顆陶瓷電容規格是 103M 500V <= 沒壞

网友A:
有跟你被整到的類似經驗,從此後除明顯爆漿電容以外都是第一個檢查那顆大龍炮!

网友:
維修就是這樣,一下子抓到故障點固然是令人振奮的一件事,都是經過重重磨難後的果實不但特別甜美也會讓你印象深刻不會忘記,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跟你被整到的類似經驗,從此後除明顯爆漿電容以外都是第一個檢查那顆大龍炮! ...

大龍炮! 這個拿來這裡形容 還真是有給他貼切到...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如果有暴電容還是全換了吧,请問大大,大電容是何廠牌?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pxon 100uf 400V
我是找廢板拆一個正常的,換上去

vx912 電源高壓一體板
故障原因通常是
一、爆電容
二、照片中右上角,那個高壓線圈、塑膠電容,很容易壞

壞大電容比較少見(以我修過的液晶來說)

所以才說被整到了,經驗不夠啊…

网友:
好的經驗分享 謝謝版大

网友:
很多高頻聲都是橋式整流出來後的濾波電容不良造成的,有的還會伴隨著水波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好的經驗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小弟受教~~恭喜完修

网友:
大龍炮 有一些 還不好買 特規格  恭喜你完修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跟你被整到的類似經驗,從此後除明顯爆漿電容以外都是第一個檢查那顆大龍炮! ...

有一次我也是壞這個大粒的...找三家電料行..只有一家有賣..買一個居然要60元...後來才在這找到盧大有賣趕緊買幾個回家放...

网友:
我的螢幕是 VA1912W  也是壞這顆400V 100uF 電容   中壢大洋電子 一顆賣80元 (三洋的),應該沒有人買比我貴吧!

网友:
這顆我也買過~
一顆60元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唷 我也趁機多學到一技巧 感謝大大分享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