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0 液晶電視

楼主(2011-04-09):
前幾天去朋友那裡!!
朋友問我液晶電視會不會修~~
我說一點點,可以試看看!!就抱回來了(之前家裡那台沒修好,現在又來一台,反正不急,拿回來練練功夫)

故障情形:無法開機,閃紅燈!!
有+5VSB,沒開機怎會有24V??

閃紅燈!!一朝閃,約5秒閃一下!!

全圖

電源板

主機板

這是做啥的

來張近照

有+5VSB

??不能開機有24V,怎會這樣

正面電源板型號

背面電源板型號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電源板接腳定義嗎?上GOOGLE找不到相關資料
找不到PSON是那條線

网友A:
多出的接線應該是預留給後續擴充模組(例如DVB TUNER)用的
電源板可以看線路插槽後方焊點,電源及GND都會用到多支腳並接,且銅箔較寬,只用單一支針且銅箔較細的通常就是背光控制、亮度調節及主電源開啟/關閉

有5VSB(不跳動)但電源燈閃爍的話,要查AD上的電源回路

网友:
前幾個禮拜我也有碰到這一台(3250),只要插電5V及24V就都有,它的啟動在A/D那一邊,沒有圖不敢動直接退回!

网友B:
樓主,你的型號是不是dv3080?我家也有一台,現在也是故障中!
目前發現高壓板零件出問題。電源綠燈、有聲無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的型號是不是dv3080?我家也有一台,現在也是故障中!
目前發現高壓板零件出問題。電源綠燈、有聲無 ...

我這也一台 BENQ DV3080 故障情形一樣尚未拆機,猜測可能是高壓板哪個元件故障,過幾天拆來看看,若大大先修理還請告知您那台維修情形(我可能會省下一些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他的型號,本以為是雜牌的!!拆開後才發現是benq
電源綠燈、有聲無影, 手電筒照一照看有沒有影啊!!
可否幫我查一下pson是那一條線

网友:
16燈高壓板1片不貴,考慮整片更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出的接線應該是預留給後續擴充模組(例如DVB TUNER)用的
電源板可以看線路插槽後方焊點,電源及GND都會用 ...

狼大可能我誤導你了,我指的不是那條線,是線下面那二個插座(粉多孔)
線路可以每個試嗎?我就是怕不知會不會,短路到更嚴重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個應該是插視訊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個應該是插視訊盒的吧!

是的!!是視訊盒的

网友D:
接口定義CN704  1: 12V      2:12V   3.4:G       5:5VSB     6:G       789:5V      10.11.12:G       13:ON       14:G 15:ADJ         16:ADJ

CN703          1:  16V      2.3.4:     G         5:    -16V

CN701         G    24V

CN702         G    24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圖可提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定義CN704  1: 12V      2:12V   3.4:G       5:5VSB     6:G       789:5V      10.11.12:G       13: ...

謝謝大大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告知!!

多逛逛網拍常會有意外的收穫,這定義就是賣家釋出的,有些賣家會很熱心回答你的問題,
這片電源板全新的最低1片賣500~1200,A/D板全新的最低1片賣700,若有需要可發消息給我提供拍賣網址給你.

楼主:
哇!!暈倒耶.......
電源板各電壓都正常耶!!(ps off就有+5vsb 和24v給高壓板!!)害我一直往電源板查!!
電源燈一直閃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還是回到狼大指點的"有5VSB(不跳動)但電源燈閃爍的話,要查AD上的電源回路"
另外我這台DV3080 拆下後電路板與你那台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我的是高壓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還是回到狼大指點的"有5VSB(不跳動)但電源燈閃爍的話,要查AD上的電源回路"

請教一下,你的還未開機(待機)時,會有24v的電壓嗎?

网友E:
有的,只要插上電源24V  5V都有了,開機時只有啟動高壓ON/OFF---CON704之15腳(最後第2個端子、、藍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只要插上電源24V  5V都有了,開機時只有啟動高壓ON/OFF---CON704之15腳(最後第2個端子、、藍色) ...

謝謝!!非常感謝你的資訊!!感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的型號是不是dv3080?我家也有一台,現在也是故障中!
目前發現高壓板零件出問題。電源綠燈、有聲無 ...

我的是一顆高壓線圈故障 4006A-------已修復

楼主:
前天買了驅動板,裝上~~
哈亮紅燈不會再閃爍了,按power鍵,可以開機了,哈修好了!!
實在非常感謝各位的幫忙!!
最後,裝上數位電視盒試看看,怎沒可以選輸入端
按menu進入選單找也沒有選項(都是英文的)
給他亂按看看,auto給他下去,結果按鍵沒反應,當了不會吧
拔掉電源重插好了,結果一看吐血怎又閃紅燈了
不會記憶ic設到啥東西才不能開機(之前的人可能也是這樣玩壞了)
可是記憶ic是那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