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ner 規格請教

楼主(2011-04-09):
請問…zener 二極體上標示二行字代表的意思?
第一行C2V4
第二行5T
是否代表規格為2.4V呢,謝謝!

网友:
是的 C2V4 表示電壓2.4V

楼主:
ok,感謝!

原以為打二極體檔,量測一般的二極體逆向有讀數逆向無限大才是正常的,
因此懷疑zener順向跟逆向都會有讀數,是有問題的,
然而新購入2.4v zener順向逆向也有讀數,
是否代表zener二極體的特性這樣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感謝!

原以為打二極體檔,量測一般的二極體逆向有讀數逆向無限大才是正常的,

zener 若我們測量時, 大於它的崩潰電壓時, 逆向量也是通的..

例如你的 ZINER 是 2.4V 的, 但電表量時的檔內部電壓是 9V, 這時量的話, 正逆向都會通的..

所以 ZENER 和一般二極体不一樣, 因為 ZENER 是工作在逆向偏壓的, 而一般二極体(如整流二極体), 逆向量時會通, 就有問題了..

另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 不妨用數位式電表量的二極体檔量各式不同的二極体, 會發現正向偏壓時的讀取值都不同哦..

像整流二極体大多在 0.6 左右, 快速及蕭特基在約在 0.2-0.4, 愈快的值愈低, 而 ZENER 大多在 1.4 左右..

不妨試試, 很有意思的..

楼主:
原來zener是特例,感謝解惑,

嗯,的確有發現,導通的數值有的0.2有的0.6左右,

zener這顆正反向則有1.5與0.5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不要試試我的玩具(土砲)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不要試試我的玩具(土砲)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560 ...

呵呵,多謝分享,這個對小弟程度來說,還有點距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假如你不嫌煩,手頭上有電源供應器有限流功能,把限流調的很小,直接用兩端接上“待測“二極體,這時候電壓表就會降到“穩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假如你不嫌煩,手頭上有電源供應器有限流功能,把限流調的很小,直接用兩端接上“待測“ ...

呵呵,謝謝您,請問是指直接將2.4V ZENER接上電源供應器的正負極調整好電壓(2.5V及限流0.1A)就可以量測電壓嗎,還是…需要DIY接上上述電路板待測呢?

另電路圖有些元件符號小弟看不太懂,所以DIY難度稍高…多謝您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謝謝您,請問是指直接將2.4V ZENER接上電源供應器的正負極調整好電壓(2.5V及限流0.1A)就可以量測電 ...

一些直流電供應器有限流功能, 當輸出電流達到此值時, 會自動關掉輸出(短路), 以達到保護的作用..

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1. 用一個電阻和 Zener 串聯
2. 直流電源供應器限流先調好
3. 接上串聯的電阻及二極体, 兩端接上電表的電壓檔
4. 直流電源供應器先調到最小, 再慢慢調大

電表的電壓應該會由小慢慢變大, 當調到某個變壓在電壓表的電壓不再上升時, 這時呈現的電壓就是 Zener 的電壓..

那個限流電阻要用多大的呢? 由於一般的 Zener 的保持電流(維持穩定的 Zener 電壓)約幾個 mA 就可以了, 所以不妨自行算算..

一般大概用 3.3 - 10K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直流電供應器有限流功能, 當輸出電流達到此值時, 會自動關掉輸出(短路), 以達到保護的作用..

測試的 ...

大哥您回文的速度好快...

很詳細的說明,因第一次"實驗"有點怕怕的,看來保守點抓個5-10K,限流調0.1A內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塞,大哥您回文的速度好快...

很詳細的說明,因第一次"實驗"有點怕怕的,看來保守點抓個5-10K,限流調 ...

我現在在電腦旁啊..

較安全的方式, 用一個固定電阻, 串聯一個可變電阻, 再串在 zener 上, 這樣就可經由調整可變電阻來限制電流大小, 不至於燒壞 zener 了..

不過這種方法就要調兩項了, 即直流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 及 VR 電阻值..

先前提的方式較方便, 不過電阻值要多大, 較難決定.. 不妨多試幾次, 就抓到要領了..

基本上 Zener 電壓愈高, 電阻愈大, 可能在幾百歐姆到 10K 之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現在在電腦旁啊..

較安全的方式, 用一個固定電阻, 串聯一個可變電阻, 再串在 zener 上, 這樣就可經由 ...

8樓 antlu 兄已經有說到重點了!
可以連外接電阻都不用也不須多拿三用錶來看讀數。
因為電源供應器的限流電路就是限流電阻啦!

1. 電壓先調為 1 伏左右再短路鱷魚線兩端。
2. 調整限流旋鈕為最低電流,記得要調整電流 Fine 鈕才能最低。
3. 放開鱷魚夾短路的兩端後調整電壓為最高約 30 伏特。
4. 鱷魚夾直接夾上 Zener,電源供應器的電壓表讀數就是其崩潰電壓值。

電源供應器的表頭最好為數字型,這樣的精確度就不會差太多。
限流電流約 10mA 附近,如果調不到這麼低請算一下 Zener 承受功率再來決定要不要多外加電阻降壓限流。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壓有多高就能判別出多高的 Zener 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比較偷懶,我直接把限流旋紐調到最小變成限流模式之後再回轉一點點直到回覆成為"電壓模式"(這時候應該是隱性限流可能是5mA吧!!),這時候就可以直接量測二極體了...免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