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TFT 1780ps)電源黃燈問題

楼主(2011-04-09):
各位板上前輩好, 做為新手試水溫維修液晶螢幕之作

我遇到的故障狀況如下
第一回:
電源燈不亮  解決辦法>> 更換爆漿電容
c922 (1000uf 16v)
c924,c926 (470uf 16v)
c925 (1000uf 10v)
c223,c201(470uf 25v)

第二回: 電源(綠)燈閃爍
具參考文獻一指出
我更換了 Zd904位置 的積納二極體
也同樣採用一般封裝的 積納二極體
參考規格為7.5V 1000mW

第三回問題點:
電源綠燈會正常亮了,會出現No signal 畫面 (應該代表面板及背光沒有問題 對吧?)
然後進入待機黃燈狀態
&面板上所有按鍵(除電源鍵外)沒有效果  ,當然就無法進入osd畫面

目前已作處理
1.更換 所有按鍵開關 >> 沒有改善
2.檢查過 4個d1691 似乎正常 (2sc5707已備料,隨時準備更換)
3.2個ao4411 已更換 >> 沒有改善
4.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也大多拆下替換或用電容表量過了

維修新手,請各位指教

由於手邊暫時找不到相機,需要觀看電路板的前輩,
還請移駕參考文獻中各位前輩貢獻的清晰大圖.

題外話:論壇改版了,我今天放假才發現..
而且搜尋功能好像都找不到東西...參考文獻都是一頁一頁翻出來的....

我已查閱 文章如下
[顯示器] 液晶螢幕維修筆記 Mozo LM727 by MM工坊前輩
綠燈閃爍,積納二極體位置,與代換規格
Mozo LM727 無法起動維修實例 by wish前輩
其中提到D1691 代換 c5707問題
[實例LCD] MozoV901電源黃燈無畫面(修復實例) by alex5488 前輩
其中提到的AO4411問題...

网友:
1.有背光,則D1691及AO4411就不用理它,只要補焊就好
2.OSD無效,一種情形是OSD LOCK,看有沒有解鎖的方法,另一種情形是AD上按鍵線路消除彈跳雜訊的電容有異常,導致MCU無法接收到按鍵的動作

楼主:
經嘗試已經確認不是osd lock , 按鍵(除了電源開關)幾乎都沒有辦法被接收到, 請問消除彈跳雜訊的電容大概位置在ad板上的哪裡呢? ad板上的電解電容大概都測過容值沒有問題,有沒有前輩可以指出比較明確的範圍去做檢查?不然小弟拆解 smd元件的技術實在不是很好....會很花時間 @@

网友:
先測試各AD按鍵線路與對地阻抗,比較看看是否有差異

网友:
大大,,,,,,要先找出有問題的部位點, 才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