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 power 800v/10A 預防逆向返饋

楼主(2011-04-09):
請問一下 狼大

大功率 POWER  電壓為 480V 對 5000顆 200uf/400V 電容充電,發生電容連炸現象時,會對POWER 產生破壞,嚴重時會全燒, 試問在輸出端 加裝何元件比較有預防性截斷

网友:
看樣子肯定跟大甲媽祖繞境的陣頭有得比喔n_098|

5000顆220UF如果都是並聯,突入電流不就.....難以想像的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並聯充電,一顆電容配一顆電阻,採分流模式

炸時不是一次性全炸,至於聲音

网友:
大功率 POWER  電壓為 480V 對 5000顆 200uf/400V 電容充電

是你資料打錯,還是....
電壓480V
電容200UF/ 400Vn_066|

网友:
5000顆 200uf/400V 電容!!!....
這是用在什麼地方?

网友:
在下沒看過這樣的陣仗,不過有看過一2000W設備內APFC模組(輸出380V)對十顆450V 1200uF電容充電,兩者之間使用一大功率金屬殼電阻作為充電限流,並串上一二極體防止電容電流逆流回APFC模組
APFC模組內有另外三顆390uF電容作為APFC輸出端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資料沒打錯喔! 鋁電解電容的真正承受電壓不是您們常看到的規格值;容我稍微介紹一下
電容電壓一般區分有: Vf ' SV ' AV ' WV 這四種 , WV 就是各位常看到的規格值,如這顆  200uf/400v  其 WV 就是 400   換算法 WV=1.15AV=1.3SV=1.4Vf  ,但實際算法不是從 wv 導回去,而是從Vf 導到 WV
如此顆算法如下:
580VF/1.4=414.3=WV   SV=414.3*1.3=538.5   AV=414.3*1.15=476.4   那現在只充到 480V 實際可到 538V  ,您可能會懷疑 WV 不是414.3 怎又說是 400  那是統一規格的說法

例如: 150uf/400v

520vf/1.4=371.4=wv  sv=371.4*1.3=482.9  av=371.4*1.15=427.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蕭基二極體  偶而有用,目前採用有 加掛二極體與大容量電容,但放電問題很頭大(切換調電壓時)

网友:
如果還要調壓輸出的話,電容內儲存的電就不能忽視,否則就要改為使用四象限交換電路,讓電容的電能轉回輸入側(類似變頻器/伺服驅動器,馬達回生制動的處理方式),不然就是偵測降壓時,投入電阻消耗多餘電能

楼主:
感謝 狼大  目前這些放電電阻佔用的體積也很麻煩,5000顆電容放電比較好處理,但加掛在power 上的大容量電容難處理一點;其實這問題已處理很久,很多做 power 的,也是無可奈何? 有些小power 廠商 ,來推銷 說他們的power 多厲害很能承受,結果測試不到一小時,馬上就有好香好濃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