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幾位朋友試試可不可以上傳頭像好嗎?[已解決]
火..

楼主(2011-04-09):
如標題!不管上傳成不成功都告訴我你是使用那一套瀏覽器好嗎?
另外也請已有頭像的朋友,能否嘗試能否修改頭像?不管成功與否,也請註明你是使用那一套瀏覽器好嗎?

网友:
....我~~懶的改了

网友:
我.....改了2次 有上傳成功但是沒改成

网友:
瀏覽器 Sleipnir 核心是用ie
奇怪改大頭怎沒變

网友:
影像保存發生錯誤
使用IE

网友:
0.0  回溯  呵呵

瀏覽器 Sleipnir_296 核心 ie8

第一次上傳..如圖

不過頭像 沒改變

1分鐘後 在改..就都有問題了

3~5分後..痞酷就掛了..掛大約2分..回溯..0.0

有事出門去...回來在測

网友:
w大,我自己常是沒辦法改,不管用IE或是google瀏覽器,都改不動。
IE是IE9,Chrome則是10.0.648.204版本。

网友:
"頭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絡錯誤....."
然後就跳回 "選擇圖片"

Firefox

网友:
作業系統 WINDOWS 2008 R2
IE9 ChromePortable10.0.648.127

圖像上傳修改失敗

网友:
WIN7 64BIT + FIREFOX 4 X64(minefield)

圖像可上傳但無法更新.

网友:
W大辛苦了,
假日還在為站務辛勞

我剛試了一下
上傳成功
但F5重整後仍沒變
我用的是IE8

网友:
和各位一樣,上傳正常無法更新 IE8

网友:
"圖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路錯誤 請重試  ! error code: 0"
以上是錯誤訊息
上傳頭像失敗囉...

瀏覽器: Firefox 4.0

网友:
update ok
but no change
Windows XP +IE8
sorry can't type chinese
I need reboot later

网友:
windows 7 IE8
有顯示上傳成功,但圖像沒改變

网友:
windows 7(64bit) Chrome 10.0.648.204
上傳成功

网友:
FireFox 3.6.16
操作各項功能正常,出現大中小的圖像時,大致沒問題,只有小圖像像兩邊被切掉一些些。可是實際顯示時,大圖像兩邊也被切到一些些。

网友:
我試了兩次..

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上傳成功, 但大頭照還是沒改變, 重開瀏覽器還是沒用..

使用的瀏覽器版本 Google Chrome 10.0.648.204..

网友:
用 Firefox 3.6.16 試了一下, 可上傳也可調整大小..

但還是沒顯示上傳後的大頭照, 依然是原來的..

网友:
wish 大,
我跟各位大大一樣上載保存成功但頭像沒有改變.
IE 8, FireFox 4.

网友:
我也是~使用Firefox 3.6.16一樣不行~

上傳成功,圖像沒改變,清除暫存檔再試也一樣

网友:
另外我用  Firefox 3.6.16 分別試了 .jpg .png .gif 檔都可上傳, 系統也顯示更改成功..

但還是原來的大頭照..

网友:
我用 ms 2003+ie8 ,可以上傳,f5重整後頭像並未更改,
ie 重開也一樣。

网友:
剛剛上傳頭像OK
XP SP3  IE8

网友:
firefox 4
圖像可上傳但無法更新

网友:
用 ie8 win_sp3
可上傳成功 !!
但會跳出錯誤訊息 !!
所以無法更改頭像 !!

网友:
我也不行,
昨天(4/9)做的動作,XP SP3+IE7,
出現訊息"圖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路錯誤 請重試  ! error code: 0"
原來真的有問題,昨天一時興起想換頭像,怎麼傳都不行.

网友:
出現訊息"圖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路錯誤 請重試  ! error code: 0"
XP SP3+IE8

网友:
怎麼弄都出現錯誤n_040|不會用頭像這次考倒我了

网友:
"頭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絡錯誤....."
然後就跳回 "選擇圖片"
Google 瀏覽器dev_12.0.71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 FIREFOX可是一直不成功

网友:
WIN XP PRO SP2 + IE8 修改圖像,與幾位回文相同;
訊息"圖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路錯誤 請重試  ! error code: 0"

另參考 對岸改版情形予版大參考
http://www.discuz.net/thread-2003785-1-1.html

网友:
我使用WIN7家用版(32位元)+IE8.0 仍無法更改頭像(頭像保存過程中發生網絡錯誤...)
PS...剛看了一下,大家欲嘗試修改頭像似乎都難以成功...不知是哪個環節出問題?

网友:
我再改回以前用過的試一下看看

网友:
報告 看到的過程一切正常 在上傳完成 按了"確定"之後...有等了一下子 約1-2分 才有反應 反應後 也是上傳完成 請按F5重新整理... 系統也有自己重新有load新圖的動作 但圖沒有被更換...

忘了說 小的是用 google chrome 10.0.648.204

网友:
IE8 跟 FF4 測過 上傳成功但是無法替換 都是 err 0

我記得之前換用X1.5也是有遇上這問題,後來找DZ某個版本(忘了哪一版的)的 camera.swf覆蓋才正常的!檔案路徑為 uc\images\camera.swf

另外建議W大,設定會員登入時需輸入驗證碼

网友:
......我的頭勒~不見了???

网友:
不見了!不見了!

网友:
頭像突然全爆炸了....

网友:
咦!!!全被砍頭了n_098|

网友:
突然可以上傳頭像了n_081|

网友:
我的大頭照被改了, 重新上傳, 可以了.. ^_^

使用的瀏覽器是 Google Chrome 10.0.648.2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試過你的方法,但是也是不能用,不過我自己找到解決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