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SAMPO聲寶SK-CD45電風扇無法運轉維修

楼主(2011-04-09):
產品:SAMPO聲寶電風扇
型號:SK-CD45
故障原因:無法運轉
       夏天要到了故障的風扇也開始出籠修一修,這台SAMPO聲寶SK-CD45電風扇試機無法運轉,
碰到這種情況最好先不要丟應該是很好修,完修率有90%。
       拆開面蓋內部結構很簡單,主要的是一個合體變壓器與運轉馬達,測量輸入電壓至變壓器,
無輸出電壓已知問題徵結所在處。拆開變壓器外包覆的絕緣膠帶,找出輸入端的兩條線為一組的
有一個溫度保險絲此台為115℃  2A  250V 測開路已燒斷,更換新品後完修。

网友:
這要把變壓器拆開才看的到
請問軸承完修後需上油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軸承上我是有上噴式牛油
轉起來很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我想了一下----
ayu05202003 大你所說的軸承是不是像立式電風扇那種大型的嗎?
不是
此種合體變壓器與運轉馬達是兩個左右合在一起的!

网友:
l120大~~~是不是馬達運轉不順,溫度過高,造成保險絲過熱燒掉,是這樣嗎??

請指教一下,謝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i能夠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斷原因很多
品質的問題以及內部通風不良所致
不過這台變壓器與馬達確是包覆一層灰塵
清一清軸承上潤滑一下又可用很久
這台是客戶的免費維修材料才10元------
不知你那又有什麼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能夠造成溫度保險絲燒斷原因很多

原來如此啊~~~受教了n_128|
可能要再翻翻找找^^,你知道我的東西很多很亂,有好康的再告訴您n_111|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大大說 : "此種合體變壓器與運轉馬達是兩個左右合在一起的"

可是我怎麼看起來它就像一般的蔽極馬達,還是我看錯了n_064|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確名稱原先還搞不清
經 tsao0427大指點確是 蔽極馬達感謝指正

网友(2011-05-18):
這個保險絲不知道要到哪裡去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按照那樣式買
溫度保險絲電子材料就有賣
只要是115℃  2A  250V 就可代用
給你參考一下,我是用AUPO歐寶代換

网友:
这种“蔽極馬達”应该是电風扇馬達中成本最低的一類,怪不得SAMPO的東西,價位能够有競争力。

网友:
恭喜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