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L2602FM背光不亮(有二次災害)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04-09):
東元TL2602FM背光不亮(有二次災害)簡易維修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還好高壓沒打壞元件

网友:
電容脫焊照成短路到旁邊還真是少見

网友:
恭喜完修
還好災情沒擴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容器脫焊.....真的會害死人..
請問滷大...您那更換的電阻數值是由何得知??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小電容怎會那麼會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很多高壓板都有這樣設計,剛好又有殺肉板可以拆零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猜想可能是自己手濺碰到了,只是沒注意到!

楼主:
托痞酷的福,以上只是幸運而已,謝謝各位!

网友:
滷雞蛋大哥: 功力高強,任何疑難雜症都會迎刃而解!!

网友:
這種變壓器  型號超多
料真是不好買....很多都直接買整個 高壓版
直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猜想可能是自己手濺碰到了,只是沒注意到!

這樣說來~~上電前真的要好好仔細的檢查有無零件脫焊或是移位。

滷大 好功力喔^^感謝分享n_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