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微星筆電,開機面板不亮!
火..

楼主(2011-04-09):
可能有網友想問,我受傷的腿好了沒,答案是NO!據醫師的告知,這傷筋斷骨大概需要百天(2~3個月)吧!是嗎?只希望不要那麼久啦!

          今天我們來看這台微星的筆記型電腦,它的故障狀況如標題所示:啟動後面板不顯示!一般筆電面板不亮,都是主機未啟動的故障,可是這台並非這樣,隱約可看到畫面,但是背光不亮!至此大概知道問題出在哪?

        送走客人,來看看究竟是不是我猜想的那樣?我想應是高壓條或是燈管出了問題?

        卸下面板外框,就成第二張的圖照,第三張是這台筆電的高壓板

        是不是燈管的問題,使用單燈測試的高壓板來試點,馬上區隔問題點,答案揭曉,背光有亮!是高壓條出了問題吧?

         別急!我再用一塊想裝入的高壓條再來試點,結果還是沒亮,接腳定義再查過,也確定沒有接錯,怎麼不會亮,高壓條是好的啊!用電錶一量才知,是高壓條電源沒到位耶?

             苦了!還得再拆主機ㄋ!真正是......,步驟如下:

1.  底下是拆卸下的接往高壓條的主線路,用二極檔一量,呈現斷路阻值無限大

2.  再測量其他有無斷路的導線,又再發現一條斷路!

3.  斷開兩條斷線,多加裝兩條新的導線,未加面板邊框,測試都是OK的!

4.  加上邊框!靠!線徑太粗,邊框無法密合!重新再來!

5.  減掉並棄除多餘的線路,重新整線,已可密合,可是背光又不亮了!真是欲哭無淚!

6.  那又怎麼了!靠!又再斷一條線路,先前斷電源,這次斷啟動信號那條,真正是『強未動未條!』

7.  啊!乾脆!原來的線路我不用總可以吧!我自己作一條行嗎?

       當然嗎行!終於!它再度亮起背光,正常運轉!

      你們看!它們就都斷在面板與主機轉折處,那個黑色的保護膠布內!你說氣不氣人!

       話說回來!還好那第三條斷線,很慶幸是在維修過程中就斷掉,不然!也難保證,回到使用者手中,它就都不會出問題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筆記型斷線,看起來很簡單,處理起來是非常麻煩的問題

网友:
有些筆電的轉軸設計可以說是線路殺手

网友:
麵線大~~~工程很浩大喔,請問一下那條線材是自已diy還是買的呢??

网友:
說道轉軸,
有些筆電轉軸處很容易斷裂...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不良...
還是使用習慣不好...
我家的阿速死筆電就是

网友:
是丫~斷在保護膠裡很難發覺,也很難拆~

大大辛苦了~

网友:
好手藝~線那麼細~實在好功夫~

网友:
小黃電表和我一樣的^^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囉…
不過要斷不斷的最討厭了…還好有先自制一條…
不然到時送回客人手上又再一次返回…那才會oox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是原廠材料或機構設計瑕疵,例如ASUS A8系列轉軸處很容易爆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欸大仔!
就自己DIy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先斷是比較好!
啊不然回去沒兩天再斷,當我們手藝粉爛的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ㄟ!大仔!
上回看到你發表的文章內,也看到相似的電錶呢!只是這種3~400的小黃,看起來都差不多造型,怕認錯了呢?

网友:
線斷在中間真的是很麻煩的事,
查到最後都快瘋了!
不過真的很多機器的問題都是斷在轉折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狼大的解惑~

网友:
板大要修東西又要賣麵線
真是辛苦你了...祝您早日康復
回正題,斷在裡面
若客戶拿到就...又返修
看來這也給我個方向...遇到類似故障還是先確認才不致再度返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用心的維修實例.

网友:
面板排線跟高壓排線都很容易損壞
是搶手的零件

网友:
好手藝,好功夫~~~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小的遇過幾台也是高壓板沒事 背光不亮 有些是跟麵線大這台一樣是線的問題
有1台是板子就沒送 on出來 就懶得理他了 有些看到很不好拆 就不理他了
叫他拿回原廠去 免得一時失手 拆爛了又有事 = =

网友:
前幾天~~我也自己改一台.....
不過~~我用的不是公版..
是拆報廢筆電的高壓板~~
隨便一塊改一下線路之後就用了

网友:
各位大大功力偵強!小弟學習中~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真是非常麻煩的維修,還好被大大處理掉了!

网友:
請問一下~副廠的高壓版那裡可取得呢???

网友:
msi的走線都有問題
相信實際拆過的網友應該能體會
裡面一團亂

网友:
感謝分享...NB轉軸處斷線.轉軸卡死爆殼.這些都是常遇到ㄉ問題....最討厭開NB的殼每次開殼都要很小心翼翼.深怕那個機殼會突然爆漿..哈哈..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謝謝大師分享
小弟吸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