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協助 ACERAL 1711 如題如內

楼主(2011-04-10):
此片板子 按鍵式連接到 AD板上 但是 我收到後 拆開時 他接在AD板上的部份已脆化了一一無法復原 誰能幫忙提供腳位接點方式

网友:
大大,,,,,,,,,,,,有照片?
上傳 OK

网友:
我記得ACER AL 1711 有一款裡面是一體板.

网友:
買一樣的零件換上就可以
材料行或網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圖片補上了

网友:
大大,,,,,,,,我有看ㄋ一下照片,  PCB: 715L1150-B 版本;  到保留區找ㄋ找 ,  只找到 ACER AL1721  PCB: 715L1123-A 版本 ,
不知對大大,  可有幫助 ?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大大,,,,,,,, 荒神大大貼的第一張圖, 就是  Acer AL1711  這台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料不同~~現在我是要知道 AD板街道 開關板上的排列與接法 因接頭已脆化_~_~

网友:
大大,,,,,,,,,最後一招, 向荒神大大,,,,,,,,,,借機子來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他發問不同AD版 拆了也ˋ沒用ㄚ一一!!!

网友:
大大.,,,,,,,,荒神大大, 他有一台和您一樣的,ACER AL1711 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