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請問AB類音響

楼主(2011-04-10):
請問AB類音響開大聲.喇叭保護會跳
是什麼問題?

网友:
大部份電流不足才會產生...

加大變壓器的電流量吧!!

順便補一下電源部份的電容量...

网友:
您的喇叭保護器有過載保護功能嗎?
一般是以直流偏移保護,AB類在大功率輸出時是以B類工作,除了失真較大外,要檢測是否有直流偏移了,
造成直流偏移的原因可能是電力供應不均衡,或是放大器不穩造成,
先用直流電表量測,確定問題點再來抓蟲!

网友:
前面的大大,都快把答案講完了!!
我來提供一個比較少發生的情況:喇叭線圈快要短路,瞬間的過電流,照成保護電路啟動
檢查方法:接電阻表到喇叭+-接頭,用手按喇叭錐體讓喇叭前後移動,注意觀察電表有無變0.如果有,喇叭線圈快要短路了.

网友:
同意 wooden 大的看法!
絕大多數的喇叭保護電路只有兩個功能,一是開機延遲,二是直流檢測。

有過載電流保護的保護器線路複雜又有誤動作與惡化音質之慮,即使是專業音響上也不多見。
大多是串上一顆保險絲就是過載保護了,但保險絲內部導線那麼細大多數的人都不會想裝。

我看到的喇叭損壞大多是音圈燒斷或是音圈受熱變型而卡住。
想保護喇叭還是不要用太大的擴大機去推是比較實在,有灌磁液的喇叭也會比較耐操。

网友:
樓主問這問題有點小小陷阱...不知道您所說常常跳脫的
擴大機是自己DIY還是廠機有時自己DIY的沒有弄好在大
功率輸出時問題就出現了

題外話...小功率擴大機燒大喇叭
如果在聽音響時把輸出端接上示波器觀察你就會知道為
什麼小功率擴大機會燒毀大喇叭...那種被切割的波型就
像直流電一樣持續夠久不燒喇叭也難......尤其是低音喇叭

网友:
其實樓主提問就沒有把問題說明清楚,例如擴大機的廠牌型號,繼電器會跳脫時的量測數據,最好是有圖片做參考,以幫助判斷。

楼主:
目前已完修
是電源電容一顆壞掉.但是外觀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量電容值,應該比標示的低很多ㄅ!!

网友:
1.這是OCL雙電源....放大器
2.電容器退化電源b+和b-有壓差........會造成有直流輸出....保護動作..
3.這和AB類無關....

网友:
放大器輸出端直流偏離電壓是可以設計、控制的,與正負電源不對稱較無必然關係。

网友:
先天不良...後天強制調整????

网友:
如果有高頻震盪音量大就會跳  建議把音源的入與出分開  通常功率大的amp較有這情形  應把sp輸出遠離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