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材小用--示波器實用---維修POWER---HEC-300AX

楼主(2011-04-10):
主要是實用示波器檢測最容易故障之零件"電容"
示波器:購於 2011 . 12月痞酷 minyau 常出沒於痞酷網---網路拍賣

待修物:POWER HEC-300AX
此故障情形為電源插上則啟動但是輸出電壓不穩導致電腦不動作
接上POWER測試器以便啟動POWER
測試電容位置圖
測試方式只需將錶棒觸摸電容器上層導電處
以下為尚未更換故障電容測量圖示
以下為已更換故障電容測量圖示

比對波形之後看出問題嗎?
最主要是PWM_IC電源不穩定造成電源插上就啟動(波形電壓差很大)
3.3V 12V 差異並不會很大只是會造成電腦常當機而已
另外這種測試方法測試例如 螢幕 AD板則會發現測到故障電容時很明線的差異,有時候拆下電容用電容表都無法測到,還是要有示波器者才可去試試、、、

网友:
算是透過電容外殼的輕微漏電來拾取波型~感謝分享

网友:
真是好示波器!!!

這個有用到儲存功能嗎?這是類比示波器辦不到的事。
前一陣子還在想電容漏電流的事,經此文聯想到一些其他的方向。
如果有數位示波器,看來就可以往暫態的方向來玩了。
我對檢測技巧很有興趣,多謝提供思維方向!!

网友:
好示波器+好文,這樣可以讓大家更願意買示波器來用的~

网友:
來了來了,僵屍......呀不是,CS玩太多,是示波器發文來了

网友:
看起來是電容失效造成供電電壓震盪,短時間超過MB自我保護電壓而當機.
如果只用電表檢查PSU電壓,就看不到這一小段過程了!

网友A:
請問,示波器螢幕左上角顯示running,波形是如何定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示波器螢幕左上角顯示running,波形是如何定注的?

running表示沒有定住畫面
awaiting Trigger 才是超過處發電壓時訊號會定住
下圖虛線部分為觸發電壓,右上方才是選擇連續執行還是超過觸發電壓則將畫面停住
觸發選擇開關

网友:
那這台實在太強了!!
非週期性波能夠抓到固定波形,而且每次觸發都在同一點,爬升率也在P級,500M級的示波器實在不是標假的(hp不要打我),看的我口水又流下來了

网友B:
陳大~~厲害喔~~學習了~~感謝分享這麼實用的文~~
那麼多功能~~要能駕馭它~~真的也是不簡單~~

PS~~陳大~~我要抗議一下~~我也想像大家一樣害的修東西啦~~只是目前還是卡在換換電容~
         我會努力的常出沒在維修案例的@@"

网友:
以前還感覺不出來類比跟數位有何不同。當然文章有看到人家在說,但感覺不出來。
看了這篇文以後,有深深了解到了。

网友:
厲害的人發利害的文

推一下又學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陳大~~厲害喔~~學習了~~感謝分享這麼實用的文~~
那麼多功能~~要能駕馭它~~真的也是不簡單~~

你又在說謊,你可能比我強吧?  只知道賺錢當然沒空修東西、、、改天換你PO個實例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又在說謊,你可能比我強吧?  只知道賺錢當然沒空修東西、、、改天換你PO個實例來吧、、、 ...

他的朋友應該更強。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2011-05-12):
希望各位有“波”人士多發一點以“波”來修的實例,小弟不在乎中“波”毒。

网友:
我只有一台40M的,實在是不該看這篇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