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P V216畫面橫紋維修
火..

楼主(2011-04-10):
這是配合的通路商轉送過來的,狀況是開機時正常,不到幾分鐘畫面出現橫紋
HP V216過保
開機時正常的畫面
過沒幾分鐘出現橫紋
先拆機再說
目視檢查,沒發現損壞零件,心想慘了,不會視面板掛了吧?
先從電容查起,一個一個拆下來,包含大龍炮都拆下來檢查
全部容值都正常,只有紅框內的470UF 16V的升到532UF
超過10%,換掉再說
電源板背面全面補焊,
嘿嘿嘿................它好了
熱機超過3小時,完修交件
如果是面板損壞,一開機就有橫紋或亮線
如果要熱機後才會出現,有可能是電路方面的問題
原本以為是硬件,還好是軟件

网友:
很好的說明 解說 很詳細的教學
如果是面板損壞,一開機就有橫紋或亮線
如果要熱機後才會出現,有可能是電路方面的問題
原本以為是硬件,還好是軟件

网友:
一顆一顆測量...真有耐心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的確有熱機後面板才會出現異常的案例

网友:
較特殊的故障點~~~要是我可能會誤判方向...
恭喜完修!

网友:
不要把每個維修  都想的很複雜
因為台灣電源 很不穩定
遇到狀況   都先查找電源 相關線路   就可以修一堆了.....

网友:
對阿真是很有耐心,感謝分享~~~

网友:
看來還是要入手一台電容表
不然應該查不到.......

网友:
這個要是我來修,鐵定誤判的…
會先查 a/d 板,查不出原因
最後才會查到電源板…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很特殊!!既然會這樣~~謝謝

网友:
HP 印象中品質好像都有一定水準:) 怎麼也.....
恭喜完修

网友:
恭禧完修^^"

网友:
維修真的需要耐性.. ^_^

所以我喜歡柬修西修, 也是這個原因, 可以養心怡性..

网友(2011-05-23):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叫我一顆一顆拔出測量電容,就是重大工程了。

恭喜 74455 大大能順利完修HP V2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阿~可能真該殺台示波器來玩玩

网友:
如果是面板損壞,一開機就有橫紋或亮線
如果要熱機後才會出現,有可能是電路方面的問題
這句話我會記起來的

网友:
又是電容惹禍
不過還是很感謝它

网友:
像這種開機畫面正常,熱機後異常;或是開機畫面異常,熱機後正常的情形,我多先用前輩教的「預熱大法」----開機後,用吹風機吹各零件,看有沒反應,就好判斷了。

网友:
有時侯修東西看到電子零件
好像都沒壞..
一顆一顆測
老實說...有時侯蠻懶滴..

网友:
我也有一台ACER是這樣的問題!不過是面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