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SAIKE 858D+ 賽可熱風槍拆解
火..

楼主(2011-04-10):
這台熱風槍是因為要修理一台HP的NB而去買的
反正已經賺回來了  就拆開來看看  管它有沒有保固貼紙的
給想買的人一個參考吧
廢話不說
旁邊竟然黏了一片接地端子  QC再混嘛  接地線那麼細  還脫皮哩
IC竟然是歪的.......
面板果然有焊錫空焊 被我猜對了 (相機拍不到 抱歉)
必須先轉開前面套子  才能拆開
地線好像是用點焊機焊上去的  感覺會脫落
磁簧開關  用來跟架子的磁鐵配合關閉作用
爛爛的風扇套子
原理我是不懂啦  但是這工具看起來蠻差勁的 外殼螺絲還鎖歪
零件歪七扭八 焊工有點像家庭代工  更沒有洗板子
線材看起來很差
因為烙鐵不需要  所以沒有買含烙鐵的
整體來看 我是覺得不值1500啦

网友:
看面板外觀,原本以為這台做工不錯的,沒想到...中國人的傳統"機"不可貌相。

网友:
基本上,大陸買的機器都是需要再整理的....

有時連最簡單的幾個焊點都可以焊的像狗啃的!!
像鋰電池的接點或小喇叭的接點等等....

不過只要它能正常工作的話,其實修繕一下它也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看到這個拆解我也想哭了
因為我也有買了一台一模一樣的n_100|

网友:
自己買一部YIHUA含烙鐵的,也是自行拆開補焊一番n_081|

网友:
QQ 這台我也有一台 看來也是要先好好補焊一下了 才能服役久一點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基本上 大陸製的東西買回來 一定要拆起來 看焊點~...
空焊 裂錫的一堆..

网友:
這陸製的品管竟然像家庭代工,看來有空要把那台8586拆開來檢察一下了。

网友A:
最近也買一台,大家的建議是不管保固直接拆開整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買一台,大家的建議是不管保固直接拆開整理嗎?

應該說…大家對陸製品保固都不怎麼有信心吧,自己又手癢,所以…

不過這部主要的IC用料感覺還可以說???

最主要問題應該是組裝品質參差不齊,

所謂的QC(品管)不良佔多數吧,

當然如果以品牌來說安牌跟快牌的風評好些。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還好... 我還沒買
如果買了..會拆開補強的

网友:
看來我手上的那台二合一的…也要拆開來看一下了…
大陸貨台灣買到了…基本上…我也是視為無保固了…

网友:
個人也是覺得, 拆了補強一下吧..
大陸在衝經濟, 很多東西的品質就像以前的 Made In Taiwan 一樣..
像我目前手上用的恒溫烙鐵台及熱風槍都是大陸貨, 買來之後就拆了補強, 後來又全改成 110V 的市電, 到現在使用近一年了, 還是頭好壯壯..

^_^

网友:
真是符合大陸產品的原則
"外觀好,內容差,可堪用,無保固"
不過聽說現在有在進步了

网友A:
我的898A+不管保固了!
前天晚上拆開來檢查,大致上焊點都ok!但也順便補焊一下~
狀況比樓主的似乎好些,但怎我那部電阻都是用1/8w的,比樓主的電阻小顆好多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898A+不管保固了!
前天晚上拆開來檢查,大致上焊點都ok!但也順便補焊一下~
狀況比樓主的似乎好些, ...

也許可以把它通通換成1/4w的,小弟也在等我的898A+寄到。

网友B:
我是買了一台二手的HAKO850
還不錯用
小日本的做工還是比較讓人安心
因為是二手的,也不算貴
有須求的朋友不妨到拍賣網找找

网友C:
熱風槍本體是塑膠..長時間使用會不會溶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陸貨有這麼爛喔~雖然我知道食品很爛

還好我買的主機板沒有焊的跟狗啃的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般是指需要手工焊接的...

一般上機台的是還好,不過有時用無鉛製程的
它的溫度可能調整的不是很好,吃錫量都偏少...

其他的都還可以....

网友:
看來我的也要拆開檢查一下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買了一台二手的HAKO850
還不錯用
小日本的做工還是比較讓人安心

能分享一下小日本的工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熱風槍本體是塑膠..長時間使用會不會溶解..

放心,熱風槍本體雖然是塑膠的,但因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塑膠材質,
頭段高溫部分是混碳或混玻纖製成較能承受高溫,但實際上商成本關係感覺廠能耐受的高溫程度也有所差別,至於握把部分雖然也是複合材質的塑膠,但能耐受溫度就稍低些了!

网友:
呵呵,我的898+的烙鐵昨天掛了,明天有空要拔下來看看

网友(2011-05-19):
確實大陸的電子產品作工比較粗糙!
但是相對的價格卻總是令人心動!
如果取得後稍作補強,還是可以達到基本水準!

网友:
哇....靠!!我也有一台......找時間也拆開整理一下!!

网友:
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2011-09-18):
嚇.....到嚕...感謝分享.....(買東西真的要慎選)......還在猶豫買哪咕""

网友:
我有一台852
有一天突然不能加熱
原本以為發熱芯壞了
拆開來看原來是發熱芯空焊
這牌子QC真的不怎麼樣

网友(2011-11-26):
脱皮的线估计有可能是用的时候烧坏掉的,要是陆货真有这么烂,那个所谓QC,估计只能回家抱小孩去了!

网友(2011-12-30):
請問大大,可以更改他的瓦數嗎?我是買有烙鐵的878~~但是他的烙鐵只有40W~~~~很小除錫融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