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到的MP3 請教一下問題

楼主(2011-04-10):
我們大樓有很多有錢人  常常丟掉一些不錯的東西
這是在大樓的回收站檢回來的
右邊這台不用說了吧  裡面還含一片128M 的SM卡
我拿來當音源測試機還不錯
但是左邊這台我就不懂了  底部還有一個USB隨身碟???????
隨身碟有一個比一般的耳機插還小一號的孔座
背面電池蓋下方還貼有FM頻道開關
這台該不會是收音機吧  太誇張了  怎麼用ㄚ
有人用過這東西嗎?  我想在拆解之前先問一下.........

网友:
看似mp3 發射至fm收音機,經車用音響放大用的東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這功能比收音機更炫,只是台灣地下電台猖獗,干擾嚴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如述這東西FM發射器

网友:
借串一問:

立體聲FM發射機製作
有誰可以幫補下面這文件的其他部分?
http://sites.google.com/site/asc ... redirects=0&d=1

無線電界1994-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是已完整,如要做類似的....

非也,非也
不製作,不生產,只當文獻來使用,只是我覺得只有一半的文獻怪可惜的...... :q

网友:
這個 FM 發射器在以前是管制品花錢買不到,只有自己做一途。
但現在已經開放微小功率花幾百塊就能買全頻道石英鎖定的況且現在干擾嚴重還要找線路來DIY 嗎?

這個  BA1404 IC 剛發表時我就買來試做過,其中零件最難弄的就是那顆 38KHz 的水晶振盪器,根本買不到現成的只好跟工廠定做個一千顆才搞定,當時 PCB 也都定做洗好一大堆了,最後是因為沒錢開塑膠模具才放棄。
FM 頻率是跟當時的指針收音機一樣用 LC 振盪產生的,要調整線圈架的鐵芯是很麻煩的,調好後還會飄走,當時這些都不懂只會傻傻的被電路玩。

多年後開始懂一點線路時又重新做了一台 FM 發射機,這次是用 PLL 與指撥開關來設計,立體訊號產生器做不出優秀規格直接跟國外買厚膜 IC 模組,這次野心更大想直接拿去賣地下電台,最後線路也是做好了但因工作的時間因素沒有再玩下去。

現在如果我要搞地下台走私沒執照的機器不說,去買一台國產的 110MHz 射頻訊號產生器再加上一台全頻道射頻放大器就搞定了,都不需要再自己動手做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