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56ms 開機正常.燈號正常...沒畫面

楼主(2011-04-10):
請問一下,開機沒畫面,燈號正常,會顯示藍灯(若訊號線沒接就橘灯)畫面就出不來
我測了面板的灯管都會亮,電源板的12v.3v.5v都有,但是接上訊號板再量就沒了,12v剩1.2左右
請問是不是訊號板的問題呢...接下來要怎麼測試...?感謝各方大大指教.....

网友:
用手電筒照看看有沒有東西

楼主:
用手電筒照...沒有很暗的畫面
請問 狼大.....裝上訊號板之後電壓就沒了...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所有的電壓就沒了嗎?
一般BENQ的AD只會使用3.3V/5V而已
但是燈號會隨信號跳變,表示AD還有在動,電壓供應應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將面板在AD上的排線分離再上電時,不要按開關(無燈號)量P+I 板上的電壓,此時電壓是否正常(到AD板的電壓)?
1,如正常……則面板電壓有異常…測面板vdd對地是否有低阻抗?
2,如不正常…則AD板電壓有異常…將P+I 板到AD 板的電源線分離後,量AD 板上的12 v對地是否有低阻抗?

网友:
大大,,,,,,,,,,您這台 BENQ FP756ms 看來相當棘手ㄡ !
沒關悉 , 一步一步檢測 , 一定會成功的                 加油,,,,,,,,,,,

楼主:
感謝 狼大 及各方大大指教,無意中看到這個,狀況都一樣,有空來換看看...多謝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18055165

网友:
手上有ad公板嗎?接上就知道了!

网友:
大大,,,,,,,,玩玩要很小心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