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交流 60 LED燈,外加同鎢絲燈的效果對比圖

楼主(2011-04-10):
家裡的U型熒光燈老是愛壞,想換成LED的,但是又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於是上次買電子零件的時候,順便買了2套60LED的套件。LED是5mm的草帽頭LED,我喜歡這種,光線散一些。LED和電容是拆機的,所以價格很便宜,大概人民幣8.3元/套。因為只是想看看效果如何,所以沒買全新的。

電路圖就是下面這個,裝的過程就不說了吧,很簡單的焊接而已。大陸這邊是220V的電壓,所以我可以將60個LED全部串聯成一組點亮。但是台灣是110V的,所以這個電路不能直接用。220V計算LED燈的電容限流經驗公式是C=I/(70*(1-N%)),換算成110V是C=I/(35*(1-N%)),C的單位是uF,I的單位是mA,N是LED個數。注意:如果用電容限流的電路,那個整流後濾波的電容必須加!!!我買的套件中限流電容給的是0.22u的電容,用在30LED的時候還行,但用於60LED的時候電流過小,於是我就2個並聯了。
LED電流一般控制在15-20mA之間,電流太大,亮度增加不明顯,但是發熱會大很多。另外110V不能用60LED全部串聯的,因為這樣LED點亮所需電壓已經超過110V交流的峰值了,不會亮的。可以改成30LED串聯後再2個並聯。

現在上一個大致結構吧

做好之後,和40W的鎢絲燈比了一下效果。相機用的是手動模式,ISO,光圈和快門速度都是固定的,只是換了不同的白平衡。所以可以通過圖片來直接比亮度。照片用的光源都寫到圖片裡了,這裡就不重複了。我現在決定去買1000個全新的LED和16套電路板套件,把家裡的燈都換掉。我換LED主要是為了減少換壞燈的次數。如果是為了其他原因家庭照明換成LED還不是很合適。至少我們這裡買一個3W單芯片的成品LED照明燈的價格可以買10個質量不錯的7W熒光燈了。所以不管是從省錢還是省電方面,大功率芯片的LED用作家庭照明現在還不是時候。

從圖片可以看出,60LED的燈比40WLED還要稍微亮一點,但是對於看電路板,考慮到色溫的影響,人的眼睛會覺得LED的更亮一些。60LED的功率大概是2W左右,應該不會到3W。而40W的鎢絲燈無論相機還是人眼看來都沒LED的亮。這個除了LED的光效高,還有一個原因是鎢絲燈發光是一個球面,對於台燈這個用途,有很大一部分光線沒有直接照在桌面上,而這個LED燈發光是半個球面,幾乎所有的光都找到了桌面上。感覺對於非台燈的照面,光看光效,1W的LED的亮度可以相當於8-10W左右的鎢絲燈。但是注意的一點是LED的長壽不等於驅動電路的長壽。

看幾張大範圍的效果對比:
下面用的都是手動的M模式,固定了光圈,快門和ISO,只是調了白平衡,可以直接根據照片比亮度的。

範圍更大的比較:

這回連白平衡也固定下來,使用日光的白平衡比較結果:

网友:
想請教一下, 可否透露套件是在哪買的, 我最近對這類套件很有興趣..

而自己做, 外觀總是差了一些.. >_<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大陸的,淘寶的網站上面好多這個賣。整套外殼+裝好的電容限流的驅動電路大概也就人民幣5元。LED買的多的話,也就每個0.1元。1kg用順豐寄台灣的話也就人民幣30元左右吧。
人民幣換算成台幣大概是乘以4.5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大陸的,淘寶的網站上面好多這個賣。整套外殼+裝好的電容限流的驅動電路大概也 ...

感謝你囉, 我去找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買的時候不光要看價格,還要看清楚有哪些配件啊,是多少個LED用的。有些賣的只有殼子,沒裝LED的板,有些是外殼+LED板,但沒驅動,有些則外殼,LED板和驅動電路都有。
另外台灣是110V,不能直接使用淘寶賣的驅動和60LED板。驅動要換電容容量。如果用60LED的,要改成30串聯後再兩組並聯。
另外建議你再單獨的買一批限流的電容用,配套電路板上的那個由於價格限制,一般質量不怎麼好,而且容量也是按照220V設計的。我買的是拆機的安規電容,質量比普通的電容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買的時候不光要看價格,還要看清楚有哪些配件啊,是多少個LED用的。有些賣的只有 ...

THKS..

我會留意的..

^_^

网友:
問一下,為何還要先經過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LED是吃直流電
所以要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60個全部串聯,不加整流電路,LED只能利用交流電正半周,電源利用率低。如果要達到相同亮度,LED數目要加倍。

如果30串聯後再反響並聯,這樣連接雖然交流電正半周和負半周都可以利用,但是每半周只有30個LED發光,想達到相同亮度LED數目還是要加倍。

所以如果不加整流電路,想要達到與加整流的60LED相同的亮度,LED的數目要加倍才可以。

网友:
感謝asdsaf大將實作及心得分享給我們,小弟尚有40顆左右的LED,明日上班到電子材料行買其零件後,找時間組裝,再向各位朋友報告。

网友:
如果電路有使用到電容降壓要特別小心,品質要選好一點的,最好選用安規電容
最近接二連三的除濕機火燒事件,就是基板上使用到電容降壓引起的,保護電路也要考慮進去

网友C:
若改成50顆LED串聯方式,就可省掉那0.47uF交流電容,把原來電容位置換成5W保險絲或用0歐姆 1/8電阻替代即可正常使用於AC 110V市電中。其實我手上有幾十組LED燈泡套件。無奈現在大陸高檔白光LED顆粒全面大缺貨,沒法組成燈泡。
再提點一下,若要60顆LED分成兩組串聯30顆方式排列,於AC 110V下要用CBB 2.2uF 450V規格交流電容。若要 於 AC 220V 下(60顆LED全數串聯成單一迴路)要用CBB 0.84uF 450V電容。濾波電容因燈殼空間有限,僅能用 4.7uF 400V電解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此LED燈泡就算交流電容擊穿,其PCB銅箔及LED顆粒燒毀也不會起火。PCB上有設計保險電阻或保險銅箔線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接觸到電容所引起的火燒事件,一開始也是想不透,電容壞掉不是開路就是短路,開路當然是不過電(沒事),那短路因降壓電容是工作在串聯電路,就算短路應該也不會燃燒(如果是並聯電路就危險了),後來陸續接到幾件電容燒毀的基板才想到是"溫度",品質較差的電容承受不住高溫,有的是整顆炸開焦掉,有的則是會流出黑色的高溫液體將塑膠殼及交流電線絕緣皮給融化,因此而燃燒起來

我再去找看看燒掉的基板有沒有留下來,再PO上來給大家看

网友:
對岸的~~~真的都是一群高手都跑來這了阿...
前幾天看的那些公式...我差點暈倒~~~~
晚點把電源修好~~在拿報廢的電源供應器~~
上面的濾波電容~~就不錯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改成50顆LED串聯方式,就可省掉那0.47uF交流電容,把原來電容位置換成5W保險絲或用0歐姆 1/8電阻替代即可 ...

更正:於AC 110V下要用CBB 2.2uF 400V規格交流電容。若要 於 AC 220V 下(60顆LED全數串聯成單一迴路)要用CBB 0.47uF 400V電容。濾波電容因燈殼空間有限,僅能用 4.7uF 450V電解電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大概是像圖中的燒法
(PS:此為半橋式電源一次側的串聯耦合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大概是像圖中的燒法

挖~~這不是你修過的圖嗎?
不過還好~~我有裝設保險絲...
出問題就直接燒斷.....
由於LED真的超省電..
目前只能拆到2A的圓形保險絲~~
有空在拆板子看看有沒有0.5A的...
至少安全程度會高上許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有串保險絲有保障~
不過1A應該可以了,0.5A感覺太小,可能會在通電瞬間被衝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有串保險絲有保障~

圓形的0.5A屬於慢融
不會馬上被燒斷....
我有查過了~~新品單買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emaker 大.我也有這方面需求耶.找到時記得分享喔

楼主:
我覺得對於這個電路沒有必要加保險絲,:

LED和其他的用電容限流的電路不一樣,因為電容和LED是串聯的關係,LED裡面那個連芯片的極細的絲就是一個保險絲,熔斷電流比0.2A的保險絲還小。如果是給電池充電的電路,那因為電池沒LED這個特點,所以要加。

1,交流電容下級的整流橋或者LED擊穿短路,由於電容的限流作用,就算整流橋和LED短路,那麼電流也只是稍微增加一點。即使加了保險絲也沒有用,因為斷路後一共也就幾十毫安的電流,保險絲根本不會斷。LED不說了,LED芯片那個引線比0.2A的保險絲都細,加了保險絲後,我估計LED燒斷路了,保險絲也不會燒。況且這種故障LED燈會不正常,能及時發現。

2,交流電容擊穿後,會導致無限流作用。這個結果應該是LED被過大的電流燒斷路,切斷電流迴路。因為就算200mA的保險絲,燒斷所需的電流遠比LED大,加了也沒用,先燒斷的也是LED。況且CBB電容一般擊穿之後會自恢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對於這個電路沒有必要加保險絲,:

LED和其他的用電容限流的電路不一樣,因為電容和LED是串聯的關 ...

LED部分不用...但橋式整流與限流電容一定要...
二極體燒到斷路還好...
但我遇到的是..2級體短路的機率很大..
那一短路..可是會產生10A的電流..
會造成火花出現..這很危險的...
而且更怕的是限流電容..
要是橋式二極體真的打穿了...
微小的短路電流會讓二極體變成發熱導體..
這時嚴重性就更大了....保險絲是一定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這樣的啊,我這個電路的二極體是在電容的後面啊,如果二極體短路,因為電容是完好的,仍然起到限流作用,所以照樣是幾十毫安的電流啊。因為你就是直接把這個電容通過兩根導線接交流電,通過的電流也是幾十毫安,即使加保險絲也不會熔斷。

我上面的這個電路和另外的那種先用二極體整流,再串聯電阻的不一樣,先用二極體整流的電路是要串保險絲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沒錯大概就像這樣
不過這種燒法裝保險絲也沒用,因為我看過幾台火燒的案例保險絲都沒斷

要就要裝溫度保險絲(與馬達線圈內的保險絲外觀一樣)跟降壓電容串在一起,固定在電容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這樣的啊,我這個電路的二極體是在電容的後面啊,如果二極體短路,因為電容是完 ...

很多事情是要多加考慮的~~
安全至上~~~不過~~保險絲一定要...
為了安全哪天~~限流電容給你燒到短路了..
這時保險絲還是可以起作用的..
對岸在賣的套件..很多還是為了安全都有加裝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沒錯大概就像這樣

會不會是因為保險絲的耐電流過大...
才會因為這樣沒把保險絲燒斷??

网友G:
各位大大 小弟在網路上找到一些阻容降壓電路圖,
據說加上壓敏電阻或可控硅會比較安全.
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應該是這樣的。這種燒毀不需要太大的電流,幾十毫安培就足夠了,特別是最先碳化的那個,變成了發熱體,只需要很小的電流就可以產生高溫,使得其他的部分慢慢融化,碳化。

對於電容限流的LED燈,電容短路後先燒斷的肯定是LED而不是保險絲,電容好的時候,LED和二極體即使短路,會限制電流,照樣燒不斷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大 小弟在網路上找到一些阻容降壓電路圖,
據說加上壓敏電阻或可控硅會比較安全.
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 ...

我的另外一個帖子裏轉載了一些對於這種電路應用的討論的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應該是這樣的。這種燒毀不需要太大的電流,幾十毫安培就足夠了,特別是最先碳化的那 ...

可惜~~LED並不太可能會燒毀....
因為~~他本身也是個二極體....
能夠把LED燒毀...除了高壓.大電流與過熱...
正常要燒毀LED..很難...
因為LED電壓就算正負錯誤也是不會燒毀..
除非接反又大於LED的耐壓..才有可能燒毀

网友:
如果再放LED得那一面!!給她噴上反光色(如銀漆)
那會不會比較亮呢???(先噴在焊接)
這樣會有差嗎???
請教一下大大們(或者是有比銀色更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LED本來就是指向性很高的光源,你那方法一點用都沒有。
倒不如慎選位置及場合來使用。
像我客廳高 3.6M,用5顆60 LED正好涵蓋5~6 坪,但客廳較高處(天花板)明顯較省電燈泡暗。

网友:
其實,有一種AC85-260V to DC恆流型隔離電源,是給 1W-5W 高功率 LED 用的。價錢好像只有台幣50元左右吧,應該研究一下是不是可以拿來給一般的 LED使用。

网友(2011-08-28):
各位大大您們好,小弟近日按圖實作發現幾點問題想請教各位先進
1.AC115V經整流後量測為DC105V,為何會有10V的壓降呢?
2.在整流前串聯CBB 1.5uF 400V電容對整流後電壓幾乎没有影響,請問這顆電容主要功能是什麼?是作限流的嗎? 圖中放電電阻 1M 的功能是什麼?若省略會有影響嗎?若用其它電阻值代替可以嗎?因手中無CBB 2.2uF 400V電容若用CBB 1.5uF 400V電容化替可以嗎?其限流電阻是否要作調整?
3.整流後並聯4.7uF 400V 電解電容,電壓升至DC169v,雖然文章中有說明是輸入交流電壓乘1.414,但為何要乘1.414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些問題有的是"基本功"...要了解不如把基本電學...看清楚會比較好.

网友:
謝謝antlu大大的提醒
小弟會如此提問是因為按書本說明輸入電壓Vm=1.414*Veff=1.414*115=162.61v
所以當AC115V經整流後量測因該為DC162V之間為何會是DC105V呢?反而是並聯4.7uF
400V 電解電容後電壓才升至DC169v呢?

网友:
整流之後無經過濾波是嗎?那麼您用電錶DCV檔位測得的是脈動直流電壓的平均值 Vdc:
pi 是圓週率
Vp = Vrms x√2 = 115Vrms x 1.4142... = 162.63V
Vdc = 2Vp/pi = 103.54V,實際上還得減去兩顆整流二極體的順向電壓,加入濾波電容器就如您所理解的算法。

网友:
感謝skyboat0520的解說
讓小弟獲益良多, 用電錶ACV檔位測得市電為Vrms有效值115V,而有效值
*1.414得到峯值Vp=162.63V經橋式整流後用電錶DCV檔位測得為直流電壓平
均值103.54V, 加入濾波電容器後用電錶DCV檔位測得為直流電壓峯值
Vp=169V,是這樣嗎?那若要串聯30顆 3V 20mA白光LED,是要以電壓平均值
103.54V或為直流電壓峯值Vp=169V為基礎呢?

网友I:
各位大大您們好,小弟近日按圖實作但LED卻不亮不知哪裡出問題了,煩請各位大大能為小弟解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各位大大您們好,小弟近日按圖實作但LED卻不亮不知哪裡出問題了,煩請各位大大能為小弟解惑,謝謝

你這個用的應該是大陸這邊的電路圖,大陸這邊的電壓是220V,適合50-60LED串聯。台灣電壓是110VLED串聯的數目最適合的是25-30個。
你要是用46個,這樣點亮的電壓大概是46×3=138V,已經接近台灣110V電壓所能提供的最高值(大概是154)所以很難點亮。
你將電容容量改小,換成25-30個LED試試。如果需要更亮的,那麼就是25-30個串聯成一組,多組並聯,限流電容容量按正比增加。

网友(2011-10-11):
感謝各位大大的解惑,日前將電路由46顆改成30顆LED並重新量測,發現原來其中顆LED接反了

网友J(2011-12-18):
引用 楼主:
自製交流 60 LED燈,外加同鎢絲燈的效果對比圖....

請問您電路圖中,Led前之限流電阻1k是要如何決定的及其瓦數應如何計算,若電壓110v要如何調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請問您電路圖中,Led前之限流電阻1k是要如何決定的及其瓦數應如何計算,若電壓110v要如何調整? ...

市電AC 115V 經全橋整流穩壓濾波後 115 x 1.414 = DC 160V
以3V 20mA額定之LED為例,其阻值為  3/0.02 = 150歐姆
串連 46ea 阻值為 6900歐姆
若要於DC 160V下使所有LED電流為 20mA,其總阻抗要為 160 / 0.02 = 8000歐姆
故取1K為限流電阻值,此電阻分壓 = (1000 / 7900) x 160 = 20.25V
故電阻功率為 20.25 x 0.02 = 0.405W  至少要用1/2W,建議採用1W以上。
電路圖左方串於AC迴路上之電容要取消。

网友:
好詳細的教學 謝謝大大的啟發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市電AC 115V 經全橋整流穩壓濾波後 115 x 1.414 = DC 160V
以3V 20mA額定之LED為例,其阻值為  3/0.02 =  ...

謝謝前輩詳細回覆;但我想了解的是經電容降壓限流後,LED前的電阻(1K)是否必需,若屬必需,那它的阻值及瓦數如何計算決定(電路是110V,60LED分成2串),請前輩不吝指導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謝謝前輩詳細回覆;但我想了解的是經電容降壓限流後,LED前的電阻(1K)是否必需,若屬必需,那它的阻值及瓦數 ...

之前回文已有大致算法,我再補充一些要點
1. 限流電容於交流電中會有阻抗,據此可計算其可通過之電流,在下之前有發專文說明附件程式用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40-1-1.html
2. 市售低功率5mm LED其額定如下
     高亮白光/藍光/綠光 3V / 20mA 阻抗 = 3 / 0.02 = 150
     紅光/黃光 2.2V 20mA 阻抗 = 2.2 / 0.02 = 110
     紅外線/光耦/光遮斷 1.2V 20mA 阻抗 = 60
3. 交流經全橋整流及濾波穩壓電容,電壓等於整流前電壓 X 1.414
4. 歐姆定律、功率計算、分壓定律、電阻(電容、電感)之串、並聯計算
5. 容抗、感抗、頻率計算
6. 考慮溫度與阻抗關係(起動電流估算)
7. 針對串聯電容之電壓疊加效應 < 這是最近發現此迴路重大缺陷 (目前改善方案正驗証中)
把上述應用上來解這阻容降壓LED燈電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謝謝前輩詳細回覆;但我想了解的是經電容降壓限流後,LED前的電阻(1K)是否必需,若屬必需,那它的阻值及瓦數 ...

這個電阻必須加。這個電阻的阻值一般是凭經驗選取,功率根據電流和阻值計算。太大會影響LED亮度,太小又很難減小瞬時高壓造成的LED的過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之前回文已有大致算法,我再補充一些要點
1. 限流電容於交流電中會有阻抗,據此可計算其可通過之電流,在 ...

前輩您的說明及工具很詳細,可惜小弟腦袋不靈光,還是無法真正領悟;我以例子說明,請您直接幫我解惑:
假設60LED,每30顆串聯及並聯2串,以110v電壓,經2.2UF電容限流後,由橋式整流及濾波後,測得電流為30mA,30LED串聯量測電壓為92V,那LED前的限流電阻應以多少阻值較適合,其分壓及瓦數如何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輩您的說明及工具很詳細,可惜小弟腦袋不靈光,還是無法真正領悟;我以例子說明,請您直接幫我解惑:
假設60 ...

請由基本電學入手,本人不在此一一說明基本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