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型號:RD50 50吋液晶內投電視維修(做白工)
火..

楼主(2011-04-10):
此機故障情形為無法開機,插上電源亮紅燈(正常),按下電源鍵轉綠燈(正常),但是不到1秒鐘自動切斷整個電源(燈都不亮了)重新拔除電源線再重插又有紅燈出現、、、
型號
背面拆下
投影機驅動板
燈泡位置
故障電源板
測量5VSB正常(5V),當按下電源鍵後各組電壓都正常輸出,但不到一秒則斷電(因為瞬間斷電所以於斷電後抓問題)
此時電源線還插著,先測量5VSB(奇怪了沒電了0V),有點頭緒了繼續測量輸入電壓110V經整流後約160V(還算正常),繼續往5VSB前端找,(往回找)濾波電容--整流器--變壓器---功率FET----** UC3842(PWM)第7腳VCC只剩下2V在將電源線拔除重新插上(亮紅燈)這時VCC為5V,有眉目了(認為會不會VCC供電電阻有問題)、拔掉VCC腳連接電阻測量為120K,還算正常啊,在繼續往UC3842回授訊號抓(按下電源鍵時測量 UC3842回授端PC817輸入端)沒有電啊那就不是回授保護啟動了
那就表示回授電壓尚未回到UC3842時UC3842的VCC腳就沒電壓了(幾乎判定UC3842絕對有問題),直接換新的UC3842,按下電源鍵後(綠燈)亮了1秒2秒3秒、、、不會滅掉了,看見燈泡微微亮光出現了.............

故障位置
畫面出現了
修好了繼續熱機吧、、、10分鐘20分鐘、、、、快一小時了正想關機上外殼時,出現有聲音無影像了
關機重開責燈泡都不亮面板前方多輛了一個燈(燈泡燈),不會吧燈泡故障了OOXX,拆下燈泡確定是燒了..............
燈泡太貴了所以客戶說、、、我不要了、、、
難怪有畫面時總覺得畫面很暗、、、

网友:
感謝分享 ~C 大 的 維修文 都很精采..
很詳細n_116|

网友:
很精采的維修文.以前組電玩有買過這台

网友:
請問一下chlu大,燈泡是多貴???這一類的電視畫質好嗎??/
不然好可惜喔,50吋的說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內投電視一般畫質都不佳.差很多

网友:
這台聽說正常每天看大概10各多月不超過一年燈泡就會燒掉~~~所以這種內投中古行情都不好~~~燈泡聽說要5~6000以前聽有買這台的賣家說的~~~但是我媽媽家sony內投看5年多燈泡都沒燒掉過,我想應該是投影機構不同吧??

网友: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內投有分用投影管跟用LCD/DLP投影設備的,後者較容易有燈泡老化問題(跟投影機一樣)

网友:
好經驗!!差點完修~~但可以當零件機!謝謝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這麼精彩的為經驗
但怎麼覺得好像未完成很可惜.  ...
不過燈泡太貴了也只能作罷了

网友:
我來出一個主意:改其它燈源看看可不可以!!(例如 :HID,距焦燈,投影機燈(古早簡報用的)...)

网友:
經驗老道

楼主:
我想請問一下痞酷網友有沒有人要這一台(免費),(需要自己載  長度=117公分  高度=92公分,不寄送)地點=新竹縣
有需要者請告知一下

网友B:
真可惜在新竹n_100|

其實看到點燈板,推測這台應該已經採用類似HID的放電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可惜在新竹

其實看到點燈板,推測這台應該已經採用類似HID的放電燈了 ...

是的、所以燈泡價格高的離譜、、、只能當學練習研究電路用吧

网友:
我是很近
但不知要放那
不然我會說(我要了)
我去找看有沒有(免費的燈泡)
能不能給個(圖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燈泡型號:OSRAM P-VIP 100/1.3 E23
這位賣家有圖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知有送出了嘛

我想載回來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喔真的很貴
不知有送出了嘛

我想載回來研究

网友:
可以把DLP光機拆出來,想辦法弄個燈源就可以變成投影機了~

网友:
之前玩過一台! 搞了半天結果燈泡掛了...  "白寮剛"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沒有送出,不過要自己載喔(要休旅車或貨車吧)確定的話發個短消息給我吧

网友(2011-09-25):
這個燈泡我好像有耶~要找一下!!

网友:
這裡找不到,到對岸去找~~

楼主:
太佔用空間已經送給別人了---

网友:
現在電視便宜
真的沒有維修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