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交流電動馬達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4-10):
交流電動馬達維修實例
故障原因:起動困難,加上會跳電。
1:這次主角
2:拆下舊電容
3:裝上新電容,結果還是會跳電,只好再拆馬達本體
4:就是這個在做怪
5:裝上新的離心開關
6:
8:
9:換修下來的零件
10:被操爆的電容
11:完修,快樂使用中

网友A:
左邊砂輪少了護罩,請為自己及社會安裝護罩!
砂輪爆開的後果是無人能承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邊砂輪少了護罩,請為自己及社會安裝護罩!
砂輪爆開的後果是無人能承擔的. ...

十分同意 cnpan 大的建議。
應該要安全至上,不要貪圖一時的方便....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看起來有點年纪了,軸承也一併換掉不用怕以後吱吱叫

网友:
我突然看到, 在最後一張圖, 戴安全帽可能也沒多大保護作用.. >_<

网友:
電容爆裂及軸承不良應是過電流主因..!

网友:
請問一下,離心開關去那買呀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真是特殊的開關,''離心開關"
第一次聽到. 請問這東西去那買的?

网友:
請問這個馬達是哪牌的,這個SIZE臺製馬達有裝離心開關滿少見的,倒是早期美製( GE)馬達幾乎每台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謝你的建議,已經將你的意見轉達給業主。
謝謝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去賣馬達的店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我也不清楚,上面沒有標示。

网友:
裡面有一組起動線圈 啟動後跳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護罩不是安裝就好,使用也要注意,
工件台座與砂輪間距過大時小工件會夾入,造成意外.

网友:
出現了~~~出現了~~~~
馬達維修工會準備號昭人馬出來賭你了...
消息來源由wish提供~~~~

网友:
挖喔....又挖到寶啦...
連馬達都可以修....
呵呵....感謝分享啦

网友:
看來這台砂輪機又要幫您賺很多多多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大仔!
幹嘛噴霧啊!

网友:
看起來有點歷史,用了有感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要這樣嚇我,我會怕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辦法當事人不願意曝光。

楼主:
回复 网友G:

至少用25年了。

网友:
這一個店家是在做汽車引擎搪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大仔!

那是學日本片的!!!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

网友H(2011-07-24):
回复 网友D:

真想看 最後一張  馬賽克 下的快樂使用者.

換成是我 換修成功 應該 用起還也會 快樂.

网友:
這種是單相馬達,有啟動線圈和電容器,馬達開始運轉快到額定轉數
時會聽到"咖"一聲,離心器跳開啟動線圈的聲音,關掉時降轉數同樣
會聽到閉合的聲音,一般故障判斷,啟動後沒聽到跳開聲音,要立即
拆修,不然啟動線圈會掛掉,假如啟動不良,可能接觸點燒毀或電容
氣掛點,甚至離心器卡住,沒立即檢查往往都是線圈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真想看 最後一張  馬賽克 下的快樂使用者.

大哥,你的大頭貼這部電影我有一片原版DVD,我三不五時就拿出來炸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兩台 也很棒喔!

网友:
上星期,公司一台2馬的空壓機,也是啟動不良會過載,
一開始以為是軸心卡死,拆修後發現跟樓大有相同的問題,
不過我的沒換離心開關,只把氧化的接點磨亮後就完俢了

樓大這位客戶的砂輪機底座還真是特別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上次在某電子材料行也看過類似那麼大顆的電容,
印象中最大那顆好像要三千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請問大大~您說的離心器就是開版大大所說的離心開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請問大大~您說的離心器就是開版大大所說的離心開關嗎? ...

對啊,他是利用離心力甩開,將接點打開,轉數降低則復位彈簧會恢復
接點閉合,一般都要抹些黃油,避免運作不良或卡住。

网友:
回复 网友J:

瞭繳了~~~~~謝謝大大唷!!

网友:
這是利用離心開關 , 將起動電容脫離的 !!

要是離心開關故障無法脫離 , 則起動電容會有爆裂之虞 !!

目前這種馬達已不多見了 , 現在都是用運轉電容的方式 !!

就不會有這種情發生 !! 頂多是馬達起動困難 !! 通常是運轉電容故障

吧 !!!

网友(2011-09-15):
電子跟電機好像故障最多的地方就是電容.....請問網友家中有買一些備用電容嗎?最常用的大都是哪些規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