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NQ S52 開機不過電

楼主(2011-04-10):
我的S52 在一次關機之後   就再也打不開了  完全沒有過電的跡象

GOOGLE 後  發現這主機板有BIOS 容易損壞造成不開機的情形

但是主板我翻來看去  沒有看到BIOS晶片

請各位前輩教一下眼拙的小弟   BIOS晶片在何處

另外請教  如果不過電,除了BIOS之外,還有可能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請不吝次較...謝謝!

网友:
第一張圖CPU散熱器加強板上方,三個按鈕開關下方有一個貼貼紙的IC,應該就是BIOS

网友:
圖一左上角有貼紙的那顆

楼主:
感謝狼兄以及ayu大的提示

附上bios 晶片的近照一張

請問台中去那邊買這顆晶片呢? bios 要去哪邊燒?

不好意思,對於筆電主版這一塊比較陌生

如果問了笨問題請不要見怪...

板上有達人會修這主板的嗎?

也可跟小弟報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找順大燒哦~~~
順仔~~接客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bios

网友B:
先查看看變壓器接頭,19V是否正常,上次有修過,補焊就好

网友C:
不過電應該不是BIOS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看看變壓器接頭,19V是否正常,上次有修過,補焊就好

jeffery77大,已經確認過變壓器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過電應該不是BIOS造成的吧?

s10274chen 大

因為google過後,很多大陸朋友都說這塊板子  不過電有可能是bios 損壞

所以才想說先朝這方面著手

网友D:
筆電過3年以上及太久沒使用,請先把鋰電拔出,用外接電源多開幾次,看開機狀況大多數內COMS電池沒電,換顆再試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有遇過有電沒話面...重燒就好的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筆電過3年以上及太久沒使用,請先把鋰電拔出,用外接電源多開幾次,看開機狀況大多數內COMS電池沒電,換顆再試 ...

我這一台是在某一次關機之後,就再也打不開了

單獨接電池,單獨接變壓器都不開機,也沒有過電現象

主機板上面的電池也有拿下來放電過了

還是聞風不動...先在只好先朝bios 試看看

有任何進展我會立刻上來回報

网友:
都拆了~怎不量看看 power sw是否有電壓

网友E:
若要跟新bios請自己解焊,送來給我,費用0-,但無法當天好,bios機率少,量一下周邊電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要跟新bios請自己解焊,送來給我,費用0-,但無法當天好,bios機率少,量一下周邊電路吧 ...

真的太感謝pfulliu 大了 (淚目)

昨天已經跟順大聯絡過了,今天會過去

感謝各位的熱心回覆,真的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說主機板上的變壓器插座接頭,先測看看19V是否有穩定輸入。

网友:
先確定待機電壓有出來
再量開關有無觸發電壓
若電都不正常燒bios也無效的